通过可控硅调节单相电机转速,低压运行会烧坏电机吗

楼主(2016-05-02):
要做一个项目,需要调节单相电机的转速,用可控硅控制电压高低来调节电机转速,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低压运行时,电机会烧坏吗?

网友:
如果不走速度环,低压就没有力了

网友:
电压降低后扭矩降低非常多,要保证电机不能停转才好,万一停转了肯定烧坏

网友:
必须要做过流保护的。停转会烧掉。

网友:
电机不堵转,电压高低无所谓。因为堵转的时候电流大,发热和电流平方成比例,太热的话,电机会内部损坏

网友:
还要注意电机转速低时尾部散热风扇效果会大幅降低

网友:
也要小心,加强散热,选好电机

否则,那热量,不是盖的

功率因数0.4,自己试验一下吧

网友:
力矩电机不怕堵转

网友:
低压时电机力矩降太多了

网友:
成品的调速电机不好吗,非要自己搞另一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