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模拟永磁同步电机的滑模观测算法

楼主(2016-05-03):
看了点滑模观测器的一些理论,看得我是云里雾里,加上上一次实验矢量驱动永磁同步电机就是在SMO上放弃的。因此,这次打算用Simulink模拟一下,看看这玩意的难度。

打字太麻烦,直接上图吧

网友A:
好。。。。。。。。。大的水印
看来LZ重拾旧业了,加油

网友B:
只有图,没附件啊

网友:
动态性能如何

网友C:
看起来像是准备做什么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图,没附件啊

附件? 还要什么附zi件xing啊ch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准备做什么报告。

啥报告啊 给自己留个记录 省着做完忘记了 顺便放到这里 如果有错 共同提高么

楼主:
模拟没有闭环 并且电机和浆的转动惯量在业余条件下很难测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水印
看来LZ重拾旧业了,加油

呵呵 水印有点糙 看明白我也就没白搞这个水印 嘿嘿

这个最终会停在纸面上 有助于理解 但是实现的话我会直接用TI 的instaspin foc

楼主:
以前有个帖子 说的是我很多多年前搞试着搞这个无感无刷电调的事情

后来没做成 卡在了比闭环上

按照现在的理解 当时帖子里的失败总结基本上都是错的-_-!!

现在看主要的问题出在电源上了  当时我的板子都是自己做的 没有钱买现成的开发板 结果省略了不少关键器件 比如说大电容 并且当时是用台式机电源 接了两根挺细的线做的12v 电源 其结果就是在瞬间导通的时候 电源能力不足 造成电压下降 但是由于硬件上的省略 没有同步测量电压 造成模型和实际情况不符 也就解不出来反电动势

其他的原因很多了 smo根本就没看懂 参数完全不知道怎么调   不说了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D:
楼主在Slide mode observer 那一页上za是什么啊 我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Slide mode observer 那一页上za是什么啊 我看不清。。。

下一页就有 好吧。。

网友(2016-06-05):
做仿真的都是大司机啊

网友(2020-06-30):
下载下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