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受不了32位的win7的4g内存限制,64位系统做开发到底如何?

楼主(2016-05-03):
现在的网页也很吃内存,4g内存根本就不够用,所以总是想安装64位版本的,但一直担心兼容性问题,也就没折腾,毕竟身边这么多同事,没有一个人用64位版本的....

本人运行的软件有

通用软件有:
Adobe Acrobat
CAJViewer
matlab
Photoshop
office2013
VMware

专业软件
MicroLA(阿莫逻辑分析仪)
SolidWorks(2012和2013两版同时装)
SlickEdit
mbpoll/mbslave
Proteus
Keil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IAR STM32
IAR STM8
multisim
quartus(9.0)
Visual Studio 2012

说说我的担心:
1、微软的软件不担心兼容性,但是比如说我64位的电脑编辑好的文档发给别人32位系统的电脑继续打开编辑这么来来回回有问题吗?
2、同上,其他的软件编辑的工程能不能在32位和64位之间来回切换呢?
3、以上软件有没有明确知道不能运行的呢?

网友A:
看LZ好多软件应该可以虚拟机跑.

我开发时使用一些软件需要仿真器,这个才麻烦.

网友B:
Win7PAE,让你不受此苦。

网友:
确实,我的电脑8G 也只有3.21G 可用

网友C:
电工用了好多年的64bit,还没有遇到什么装不了的吧

网友:
肯定64位,实在不能用的软件就用虚拟机应付一下

网友:
自从内存升级成4G+后,就一直用64bit系统了,常用的软件没碰到不兼容的,再装个虚拟机

网友:
微软的64位系统兼容性,我打分98分.   个别老软件兼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in7PAE,让你不受此苦。

还有这系统?确实可以用8G?

网友:
以前好像银行有的64位不行,我改又改成32位了

网友:
装吧  一般都没问题  有问题 虚拟机

网友:
一直用64位  你的前4个软件 没用过 其他的都能用

网友:
除了驱动不能肯定,一般的32位软件运行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早该迁移了, 别担心

网友:
一直用64位的,用的软件没有楼主的多,但是没出现过楼主担忧的问题。

网友:
quartus(9.0)在WIN 7 64bit 会经常出现找不到JTAG的情况,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装quartus13.0正常,记得Altera官网有说明

网友:
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完全没问题,除非你要用很古老的没有64位驱动的设备。

网友:
我的x61就64位了, 不能用的就虚拟机,现在机器配个16g内存也很容易

网友:
确实有部分软件没办法在64位上运行,我之前碰到后只能在虚拟机上装XP才能运行

网友:
你列的大部分软件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好多软件的新版本是只支持64位了

网友:
个别太老的驱动可能不能用,win10 64bit挺好用的,开关机速度那个快

网友:
没用楼主那么多软件,目前64位感觉没什么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Win7PAE,让你不受此苦。

求科普,什么系统来的

网友:
lz所列的软件基本也都装了,目前也没啥问题啊

网友:
16G内存,用了快一年64位了,没碰到过什么问题.

网友:
大ram还是老老实实用64位系统吧,基本都是兼容的。

反正我用keil,IAR,AD10,cadence 都是没有问题的。

attach://321482.jpg

网友:
楼主如果纯软件,肯定没问题,如果需要硬件电路调试,JLINK驱动没问题,就是TI的DSP仿真器驱动不好找

网友F:
可能是我们单位水平有限,一直没有找到WIN7下面ICETECK5100的驱动。所以我身边开发DSP的同事,都在用XP

网友:
32位不是有4g内存补丁么

网友:
开发水平有限啊 一直用的WIN7 64位 呵呵

网友:
一直用win7X64,也没发现什么不兼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LZ好多软件应该可以虚拟机跑.

我开发时使用一些软件需要仿真器,这个才麻烦. ...

什么仿真器不行?TI的XDS510系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万一有一些不能在64位上运行,是否可以考虑虚拟机?

虚拟机是不错的选择,请问阿莫的小主机什么时候再有货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我们单位水平有限,一直没有找到WIN7下面ICETECK5100的驱动。所以我身边开发DSP的同事,都在用XP ...

是不是64位的系统,只能用CCS4以上版本?
还有,CCS4以上系统,是不是510就不能用了,只能XDS100,200,560呢?

网友:
用了64位好多年了,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一直觉得64位的硬件只跑32位的系统的话,就像申请了100M宽带,却自己用软件把带宽限制在50M,那是严重的资源浪费。加上现在虚拟机技术这么发达,软件兼容性问题不说全部吧,最起码能解决90%以上。

网友:
我用64位的,你上面的软件VMware我没有,其他的我都有,不过都是比较新的版本,用了两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对了,逻辑分析仪我也没有,但之前用过另一个牌子的逻辑分析仪,确实不能用

楼主:
楼上敢晒截图的都是土豪,我都不敢晒图....

网友:
前两天才从32换成64。也是看了好多人说基本上都兼容,暂且试试。

网友:
64位可以装32位软件,有个x86的安装文件夹,应该是转成64位运行吧,不过很慢很占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工用了好多年的64bit,还没有遇到什么装不了的吧

确实是那样,10年买的sony笔记本,自带64位win7,没遇到那个软件不能用的.
连淘汰的vb都还能跑!

网友:
我的AD09在64位系统上,打开PCB文件时卡死的频率稍微高些。就是等待时间长些,有些可能要等待5分钟才能打开。

还有就是6代主板Win7 64位系统休眠后唤醒,显卡驱动有时唤醒不了,这个频率更高,我现在都禁用了系统休眠。

网友:
64位系统xds510用不了。

网友:
绝大部分软件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2012年开始用8G-64位的系统,只有一些USB接口的编程器用不了。VC6.0,VB6.0用不了,其它的基本都可以跑,实在不行,设置程序的兼容性就可以了。看了软件列表,我没有IAR 软件,其它的软件基本都用。现在用的是WIN10-64位8GRAM,感觉很好。还把512M-RAM生成了RAMDISK,用于KEIL的临时目录,以及IE的临时数据存放。

网友:
迟早要转64位,长痛不如短痛!

网友I:
奇怪,为什么我的32位win7系统,装上8g内存条,照样跑得欢。楼主却说最大不支持4g内存?

网友:
64位8g跑个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奇怪,为什么我的32位win7系统,装上8g内存条,照样跑得欢。楼主却说最大不支持4g内存? ...

一部分内存永远用不上,不会太欢

网友J:
我的Mathlab2010,32位编译出来的GUI程序在64位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系统?确实可以用8G?

已经用了几年了,以前阿莫也问过这个,你搜一下,关键词PA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科普,什么系统来的

Win7补丁,以前阿莫也问过这个,你搜一下,关键词PAE

网友:
用的软件不多,6G内存,win10 64位,暂时没啥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仿真器不行?TI的XDS510系列可以吗?

比较新的都可以.
麻烦的是比较旧的.

网友:
一直对64位很谨慎,5年前用了一下,生不如死 几乎都不兼容。去年开始看到有同事一直都在用64位的,没听说有不兼容的,最近我也装了 用了几个星期 没发生不兼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64位的系统,只能用CCS4以上版本?
还有,CCS4以上系统,是不是510就不能用了,只能XDS100,200,560 ...

第一个问题:CCS3.3可以在win7-64上面安装,而且能够正常打开(CCS4更可以在win7上面装)
第二个问题:对于CCS4以上版本,没有5100的驱动,或者说,我没有找到适合win7-64的5100驱动
另外说明下,我只有ICETECK5100的仿真器,本人穷,买不起原装的什么XDS510,XDS560,XDS560PLUS仿真器,抱歉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的Mathlab2010,32位编译出来的GUI程序在64位不能用

果断转exe啊,应该没问题的,甚至在没有matlab环境的电脑上面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断转exe啊,应该没问题的,甚至在没有matlab环境的电脑上面都行

已经转exe了,在没有装mathlab的32位系统可以运行;我那个64位的mathlab破解不完全,电脑处于联网状态就不能打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64位开发都好几年了·

网友:
开发用win7 64位 旗舰版 多年了

网友:
用WIN7 64bit好多年了,还没遇到过不兼容的问题,至少FPGA常用软件未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CCS3.3可以在win7-64上面安装,而且能够正常打开(CCS4更可以在win7上面装)
第二个问题:对 ...

ICETECK5100?
我真的没见过这个。单位穷,510当年不给批,我一急,自己做了20个XDS100V1。不过现在又给批了好几个510,于是100V1又没人用了
当年一起还做了20个SWD的Jlink,20个usb-blaster

网友:
目测了一下你这些软件,64位使用无压力,楼主的担心过于担心的,其实即便是有不能用的,换一个高版本的肯定就能用了

网友:
妥妥的,目前还没有发现不能用的软件,除了iTurns
当然稳定性是没得说的

网友:
不给 64位驱动的厂家都是快 over的,早点换吧

网友:
64位做开发是标配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看你的软件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为什么还在用32位,想不明白

网友:
多加点内存,跑虚拟机很爽的。

网友:
楼主多虑,我都用了好几年的WIN64了,不过用的软件都比你用的版本高

网友:
  WIN7 早就没问题了,除非是VC6等老版本

网友:
这些大都没问题,有问题可以用高一点的版本

网友:
一直用64位win7,暂时还没发现在32位win7上正常运行,但在64位win7上不兼容的软件

网友:
用64位机,一些不兼容的32位软件放在虚拟机里运行。基本上不用怎么开虚拟机。

网友:
肯定64位了,现在兼容都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