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拼变单片,贵司下单系统出了问题?

楼主(2016-05-03):
楼主于上月底下了个单子,今天拿到傻眼了,四拼板子变成单片了,而且钢网也是照单片开的。
清楚的记得,当时选择了请嘉立创设计人员四拼,并四拼出货的,而且开钢网,要贴片用。
当时查看审核时,隐约感觉到了有点不同,就是没有了之前说的,多少大片,多少小片,以为是系统升级带来的。

实际的尺寸已经各个方向都被加倍了
现在客服回复说是我下单没有选择好。
不是第一次下单拼版了,之前都好好的,现在出了这种幺蛾子

网友:
样板系统15大片,暂时还没有选择出货方式的地方(这个功能暂时只有批量系统才有),因打样几片通常单片出货的多,样板系统选择出货方式的功能可能将来会开发(为了解决:样板时单片,若有选择出货方式的地方,就能直接返单批量的情况)。

样板系统要求拼板连片出货的话,需要帮备注一下需求(例如):
请帮备注(以下为举例,您参考):

原文件是单片,现要嘉立创公司帮忙拼版出货,拼版方式:5x1,2.0CM方向上5个,10.0CM方向上1个,需要工艺边,2.0CM边上;10大片50PCS

是否需要间距或工艺边或MARK点,这个方面您自己拿主意,需要就需要,不需要就不用备注进来。
MARK点是默认加到工艺边上的,没有工艺边的拼板,不帮加MARK点。单片文件上不帮加MARK点

若是已拼好了文件
下单 帮填 拼板后的大片尺寸,选 大片数量 就好
请帮注意下审核后的回复
报价人员有说,多少大片多少小片,表示是拼板连片出货的情况
若没有这样写明,请关注下:是不是 拼板后的尺寸与数量报价的
这些很重要

像上面这样清晰明了的帮表述了的话,就不易误解些;核对时发现有问题,一定要帮截图问询好,再帮决定是否生产哦。

网友:
应该是楼主拼板后只有15片,按样板处理了。而样板没有拼板功能。

楼主:
沉了吧!
一是怪自己太经验主义,当时没有多问一句。发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却没有和客服确认。
二是袁老板比较和蔼,愿意接受我等小客户的电话,耐心的与我进行一起测试。
祝嘉立创越来越好。

网友:
比较赞赏袁老板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