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廉价STM32输出wav音频方案

楼主(2016-05-03):
我要做的东西只需要能播放存在Flash或者直接在MCU里软件生成的,非常简单而且时间短的声音,比如虫子叫动物叫等,声音效果不需要很好(单声道,驱动0.5瓦扬声器即可)
我个人想法:
1. STM32直接DAC外接功放,但不知道带DAC的STM32最便宜的是哪个型号,功放芯片什么合适(一个小功率单声道功放即可),8002行不行
2. 带I2S的STM32,直接接音频芯片,但我估计这个方式成本太高,而我不需要MP3解码
存储我打算先看STM32的flash够不够,不够再加SPI Flash。

网友:
dac+功放当然可行

我记得有人拿51都做过 - -

网友A:
估计PWM都行。功放就用8002,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PWM都行。功放就用8002,够便宜

你是说PWM来实现DAC吗?

网友B:
不考虑音质,且不是用耳机听的话,用STM32F030就可以了,用定时器输出2路互补PWM,外接个74HC04做功率放大,直连扬声器,可以很轻松做出10-bit精度32k采样的音质

网友:
看论坛马老师的方案,非常便宜

网友B:
如果连74HC04都想省,就用2对8550和8050组合搭个H桥吧,够便宜

网友:
D类功放,成本最低了

网友:
12位的DAC,音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用的dac+lm386  播放的spi flash里的wav文件,  现在只要读flash   dac输出口PA4就会被拉低出一个负压  有人遇到么?

网友:
用DAC吧
PWM的码率高的话搞不定

网友:
楼主如果打算用51+PWM,不妨考虑STM8,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音质,且不是用耳机听的话,用STM32F030就可以了,用定时器输出2路互补PWM,外接个74HC04做功率放大 ...

非常感谢,我先研究下这个方案

网友C:
STM32F051带DAC输出,价格和STM32F030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051带DAC输出,价格和STM32F030应该差不多。

非常感谢!

有人知道普通手机扬声器的功率吗?以前那种诺基亚功能机的响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74HC04都想省,就用2对8550和8050组合搭个H桥吧,够便宜

请问为什么要H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H桥?

BTL模式,功率更大,且不需要输出电容

网友:
功放IC开始想推荐PAM8403来着,看了8002的价格,成本更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TL模式,功率更大,且不需要输出电容

为何输出两路互补PWM?

没懂两路有何意义?

网友:
8位16k  pwm  spi flash     效果不错

网友:
STM32F100,有DAC的。
价格不贵。
可以直接驱动耳机。

网友:
之前用stm32l152自带DAC+D类功放,外挂spi falsh输出wav,声音还可以。

网友:
DAC要12bit的精度呀,这个是个麻烦的地方

网友:
pwm就行了  玩具抢应该有很便宜的功放芯片

网友:
我的项目也用到了 这个 ,谁有工程分享一下撒!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
PT8211 的输入应该还是I2S。这样还是需要STM32支持I2S。还是PWM最便宜,采样率高点声音音质会好些。DAC其次,例如STM32F051,或者STM32F100C8T6B。

网友:
楼主不如用语音芯片方案,淘宝打样五片十几元,批量不到二元,带功放,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D:
是带0.5w的功放,自动待机不到1uA电流,正适合楼主.

网友E: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2927-1-1.html?_dsign=30e86bed
楼主可以参考下我的帖子

楼主(2016-06-02):
引用 网友D:
是带0.5w的功放,自动待机不到1uA电流,正适合楼主.

能推荐一个吗?

楼主:
我用了单PWM和互补PWM但是还是声音极小,难道必须要用功率放大器件吗,为什么我看到有个帖子用AVR直接PWM接喇叭声音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2927-1-1.html?_dsign=30e86bed
楼主可以参考下我的帖子

谢谢,不过我不需要音质,只求简单播放wav,能直接驱动扬声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不需要音质,只求简单播放wav,能直接驱动扬声器

嗯,楼主做出来后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F:
楼主对喇叭的输出功率有要求吗?
如果输出功率要求也很低的话,甚至可以考虑连功放都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对喇叭的输出功率有要求吗?
如果输出功率要求也很低的话,甚至可以考虑连功放都省掉。

0.5W即可,不过我现在做到的PWM直接接喇叭声音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0.5W即可,不过我现在做到的PWM直接接喇叭声音太小。

你看看你的喇叭的内阻是多大,相同输出功率下,喇叭内阻越小,声音越大。
另外如果SE模式声音不够大的话,可以考虑用两路PWM做BTL模式输出。
另外如果可能用5V电压的MCU的话应该也能增大声音的。
如果能用PWM实现音频输出的话,其实STM8系列也足够用了。
估计麻烦的是你要播的这些声音不太好搞,你可能要想办法把声音的特征频率“录”下来,再用PWM还原出来。

网友:
BTL (bridge-tied load) — an output configuration for power amplifiers, used mainly in audio applications.
The load (for example, a speaker) is connected between two amplifier outputs, bridging the two output
terminals. This can double the voltage swing at the load (compared with SE amplifier operation) if the
outputs are driven in opposite phases.
SE (single-ended) — signaling that is the simplest method of transmitting electrical signals over wires.
One wire carries a varying voltage that represents the signal, while the other wire is connected to a
reference voltage, usually ground. The alternative to single-ended output configuration is the bridge-tied
load (BTL) configuration. SE signaling is less expensive to implement; however the signal cannot be
transmitted over long distances or quickly, it has poorer low-frequency response, and a smaller voltage
swing (compared to the BTL amplifier operation).

楼主:
TDA2822可以做成BTL模式,不知道8002A是否也是同样的工作模式
谁知道TDA2822和8002A哪个适合我的情况?

我昨天买了个LM386模块。效果不太理想而且需要5V供电

网友:
M0有很多选择,M0的外设比M3做的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TDA2822可以做成BTL模式,不知道8002A是否也是同样的工作模式
谁知道TDA2822和8002A哪个适合我的情况?

1,换低内阻的喇叭
2,试试2路PWM同时推,需要OD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换低内阻的喇叭
2,试试2路PWM同时推,需要OD

内阻是8欧
我试过互补PWM,不过不是OD, OD的话必须要接外部上拉吧?那和我直接内部上拉有什么区别?

PS,我看了下tb的音乐芯片,支持PWM的,发现它的电流高达100mA,也许这是为什么STM32不行的原因,STM32太低了,看来我如果一定要用PWM的话,就必须用三极管加大功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是8欧
我试过互补PWM,不过不是OD, OD的话必须要接外部上拉吧?那和我直接内部上拉有什么区别?

我意思你两路PWM同步驱动,并联关系,为了提高驱动能力,但是有风险,所以要OD,不过太难了,还需要互补桥式,算是个馊主意,还是加驱动吧

网友:
声音小可以试试Goldwave调高源文件音量

网友:
自带DAC+D类功放吧(双声道的pam8403,单声道的tpa2005,JLC上都有卖)

网友:
内部DAC+8002功放,批量1K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个吗?

淘宝搜语音芯片,25元十片包邮,有几家.

网友(2019-10-28):
一般stm32中的M0系列的价格都挺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