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单通道RS232串口芯片

楼主(2016-05-03):
为什么大部分RS232芯片都不只一个通道?有没有单通道的,求一款!!

楼主:
是啊,常规都是两个通道,只有一个有点浪费,SOP-16,还占板空间,要是整成个SOP-8的封装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常规都是两个通道,只有一个有点浪费,SOP-16,还占板空间,要是整成个SOP-8的封装多好 ...

有 TSSOP的

网友:
三极管啊,还低功耗

网友:
自己搭一个吧,参考下面这个电路,可以简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882-1-1.html

网友A:
max3221, 不推荐使用1路的,用的人少,反而价格高。

网友B:
adm101,15年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3221, 不推荐使用1路的,用的人少,反而价格高。

用两路的空着一路,看着老不顺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两路的空着一路,看着老不顺眼

所以宁愿用价格贵的,单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m101,15年前用过

查了下,这个给力,SOP-10,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2017-03-14):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C2804

网友C:
因为正常232还有CTS和RTS,所以就有2发2收

网友:
adm3251,磁隔离,就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正常232还有CTS和RTS,所以就有2发2收

异步串口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