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减少触发器使用的求助

楼主(2016-05-03):
ab都是16bit,要求是只用3个触发器实现这个电路,我试着用最简单的状态去写,最后要用到16个寄存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减少触发器的使用。求助大神

网友A:
三个表达式都是逻辑/算术运算,实际上不需要任何寄存器。不知你16个寄存器用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表达式都是逻辑/算术运算,实际上不需要任何寄存器。不知你16个寄存器用在哪里了? ...

题目要求是用到三个触发器,每一步运算,无论是比较加法除法都需要一个时间脉冲,不能直接用组合逻辑的设计思路,这里一个要考虑状态机电路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题目要求是用到三个触发器,每一步运算,无论是比较加法除法都需要一个时间脉冲,不能直接用组合逻辑的设 ...

既然这么多要求,你为什么不把完整要求写出来呢?
a/b都是16位数,又要求中间结果用时钟保存,请问你16个寄存器怎么实现的?

我猜测解题思路是所有数学、逻辑运算其结果不是直接用16个寄存器来保存,而是只保存其结果的标识,例如min {|a|,|b|}的结果,用3'b000/3'b001分别表示|a|和|b|,输出时根据结果为3'b000或3'b001再选择最终输出|a|或|b|。

可能解释得不清楚,说简单点就是16位数的运算,不用寄存器保存其结果,而是另外定义3位状态寄存器,最后根据3位状态寄存器作为输出MUX的sel端,MUX的输入就是各个组合逻辑的运算结果。MUX是16位宽。

网友:
题目的要求是不是分为几种情况:
1:|a| > |b|
2:  |a| < |b|
(1) |b| > |a|/4
(2) |b| < |a|/4

之间的组合电路,时序状态跳转,输出。
题目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全部都写成组合逻辑不就行了么,0个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