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普源DS1054Z示波器 和 泰克TBS1052B 哪个好?

楼主(2016-05-03):
想配置一个入门示波器,上面两个价位差不多,有经验的朋友说哪个好?

网友A:
这标题,不知道是咨询问题还是分享心得。

楼主:
好像存在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不知道是咨询问题还是分享心得。

那么,要怎么描述才合理呢

网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要怎么描述才合理呢

楼上的标题就很清晰 “普源DS1054Z示波器 和 泰克TBS1052B 哪个好?”

网友:
有个普源的DS1102E,用着怪怪的,可能用的少,没有泰克用的顺手

网友:
TBS1052B 不建议用,那个纯玩具。国产的也不推荐,如果钱不够就买个二手的吧。

修改错字!

网友:
这存储大得让人陶醉

网友:
准备买个普源

网友:
DS1054z  再用, 破解过的, 我感觉很好用, 入门足够了,

再说体积也不大, 现在再让我用那些大个示波器 真不习惯,

高性能的小型示波器那个价格又太高了

网友:
当然是泰克TBS1052B

网友(2016-07-01):
万元下的泰克存储深度都不大

网友:
入门级要触发好的,看模拟信号或突发随机信号才能抓住,大存储作协议分析还是逻辑分析仪更合适

网友B:
反正我用1054z感觉不好,还没有tek的tds220好用。可能是我不会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用1054z感觉不好,还没有tek的tds220好用。可能是我不会用吧。

    就是没有tds系列好用,至少tds反应快,触发准确,可靠。tbs确实是玩具,反应慢,不好用。建议买泰克tds系列的,或二手tds的,例如tds1012,才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