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个贴,嘉力创将板费降下来了,可钱花得比原来更多了。

楼主(2016-05-03):
记得以前的打样动不动就几百的。那时画板打样很是小心。出原理图后---万用板搭焊---测试---更改---再测试---再改图---再画板---再检查---最后才发到板厂打样。

现在。。。万用板都差不多长草了。。。一般不是很复杂的,连原理图都不画,直接出PCB,然后往嘉力创一丢就完事。然后就在那等板子回来焊接测试。一个最后成品不出个5版以上的样板,都不好意思说做好了。
这是这半年来打的样。。每一次里不会少于3个PCB。好在大多我都控制在10*10.不然老板得拿刀砍我了。。

网友:
楼主是遇到了个好老板,嘉立创是遇到了个好客户

网友A:
你们老板真好啊,我以前的老板基本上是不给做样板的机会,除非技术完全陌生。
最惨的一次做了100块的小批量,元件都焊好了,返回来测试才发现不知怎么的运放的同相端反相端搞错了,那么一大堆运放啊!走线还在芯片底下,一条一条的割线,把人割的想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板真好啊,我以前的老板基本上是不给做样板的机会,除非技术完全陌生。
最惨的一次做了100块的小批量 ...

老板脑子有病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板真好啊,我以前的老板基本上是不给做样板的机会,除非技术完全陌生。
最惨的一次做了100块的小批量 ...

这样肯定不行,以前不是有个网友说过么:第一次样板100%不能成功定律。。

网友:
一般两次打样定型。难得三次

网友:
样板回来了正式生产大板一般都有点小改动!

网友A:
那是上一个公司的老板了,抠门的很,拿几块钱跟你计较,做项目巴不得今天定下计划明天出成品,不做样板直接小批量不是速度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上一个公司的老板了,抠门的很,拿几块钱跟你计较,做项目巴不得今天定下计划明天出成品,不做样板直接 ...

不做样板几版,我可不敢出小批量,因为我知道不出样直接出量一定会出错, 这是个魔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做样板几版,我可不敢出小批量,因为我知道不出样直接出量一定会出错, 这是个魔咒。。。  ...

公差什么鬼的都要做出样才能测试啊,

还有有时候开发个东西, 妮玛器件都没见到样,甚至是规格书都没有,

就凭淘宝的几张图片就要话封装了. 很难不错的.

网友:
除非功能非常简单的板子。不画原理图,不是怪咖就是神经。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抗议板费下降 ?   明确告诉你, 抗议~~~~~~~                         。。。  无效!

网友:
样板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板真好啊,我以前的老板基本上是不给做样板的机会,除非技术完全陌生。
最惨的一次做了100块的小批量 ...

那不蛋疼啊

网友:
老板够好

网友B:
老板不懂技术,我们PCB,老板都会看看,问问细节,相互讨论没有问题,试样一回。有技术积累的板子,90%不会出大问题,然后微调细节,然后批量。10%情况要做两次样板的,基本不会做三次样板。那种只有PCB没有原理图的板子,是不会拿出手讨论的。当然我们的板子比较简单,一般100-300个器件

网友:
我也要打样几次,都会有没考虑到的问题,比如封装放反了

网友C:
仔仔细细的 一次成功 还被老板娘骂 研发成本高,你们老板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不懂技术,我们PCB,老板都会看看,问问细节,相互讨论没有问题,试样一回。有技术积累的板子,90%不会 ...

我们老板懂技术的咧,是他懒得看,他只要结果,而且越快越好。大多数时候,一个产品的电路板,今天刚说要做这么个东西(以前从没有做过的),才过三天他就会问板回来了没有。。我:没,没有。。。怎么这么慢?。。。。当时我脑子上就有一个大写的问号加黒线。。。。换成别人TMD原理图出没出得来都是一回事,3天你来和我要PCB样板?就算当天给板厂做都要3~4天呢。合着我是打印机啊,这边你想法刚说出来,那边我就打印出PCB了。。。。。 经常这样搞,就有了个习惯,去TMD的BUG。板子最快回来才是王道,原理图?写底层程序的工程师要写程序了,我再给他补画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仔细细的 一次成功 还被老板娘骂 研发成本高,你们老板真好!

一个从来没做过的产品电路板,从这个想法说出来,到PCB样板要回来测试通常只有3天到5天时间,这里面还得包含样板厂制板时间。比如周一周二说要做这个东西,周五例会就会问板子回来了没?怎么这么慢?。。。。老是这么搞。我怕是你也不会有仔仔细细的 时间。。。。

网友:
样板,肯定比洞洞更好看,更容易让老板接受,老板更好拿出去白话。。

网友:
确实如此

网友:
一次成功,可遇不可求呀

网友:
小板子很熟悉的领域还有可能,复杂的大板或牵扯高性能、信号完整性之类的,基本要搞多次,一次成功的概率太小了

网友:
要求不变的情况下,基本就是2次。但是往往客户老是变,还有结构老是要改。所以有时候为了配合结构改也改两三次。

网友:
老板假精明才会不同意打样。打样多少钱,人员工资一天多少钱。减少开发时间才是王道,现在物料、PCB什么的与人比真不是什么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不懂技术,我们PCB,老板都会看看,问问细节,相互讨论没有问题,试样一回。有技术积累的板子,90%不会 ...

一样的做法,还是感觉这是比较稳妥的做法~一般打样2次就可确定,基本不超3次

网友:
好办法,这样才能多,快,好,省

网友:
一次验证套路。第二次试产或量产。次数搞多了浪费时间。

网友D:
打废一版吊爆你,看你还在这里NB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废一版吊爆你,看你还在这里NB不?

这种几十百块的小钱,老板才懒得看呢,他只要结果,最快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几十百块的小钱,老板才懒得看呢,他只要结果,最快的结果。。。。  ...

所以只能说你碰到好老板啥!

有的时候客户今天提要求,恨不得明天就量产,你没事再打几版PCB,看老板吊飞吧!

网友:
每次改板也够累的

网友:
我也改了n次,不过最多3次成形

网友:
楼主老板是好人,我们要是打样多了,被骂死

网友E:
打样一次成功绩效有奖励,2次成功算正常。 3次及以上要扣绩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样一次成功绩效有奖励,2次成功算正常。 3次及以上要扣绩效哦

如果这样干 ,板子再丑我都不改了,至于便于生产,维护、安装什么的更是爱乍乍的。。。

实际上我很多板第二版功能上基本都没事了,就是看着不爽。有时一条线走得不爽我都想再改一版。。。。。

网友:
我们就不一样咯,向我们采购推荐嘉立创她还不采用,打样的话,每次也是管的好严,好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干 ,板子再丑我都不改了,至于便于生产,维护、安装什么的更是爱乍乍的。。。

实际上我很多板 ...

完美主义者,连TEK的上万的示波器板子都有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