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 BootLoader中的hex文件问题

楼主(2016-05-03):
   对于通过串口BootLoader的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在上位机软件上加载的是.hex文件,而.hex文件又是怎么转换成串口通讯信号输出到MCU的呢?

这个转换过程是自动的么?

网友:
HEX转成BIN文件,再把BIN通过串口发出去

网友:
HEX文件64K以内的没有什么难度,找下文件格式装进RAM就好了,64K以上的我没有弄过,应该也差不多吧;
如果芯片写入是有地址的,可以读一行与一次,没有地址或要显示出来可以申请一个和ROM一样大的空间,先对它预填充,可以是0或ff,之后载入,

网友:
楼主都问出HEX怎么变成串口上的电平,果断不是电工甚至IT码工。
硬盘上的苍老师怎么变成显示屏上的红绿蓝的,鼠标移动怎么变成屏幕上的光标的,楼主发的帖怎么通过网线传到论坛的。
这种问题都等同,究根问底可以无穷深入问下去。

网友:
hex文件是有规范的,其中有的行代表偏移地址,有的行代表某个地址上的数据,上位机解析hex文件的数据再发送到MCU上就OK;
hex文件比bin文件好处多,数据行带有绝对地址,而且有校验,很多编译器默认就是hex。

网友:
hex是有固定格式的,真正下载到芯片的数据只是hex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