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stm32的单片机,复位芯片使用哪个好 ??

楼主(2016-05-03):
请教下,使用stm32的单片机,复位芯片使用哪个好 ??

市面上也比较好买的,体积小一点的最好 !!!!!!!!!

先谢谢了!!!!!!!

网友:
MAX809/810

网友A:
STM32内置看门狗复位,外挂貌似多此一举了

网友:
要可靠还是外置的好

网友:
MAX809/810 也不错的

网友:
常用的MAX708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B(2017-05-19):
引用 网友A:
STM32内置看门狗复位,外挂貌似多此一举了

那阻容复位 还需要接么?

网友:
有产品是直接悬空不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阻容复位 还需要接么?

官方推荐的是连接一个104电容对地,不过我试过把复位脚悬空啥也不接,也正常工作。
我平时都是对地加一个104电容。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复位脚接MAX809,这一块还从来没出过问题。但嘉立创目前贴不了这个料,也没有与它相似的代替料可以贴。每次回来还要手焊,累。
目前又要做一批板子,这次尝试复位脚只接一个104电容,再长期看下效果如何。

网友:
接MAX809,仿真好像有问题。

网友C:
IMP706SESA/T  已经使用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P706SESA/T  已经使用多年

多谢多谢啦

网友D:
使用阻容后,最后还是外加了MAX8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阻容后,最后还是外加了MAX809。

看来使用 阻荣 还是不那么的稳定了啊 !!

网友:
感觉706是正道

网友:
一直用SP708R

网友:
706和809有啥区别?

网友:
多的是不加复位芯片的工业产品,有什么好担心的。

网友:
并联一个 104

这么用了4-5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
自带的不行吗

网友:
很多人说是加104或者直接悬空的,其实是存在隐患的,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可能无法开机。stm32的复位问题本坛7,8年前就有不少讨论帖子,建议翻找下
网上有个神奇的 齐工技术支持手册里  有个案例就是stm32的复位问题的  那里就是用的悬空

网友:
706原来是电压监视器+外部看门狗啊 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