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除法ip问题

楼主(2016-05-03):
最近在做步进电机驱动,输入时钟50M,要求输出nHz,n为1k~100k之间的任意值,假设分频系数m,显然m=50,000,000/n,那么问题来了,在fpga中如何在一个clk内完成除法运算?

网友:
在一个CLK内完成除法,只能用纯组合逻辑实现。

网友A:
用DDS,假设32位的,x=n*(2^32)/50M

网友:
有空间为什么不做个查找表

网友:
换种想法,除以2的k次方,比如65536再乘以N,m=fck*n/65536,这样不是更好实现

网友:
应该是clk/m周期内完成分频就够了吧,没有必要一个clk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DS,假设32位的,x=n*(2^32)/50M

这个是正解

网友:
一个周期不行,只能使用流水线,相当于一个周期

网友:
50,000,000 = m *n:   FPGA里每个clk对m做累加运算, 直到和>50M. 则开始下一个周期.  我以前也是用除法, 太浪费资源了, 而且至少要30多个clk才能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