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T-Link固件升级到成J-link OB固件--一些测试,持续更新

楼主(2016-05-03):
前几天看见网友,arda的文章,
SEGGER官方提供 将ST-Link固件升级到成J-link OB固件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937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今天来做一个测试,放在这里方便大家讨论
我测试的是NUCLEO-F072RB升级到jlink后,可以有串口,挺好的,仿真速度没有做测试。
做了一些串口通信的测试,以下是一些图片,大家可以看看。串口速度可以支持蛮高的速度
升级过程如下

升级之后就有了串口,当然也可以jlink。

哈哈是不是歪歪,一个usb串口和仿真搞定,哈哈

测试STM32F4DISCOVERY  407可以升级成JLINK,没有串口
测试STM32F4DISCOVERY  429可以升级成JLINK,没有串口
淘宝上的u盘形状不能升级

能看出你想要stlink变成jlnk还能支持串口,得用stlink-V21版本的。大家还有什么想测试的请留言。
那位大神能搞出stlink-V21版本的固件,来造福下大家?

秀一下我的板子,有很多没有拍出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加密解密没学会,提供点资料吧
public class Aes_Encryption
{
  static final int KEY_NREADY = 0;
  static final int KEY_READY = 1;
  static final int AES_OK = 0;
  static final int AES_ERROR = 1;
  static final int AES_BLOCK_SIZE = 4;
  static final int AES_KEY_SIZE = 4;
  static final int AES_EXPKEY_SIZE = 44;
  static int m_keyState = 0;
  static String m_keyOfKey2 = "I am key, wawawa";
  static int[] m_expKey = new int[44];
  static final int[] Sbox = { 99, 124, 119, 123, 242, 107, 111, 197, 48, 1, 103, 43, 254, 215, 171, 118, 202, 130, 201, 125, 250, 89, 71, 240, 173, 212, 162, 175, 156, 164, 114, 192, 183, 253, 147, 38, 54, 63, 247, 204, 52, 165, 229, 241, 113, 216, 49, 21, 4, 199, 35, 195, 24, 150, 5, 154, 7, 18, 128, 226, 235, 39, 178, 117, 9, 131, 44, 26, 27, 110, 90, 160, 82, 59, 214, 179, 41, 227, 47, 132, 83, 209, 0, 237, 32, 252, 177, 91, 106, 203, 190, 57, 74, 76, 88, 207, 208, 239, 170, 251, 67, 77, 51, 133, 69, 249, 2, 127, 80, 60, 159, 168, 81, 163, 64, 143, 146, 157, 56, 245, 188, 182, 218, 33, 16, 255, 243, 210, 205, 12, 19, 236, 95, 151, 68, 23, 196, 167, 126, 61, 100, 93, 25, 115, 96, 129, 79, 220, 34, 42, 144, 136, 70, 238, 184, 20, 222, 94, 11, 219, 224, 50, 58, 10, 73, 6, 36, 92, 194, 211, 172, 98, 145, 149, 228, 121, 231, 200, 55, 109, 141, 213, 78, 169, 108, 86, 244, 234, 101, 122, 174, 8, 186, 120, 37, 46, 28, 166, 180, 198, 232, 221, 116, 31, 75, 189, 139, 138, 112, 62, 181, 102, 72, 3, 246, 14, 97, 53, 87, 185, 134, 193, 29, 158, 225, 248, 152, 17, 105, 217, 142, 148, 155, 30, 135, 233, 206, 85, 40, 223, 140, 161, 137, 13, 191, 230, 66, 104, 65, 153, 45, 15, 176, 84, 187, 22 };
  static final int[] InvSbox = { 82, 9, 106, 213, 48, 54, 165, 56, 191, 64, 163, 158, 129, 243, 215, 251, 124, 227, 57, 130, 155, 47, 255, 135, 52, 142, 67, 68, 196, 222, 233, 203, 84, 123, 148, 50, 166, 194, 35, 61, 238, 76, 149, 11, 66, 250, 195, 78, 8, 46, 161, 102, 40, 217, 36, 178, 118, 91, 162, 73, 109, 139, 209, 37, 114, 248, 246, 100, 134, 104, 152, 22, 212, 164, 92, 204, 93, 101, 182, 146, 108, 112, 72, 80, 253, 237, 185, 218, 94, 21, 70, 87, 167, 141, 157, 132, 144, 216, 171, 0, 140, 188, 211, 10, 247, 228, 88, 5, 184, 179, 69, 6, 208, 44, 30, 143, 202, 63, 15, 2, 193, 175, 189, 3, 1, 19, 138, 107, 58, 145, 17, 65, 79, 103, 220, 234, 151, 242, 207, 206, 240, 180, 230, 115, 150, 172, 116, 34, 231, 173, 53, 133, 226, 249, 55, 232, 28, 117, 223, 110, 71, 241, 26, 113, 29, 41, 197, 137, 111, 183, 98, 14, 170, 24, 190, 27, 252, 86, 62, 75, 198, 210, 121, 32, 154, 219, 192, 254, 120, 205, 90, 244, 31, 221, 168, 51, 136, 7, 199, 49, 177, 18, 16, 89, 39, 128, 236, 95, 96, 81, 127, 169, 25, 181, 74, 13, 45, 229, 122, 159, 147, 201, 156, 239, 160, 224, 59, 77, 174, 42, 245, 176, 200, 235, 187, 60, 131, 83, 153, 97, 23, 43, 4, 126, 186, 119, 214, 38, 225, 105, 20, 99, 85, 33, 12, 125 };
  static final long[] rcon = { 16777216L, 33554432L, 67108864L, 134217728L, 268435456L, 536870912L, 1073741824L, -2147483648L, 452984832L, 905969664L };

  public static void StrKeyToByteChar(String paramString, byte[] paramArrayOfByte)
  {
    char[] arrayOfChar = paramString.toCharArray();
    for (int i = 0; i < 16; i++) {
      paramArrayOfByte[i] = ((byte)((byte)arrayOfChar[i] & 0xFF));
    }
  }

  static int STlinkPCaes_Encry_Api(byte[] paramArrayOfByte1, byte[] paramArrayOfByte2, byte[] paramArrayOfByte3, int paramInt)
  {
    int m = 16;
    byte[] arrayOfByte1 = new byte[m];

    int i = paramInt;
    int j = 0;

    AES_keyschedule_enc(paramArrayOfByte3, m_expKey);
    m_keyState = 1;
    while (i > 0)
    {
      Object localObject = null;
      int n;
      if (i >= m)
      {
        localObject = Arrays.copyOfRange(paramArrayOfByte1, j, j + m);
        n = m;
      }
      else
      {
        n = i;
        if (i > 0)
        {
          byte[] arrayOfByte2 = new byte[m];
          for (k = 0; k < i; k++) {
            arrayOfByte2[k] = paramArrayOfByte1[(j + k)];
          }
          for (k = i; k < m; k++) {
            arrayOfByte2[k] = ((byte)(int)Double.doubleToLongBits(Math.random()));
          }
          localObject = arrayOfByte2;
        }
      }
      if (i > 0) {
        AES_encrypt((byte[])localObject, arrayOfByte1, m_expKey);
      }
      for (int k = 0; k < m; k++) {
        paramArrayOfByte2[(j + k)] = arrayOfByte1[k];
      }
      i -= n;
      j += n;
    }
    return 0;
  }

  static int STlinkPCaes_Decry_Api(byte[] paramArrayOfByte1, byte[] paramArrayOfByte2, byte[] paramArrayOfByte3, int paramInt)
  {
    int m = 16;
    byte[] arrayOfByte1 = new byte[m];

    int i = paramInt;
    int j = 0;

    AES_keyschedule_enc(paramArrayOfByte3, m_expKey);
    m_keyState = 1;
    while (i > 0)
    {
      Object localObject = null;
      int n;
      if (i >= m)
      {
        localObject = Arrays.copyOfRange(paramArrayOfByte1, j, j + m);
        n = m;
      }
      else
      {
        n = i;
        if (i > 0)
        {
          byte[] arrayOfByte2 = new byte[m];
          for (k = 0; k < i; k++) {
            arrayOfByte2[k] = paramArrayOfByte1[(j + k)];
          }
          for (k = i; k < m; k++) {
            arrayOfByte2[k] = ((byte)(int)Double.doubleToLongBits(Math.random()));
          }
          localObject = arrayOfByte2;
        }
      }
      if (i > 0) {
        AES_decrypt((byte[])localObject, arrayOfByte1, m_expKey);
      }
      for (int k = 0; k < n; k++) {
        paramArrayOfByte2[(j + k)] = arrayOfByte1[k];
      }
      i -= n;
      j += n;
    }
    return 0;
  }

  static int byte0(int paramInt)
  {
    return paramInt >> 24 & 0xFF;
  }

  static int byte1(int paramInt)
  {
    return paramInt >> 16 & 0xFF;
  }

  static int byte2(int paramInt)
  {
    return paramInt >> 8 & 0xFF;
  }

  static int byte3(int paramInt)
  {
    return paramInt & 0xFF;
  }

  static int WORD8_TO_WORD32(int paramInt1, int paramInt2, int paramInt3, int paramInt4)
  {
    return (paramInt1 << 24 & 0xFF000000) + (paramInt2 << 16 & 0xFF0000) + (paramInt3 << 8 & 0xFF00) + (paramInt4 & 0xFF);
  }

  static int Xtime(int paramInt)
  {
    long l1 = 4294967295L;
    long l2 = paramInt & l1;
    long l3 = (l2 & 0x7F7F7F7F) << 1 ^ ((l2 & 0xFFFFFFFF80808080) >> 7) * 27L;
    return (int)(l3 & l1);
  }

  static int upr(int paramInt1, int paramInt2)
  {
    long l1 = 4294967295L;
    long l2 = paramInt1 & l1;
    long l3 = l2 >> 8 * paramInt2 | l2 << 32 - 8 * paramInt2;
    return (int)(l3 & l1);
  }

  static int fwd_mcol(int paramInt)
  {
    int i = Xtime(paramInt) ^ upr(paramInt ^ Xtime(paramInt), 3) ^ upr(paramInt, 2) ^ upr(paramInt, 1);
    return i;
  }

  static int inv_mcol(int paramInt)
  {
    int i = Xtime(paramInt);
    int j = Xtime(i);
    int k = Xtime(j);
    paramInt ^= k;
    return i ^= j ^ k ^ upr(i ^ paramInt, 3) ^ upr(j ^ paramInt, 2) ^ upr(paramInt, 1);
  }

  static void AES_keyschedule_enc(byte[] paramArrayOfByte, int[] paramArrayOfInt)
  {
    int i = 0;
    int[] arrayOfInt = new int[4];
    for (i = 0; i < 4; i++)
    {
      arrayOfInt[i] =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getInt(4 * i);
      paramArrayOfInt[i] = arrayOfInt[i];
    }
    for (i = 0; i < 10;)
    {
      int j = byte1(arrayOfInt[3]);
      int k = Sbox[j];
      int m = byte2(arrayOfInt[3]);
      int n = Sbox[m];
      int i1 = byte3(arrayOfInt[3]);
      int i2 = Sbox[i1];
      int i3 = byte0(arrayOfInt[3]);
      int i4 = Sbox[i3]; int
        tmp118_117 = 0; int[] tmp118_116 = arrayOfInt;tmp118_116[tmp118_117] = ((int)(tmp118_116[tmp118_117] ^ WORD8_TO_WORD32(Sbox[byte1(arrayOfInt[3])], Sbox[byte2(arrayOfInt[3])], Sbox[byte3(arrayOfInt[3])], Sbox[byte0(arrayOfInt[3])]) ^ rcon[(i++)]));

      arrayOfInt[1] ^= arrayOfInt[0];
      arrayOfInt[2] ^= arrayOfInt[1];
      arrayOfInt[3] ^= arrayOfInt[2];

      System.arraycopy(arrayOfInt, 0, paramArrayOfInt, 4 * i, 4);
    }
  }

  static void AES_keyschedule_dec(byte[] paramArrayOfByte, int[] paramArrayOfInt)
  {
    AES_keyschedule_enc(paramArrayOfByte, paramArrayOfInt);
  }

  static void AES_decrypt(byte[] paramArrayOfByte1, byte[] paramArrayOfByte2, int[] paramArrayOfInt)
  {
    int[] arrayOfInt = new int[4];
    int n = 10;
    int i1 = 40;
    for (int i2 = 0; i2 < 4; i2++)
    {
      int i3 =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1).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getInt(4 * i2);
      arrayOfInt[i2] = (i3 ^ paramArrayOfInt[(i1 + i2)]);
    }
    i1 -= 8;
    for (;;)
    {
      i = WORD8_TO_WORD32(InvSbox[byte0(arrayOfInt[0])], InvSbox[byte1(arrayOfInt[3])], InvSbox[byte2(arrayOfInt[2])], InvSbox[byte3(arrayOfInt[1])]) ^ paramArrayOfInt[(i1 + 4)];

      j = WORD8_TO_WORD32(InvSbox[byte0(arrayOfInt[1])], InvSbox[byte1(arrayOfInt[0])], InvSbox[byte2(arrayOfInt[3])], InvSbox[byte3(arrayOfInt[2])]) ^ paramArrayOfInt[(i1 + 5)];

      k = WORD8_TO_WORD32(InvSbox[byte0(arrayOfInt[2])], InvSbox[byte1(arrayOfInt[1])], InvSbox[byte2(arrayOfInt[0])], InvSbox[byte3(arrayOfInt[3])]) ^ paramArrayOfInt[(i1 + 6)];

      m = WORD8_TO_WORD32(InvSbox[byte0(arrayOfInt[3])], InvSbox[byte1(arrayOfInt[2])], InvSbox[byte2(arrayOfInt[1])], InvSbox[byte3(arrayOfInt[0])]) ^ paramArrayOfInt[(i1 + 7)];

      arrayOfInt[0] = inv_mcol(i);
      arrayOfInt[1] = inv_mcol(j);
      arrayOfInt[2] = inv_mcol(k);
      arrayOfInt[3] = inv_mcol(m);

      i1 -= 4;

      n--;
      if (n == 1) {
        break;
      }
    }
    int i = WORD8_TO_WORD32(InvSbox[byte0(arrayOfInt[0])], InvSbox[byte1(arrayOfInt[3])], InvSbox[byte2(arrayOfInt[2])], InvSbox[byte3(arrayOfInt[1])]) ^ paramArrayOfInt[(i1 + 4)];

    int j = WORD8_TO_WORD32(InvSbox[byte0(arrayOfInt[1])], InvSbox[byte1(arrayOfInt[0])], InvSbox[byte2(arrayOfInt[3])], InvSbox[byte3(arrayOfInt[2])]) ^ paramArrayOfInt[(i1 + 5)];

    int k = WORD8_TO_WORD32(InvSbox[byte0(arrayOfInt[2])], InvSbox[byte1(arrayOfInt[1])], InvSbox[byte2(arrayOfInt[0])], InvSbox[byte3(arrayOfInt[3])]) ^ paramArrayOfInt[(i1 + 6)];

    int m = WORD8_TO_WORD32(InvSbox[byte0(arrayOfInt[3])], InvSbox[byte1(arrayOfInt[2])], InvSbox[byte2(arrayOfInt[1])], InvSbox[byte3(arrayOfInt[0])]) ^ paramArrayOfInt[(i1 + 7)];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2).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putInt(i);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2).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putInt(4, j);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2).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putInt(8, k);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2).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putInt(12, m);
  }

  static void AES_encrypt(byte[] paramArrayOfByte1, byte[] paramArrayOfByte2, int[] paramArrayOfInt)
  {
    int[] arrayOfInt = new int[4];
    int n = 10;
    int i1 = 0;
    for (int i2 = 0; i2 < 4; i2++)
    {
      int i3 =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1).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getInt(4 * i2);
      arrayOfInt[i2] = (i3 ^ paramArrayOfInt[(i1 + i2)]);
    }
    i1 += 4;
    for (;;)
    {
      i = WORD8_TO_WORD32(Sbox[byte0(arrayOfInt[0])], Sbox[byte1(arrayOfInt[1])], Sbox[byte2(arrayOfInt[2])], Sbox[byte3(arrayOfInt[3])]);

      j = WORD8_TO_WORD32(Sbox[byte0(arrayOfInt[1])], Sbox[byte1(arrayOfInt[2])], Sbox[byte2(arrayOfInt[3])], Sbox[byte3(arrayOfInt[0])]);

      k = WORD8_TO_WORD32(Sbox[byte0(arrayOfInt[2])], Sbox[byte1(arrayOfInt[3])], Sbox[byte2(arrayOfInt[0])], Sbox[byte3(arrayOfInt[1])]);

      m = WORD8_TO_WORD32(Sbox[byte0(arrayOfInt[3])], Sbox[byte1(arrayOfInt[0])], Sbox[byte2(arrayOfInt[1])], Sbox[byte3(arrayOfInt[2])]);

      arrayOfInt[0] = (fwd_mcol(i) ^ paramArrayOfInt[i1]);
      arrayOfInt[1] = (fwd_mcol(j) ^ paramArrayOfInt[(i1 + 1)]);
      arrayOfInt[2] = (fwd_mcol(k) ^ paramArrayOfInt[(i1 + 2)]);
      arrayOfInt[3] = (fwd_mcol(m) ^ paramArrayOfInt[(i1 + 3)]);

      i1 += 4;
      n--;
      if (n == 1) {
        break;
      }
    }
    int i = WORD8_TO_WORD32(Sbox[byte0(arrayOfInt[0])], Sbox[byte1(arrayOfInt[1])], Sbox[byte2(arrayOfInt[2])], Sbox[byte3(arrayOfInt[3])]);

    int j = WORD8_TO_WORD32(Sbox[byte0(arrayOfInt[1])], Sbox[byte1(arrayOfInt[2])], Sbox[byte2(arrayOfInt[3])], Sbox[byte3(arrayOfInt[0])]);

    int k = WORD8_TO_WORD32(Sbox[byte0(arrayOfInt[2])], Sbox[byte1(arrayOfInt[3])], Sbox[byte2(arrayOfInt[0])], Sbox[byte3(arrayOfInt[1])]);

    int m = WORD8_TO_WORD32(Sbox[byte0(arrayOfInt[3])], Sbox[byte1(arrayOfInt[0])], Sbox[byte2(arrayOfInt[1])], Sbox[byte3(arrayOfInt[2])]);

    i ^= paramArrayOfInt[(i1 + 0)];
    j ^= paramArrayOfInt[(i1 + 1)];
    k ^= paramArrayOfInt[(i1 + 2)];
    m ^= paramArrayOfInt[(i1 + 3)];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2).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putInt(i);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2).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putInt(4, j);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2).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putInt(8, k);
    ByteBuffer.wrap(paramArrayOfByte2).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putInt(12, m);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解密没学会,提供点资料吧

楼主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I am key, wawawa";提取固件的加密解密方式,固件不是简单的存在文件里,而是加密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am key, wawawa";提取固件的加密解密方式,固件不是简单的存在文件里,而是加密过的 ...

努力把固件搞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努力把固件搞出来

没时间继续分析了,以前分析了点,放U盘里了,然后U盘坏了,又要重新分析,好辛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时间继续分析了,以前分析了点,放U盘里了,然后U盘坏了,又要重新分析,好辛苦的 ...

很难分析么,提供点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时间继续分析了,以前分析了点,放U盘里了,然后U盘坏了,又要重新分析,好辛苦的 ...

很难分析么,你是怎么分析的,你的代码是C#

网友A:
http://www.taylorkillian.com/201 ... -firmware-from.html
参考别人的,思路在这里

网友:
没思路看着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aylorkillian.com/2013/01/retrieving-st-linkv2-firmware-from.html
参考别人的,思路在这里 ...

谢谢提供资料,对了把那个C#,加解密工程打出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aylorkillian.com/2013/01/retrieving-st-linkv2-firmware-from.html
参考别人的,思路在这里 ...

这网站打不开,要科学的方式进去??

网友B:
转成jlink后能否仿真st以外的arm芯片?飞思卡尔的只opensda也能转成jlink,但只能仿飞思卡尔的芯片

网友:
rtt能用不?

网友C:
想到一个搞定Stlinkv2-1的方法,读出jlink版固件,然后刷回stlink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到一个搞定Stlinkv2-1的方法,读出jlink版固件,然后刷回stlink ,呵呵

然后就变成ST-Link了,再也回不到ST-LinkV2-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到一个搞定Stlinkv2-1的方法,读出jlink版固件,然后刷回stlink ,呵呵

关键是怎么才能够读出固件,

楼主:
RTT没有做测试,也没用过RT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成jlink后能否仿真st以外的arm芯片?飞思卡尔的只opensda也能转成jlink,但只能仿飞思卡尔的芯片 ...

这个我回去测试看看,手机有个新塘的mcu,m4内核,还有一块lp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就变成ST-Link了,再也回不到ST-LinkV2-1了?

一看就知道你没有升级stlink,这个stlink升级到Jlink过后,还可以退回STlink,do  you  know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才能够读出固件,

9怎么搞定的,同理。
找taoist ,大神级人物

网友E:
没人看原帖里面的官网链接吗。。
The firmware is for use with evaluation boards only. It is not for use with custom hardware.

这个jlink固件只能调试开发板上的芯片,不能调试别的板子。

网友F:
楼主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STM32F4DISCOVERY 板载的STLINK都没有引出CDC串口pin。即使固件支持有能如何呢,自己将STLINK pin脚飞线连到F4 mcu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人看原帖里面的官网链接吗。。

这个jlink固件只能调试开发板上的芯片,不能调试别的板子。 ...

想多了,肯定可以调试其他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STM32F4DISCOVERY 板载的STLINK都没有引出CDC串口pin。即使固件支持有能如何呢, ...

可以自己在重新花一块板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在重新花一块板子,

自己画板推荐用ob-072,外围电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画板推荐用ob-072,外围电路简单

ob-072这个没有串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ob-072这个没有串口吧

有的,而且是硬件串口,不是用gpio模拟的,速度应该更快一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ob-072这个没有串口吧

OB-072是有串口的,只是SWD的速度限制在了2M,其他用着都行。不过我在原来的帖子里面下载072固件,发现串口可以用,swd接口只能识别目标芯片ID不能仿真和下载,感觉有一股淡淡的忧伤。

网友F:
引用 网友G:
OB-072是有串口的,只是SWD的速度限制在了2M,其他用着都行。不过我在原来的帖子里面下载072固件,发现串 ...

芯片调试支持主要是pc上位机处理的,底层硬件只是负责发送swd时序。具体是什么ic无法调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OB-072是有串口的,只是SWD的速度限制在了2M,其他用着都行。不过我在原来的帖子里面下载072固件,发现串 ...

好伤心的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芯片调试支持主要是pc上位机处理的,底层硬件只是负责发送swd时序。具体是什么ic无法调试呢? ...

我用来调试F407的时候发现下载不进去,可以识别芯片,然后就是我keil版本是5.15。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用来调试F407的时候发现下载不进去,可以识别芯片,然后就是我keil版本是5.15。 ...

用其它的jlink能否连接?jtag速度降一下,换根短些的连接线看看
用jlink目录下的JFlash来直接烧写是否可以?如果只是Keil不能下载,可以试着执行jlink安装目录的JLinkDLLUpdater.exe更新一下Keil下的jlink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其它的jlink能否连接?jtag速度降一下,换根短些的连接线看看
用jlink目录下的JFlash来直接烧写是否可 ...

好的 我试试  要不你把你的固件上传来一份

网友H:
stm32f429disocery升级是成功了, 但是实际下载时, 擦除正常, 下载到一半多点(10秒左右)就卡住了, 反复试了好几次都这样
就刷回STLINK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才能够读出固件,

破解link.的好像都是通过dll得到固件  然后分析出检验机制 再下木马吐出boot. 找破解jlink的大神们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tm32f429disocery升级是成功了, 但是实际下载时, 擦除正常, 下载到一半多点(10秒左右)就卡住了, 反复试了 ...

降速行不行  如果不行  那这个还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破解link.的好像都是通过dll得到固件  然后分析出检验机制 再下木马吐出boot. 找破解jlink的大神们吧 ...

是的,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用的上stlink v21版本的固件

网友:
期待2.1的固件

网友:
先放出J-LINK V2的固件,ST 2.1固件還在奮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放出J-LINK 的固件,ST 2.1固件還在奮鬥中

什么意思???解释下,这个是

网友:
是J-link OB固件

楼主:
这个固件是stlink v21升级成ob之后的固件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降速行不行  如果不行  那这个还有问题啊

下载时是2M, 这都不行还玩啥?

楼主:
https://github.com/x893

貌似是stlink v21的固件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是stlink v21升级成ob之后的固件还是?

是的,这个固件是stlink v21升级成ob之后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这个固件是stlink v21升级成ob之后的固件

可以烧录不?如果可以,我升级过后,在用软件恢复成stlink V21不久可以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烧录不?如果可以,我升级过后,在用软件恢复成stlink V21不久可以么

可以烧录,用软件可以恢复成stlink V21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烧录,用软件可以恢复成stlink V21

是么,我烧录看看,哈哈,

网友J:
請問ST-LINK V2 和 ST_LINK V21 有何不一樣?
J-LINK OB 也有分 V2和 V21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ST-LINK V2 和 ST_LINK V21 有何不一樣?
J-LINK OB 也有分 V2和 V21

ST_LINK V21有串口的

网友:
J-LINK V21 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回去测试看看,手机有个新塘的mcu,m4内核,还有一块lpc的

回头有结果了支一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头有结果了支一声,呵呵

好的,有空测试下

楼主:
对了,你有没有测试过,这个可以把stlink v2的烧录成stlink v21的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了,你有没有测试过,这个可以把stlink v2的烧录成stlink v21的不???

沒這樣測試過
如果不行,請換回燒錄J-LINK V21,再燒錄成STLINK V2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沒這樣測試過
如果不行,請換回燒錄J-LINK V21,再燒錄成STLINK V21

你测试下呗,嘿嘿

网友K:
感觉是可以  搞成V21的,看V2-1  是 STM32F103CBT6        V2是STM32F103C8T6,但是Bin文件没超过64KB,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把V2-1读出来啦,   还有mega1702  怎么读取JLINK OB的固件的呀,我比较了一下,前面的部分和STLINK V2 BIN文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是可以  搞成V21的,看V2-1  是 STM32F103CBT6        V2是STM32F103C8T6,但是Bin文件没超过64KB,这 ...

固件是從STLinkReflash.EXE中節錄出來的,V2和V2-1 BOOTLOADER 是一樣的
0x08004000 後就不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故件是從STLinkReflash.EXE中節錄出來的,V2和V2-1 BOOTLOADER 是一樣的
0x08004000 後就不同了 ...

确实是的4000后的不一样,没拿STLINK,回去试下看看,看能升级回去后读出来V2-1不,如果是这样,那SEG  GER这好事做的,谢谢您的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实是的4000后的不一样,没拿STLINK,回去试下看看,看能升级回去后读出来V2-1不,如果是这样,那SEG  G ...

试试看吧,希望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试看吧,希望可以

经过测试,硬件采用自己画的板子,芯片为F407VGT6,固件ST2JLINK-V21.rar,使用keil5.15自带的可以连接芯片,并且可以下载,下载的最大速度限制到了2M,使用s e g g e r最新版V5.12e,可以连接芯片,可以读取芯片里面的内容,但是下载的时候提示license,寻找度娘破解后可以下载至芯片。
回滚至stlink_v21显示失败。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经过测试,硬件采用自己画的板子,芯片为F407VGT6,固件ST2JLINK-V21.rar,使用keil5.15自带的可以连接芯 ...

你原先STLINK的版本是V2還是V21?
如果是V2,回滚至stlink_v21,會有問題.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原先STLINK的版本是V2還是V21?
如果是V2,回滚至stlink_v21,會有問題.

谢谢提醒,今天早上试了下ST2JLINK.rar这个固件,刷进去以后识别出来jlink,可以通过s e g g e r的软件读取和下载,下载时候提示license,破解后消失,keil5.15下载正常,不过相比于V21少了虚拟串口,通过软件可以回滚至STLINK,使用ST官方的软件能够完成下载及验证,能够使用。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提醒,今天早上试了下ST2JLINK.rar这个固件,刷进去以后识别出来jlink,可以通过s e g g e r的软件读 ...

STLINK的版本是V2還是V21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LINK的版本是V2還是V21

STLINK是某宝上的U盘外形的,刚开始想刷不知道怎么的把STM32F101C8T6芯片给烧了,重新焊上了一块新的103C8T6重新刷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LINK是某宝上的U盘外形的,刚开始想刷不知道怎么的把STM32F101C8T6芯片给烧了,重新焊上了一块新的103C ...

你是怎么把程序刷进去的,比较好奇,我的有下载口,但是刷不进去,估计软件要复位之类的,比较纠结,不知道dfu方式能不能下载,

我这里有stlink和jlink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把程序刷进去的,比较好奇,我的有下载口,但是刷不进去,估计软件要复位之类的,比较纠结,不知 ...

其实一开始我也下不进去,不知道芯片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然后就觉得芯片被烧了,最后是换上了一个新的103C8T6焊了上去就好了,下载的时候记得清除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一开始我也下不进去,不知道芯片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然后就觉得芯片被烧了,最后是换上了一个新的10 ...

怎么设置清楚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提醒,今天早上试了下ST2JLINK.rar这个固件,刷进去以后识别出来jlink,可以通过s e g g e r的软件读 ...

刚刚我测试有的啊,有串口,莫非和芯片有关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刚我测试有的啊,有串口,莫非和芯片有关系?

V21的有串口,V2没有串口,我测试的时候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V21的有串口,V2没有串口,我测试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在淘宝上买的,U盘,不带串口,但是升级后有串口

楼主:
经过测试,下载的速度提升一倍,真给力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的,U盘,不带串口,但是升级后有串口

U盘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L:
U盘的是什么芯片?

女神来回复,你猜是什么芯片

网友L:
正常应该是103C8T6,但是你说串口好用,我就不解了,难道是072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常应该是103C8T6,但是你说串口好用,我就不解了,难道是072不成?

就是103C8T6,有串口的,而且下载速度比stlink快很多,哈哈

网友M:
mark ,stlink 刷机成jlink,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mark ,stlink 刷机成jlink,呵呵。

你值得拥有

网友:
真是个好消息,空了我也试一下

网友J:
有誰能提供stsw-link007的前一版本,現版本為V2J27S6 for ST-Link/V2 ,V2J27M15 for ST-Link/V2-1.
前一版本為V2J26S? for ST-Link/V2 ,V2J26M1? for ST-Link/V2-1.
STLink firmware upgrade
STLinkUSBDriver.dll
ST-LinkUpgrade.exe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誰能提供stsw-link007的前一版本,現版本為V2J27S6 for ST-Link/V2 ,V2J27M15 for ST-Link/V2-1.
前一版本 ...

要这个做啥?

网友J:
解密時要比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解密時要比對用.

有没有解密思路

网友:
亲测  56楼的固件好用 普通的STlinkV2 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56楼的固件升级后 可以将stlink增加一个CDC串口  串口引脚是PA2 和PA3 可以自己接一下或者画个板
使用keil仿真 会弹出证书问题 可以使用 Segger_j-lINK_Keygen  添加FlashBP证书
seial可以插上stlink 打开J-Flash 在Help中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进来看看,☺

好看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誰能提供stsw-link007的前一版本,現版本為V2J27S6 for ST-Link/V2 ,V2J27M15 for ST-Link/V2-1.
前一版本 ...

我这有 stsw-link 004 的可以用不,需要发给你,哈哈

网友:
马克,有空把我的评估板升级一下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有 stsw-link 004 的可以用不,需要发给你,哈哈

可以的,請發到我郵箱裡.
mega1702@163.com
謝謝你

网友:
有什么好处吗?ST-LINK不是本来就有个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这有 stsw-link 004 的可以用不,需要发给你,哈哈

004是什么版本的,发到网站上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004是什么版本的,发到网站上来,

STM32 ST-LINK Utility_v3.7.0.exe     里面的内容是这个,下载的时间是  004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M32 ST-LINK Utility_v3.7.0.exe     里面的内容是这个,下载的时间是  004

哦,ST网站下载要注册,注册几次失败,就懒得在注册

网友:
PC上升级软件历史版本

网友K:
目前测试有问题的   mega1702 提供的是可以把ST LINK变成J LINK,也可以再切换到ST LINK,,也可以使用ST LINK的软件升级,但是测试发现只能用于STM32,不能用于STM8了,以前泄露的ST LINK V2的是两种都可以用的,有正版本的ST LINK V2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stlink-V2-1 放出来啊

网友J:
先放出ST-LINK V2 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放出ST-LINK V2 固件

这个固件有什么特点不???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有什么特点不???

ST-LINK V2 最新的固件,支援較多的MCU唄.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LINK V2 最新的固件,支援較多的MCU唄.

这样啊,那下载速度是否有提升

网友O(2016-06-19):
淘宝上买的U盘大小的st-link OB有什么办法能改成j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淘宝上买的U盘大小的st-link OB有什么办法能改成jlink吗

可以的,用我传的hex文件就可以,实际上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ST-LINK V21版本的固件都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
弹出这个咋搞呀

楼主:
右下角的接受不知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下角的接受不知道么

知道呀就是会弹出二三次很烦人
找到SEGGER_JLink_V512g注册机哈哈!

网友P:
引用 网友K:
目前测试有问题的   mega1702 提供的是可以把ST LINK变成J LINK,也可以再切换到ST LINK,,也可以使用ST L ...

请教下,你是用哪个芯片做的测试啊?
我手边没有103CB,使用的是103RC做测试,好像不能回退到STLINKV2-1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下,你是用哪个芯片做的测试啊?
我手边没有103CB,使用的是103RC做测试,好像不能回退到STLINKV2-1 ...

那你的应该不是正版stlink

网友P:
引用 楼主:
那你的应该不是正版stlink

我有正版的STLINKV21就是不敢拿去试,怕转不回去了。
现在已经做了几个072版本的JLINK,使用起来挺方便的。

想着使用开发板做做测试,成功的话就是说明STLINKV21真的有效了,以后可以自己做几个STLINKV21的下载器

但现在没有测试成功,所以问了那个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有正版的STLINKV21就是不敢拿去试,怕转不回去了。
现在已经做了几个072版本的JLINK,使用起来挺方便的 ...

是这样的,正版的stlink我测试了,都是可以用segger公司的工具切换,山寨的就只能烧录固件的方式切换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正版的stlink我测试了,都是可以用segger公司的工具切换,山寨的就只能烧录固件的方式切换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12&pid=9171544
  这个楼层的固件是可以做 STLINKV21的吗
你测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正版的stlink我测试了,都是可以用segger公司的工具切换,山寨的就只能烧录固件的方式切换 ...

那是因为你的提取的boot不是正版的吧。正版的boot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649812&pid=9171544
  这个楼层的固 ...

56楼的固件可以强制烧录成jlink,但是不能用segger的软件退回stlink

网友:
引用 楼主:
56楼的固件可以强制烧录成jlink,但是不能用segger的软件退回stlink

和我的测试结果一致
那就是说真正的STLINKV21固件还没有出来

网友L:
Jlink2.1测试串口收发不稳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L:
Jlink2.1测试串口收发不稳定,丢数据

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Jlink2.1测试串口收发不稳定,丢数据

不会吧,你怎么测试的?是不是因为连接的目标板导致的,向我一样掰断它测过么有

网友:
RXD,TXD对接,串口助手直接发送数据,自发自收,你发送0x16仅仅发动这一个字节,你试试看

网友Q:
用STM32F103RC做好的Jlink的模拟串口最后一个数据会掉,变成0xff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Q:
用STM32F103RC做好的Jlink的模拟串口最后一个数据会掉,变成0xff了

你多测试一下,不单单是最后一个会掉,是很复杂的问题,比如你发1个或者几个0x16试试现象,换其他数据再试试,各不相同的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你多测试一下,不单单是最后一个会掉,是很复杂的问题,比如你发1个或者几个0x16试试现象,换其他数据再 ...

确实丢数据,刚开始还以为是我程序有问题,老是收不对。最后直接短接JlinkV2-1的T和R,发现会丢数据,我试的结果好像是最后一个字节丢失,如果发一串字符,最后一个收不到。

网友R: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我的429点升级窗口后,变的电脑只显示未安装的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429点升级窗口后,变的电脑只显示未安装的J-link,

重启电脑,或者重新安装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电脑,或者重新安装下

可以了,我重装了一下J jink V5.1驱动。这个如果要改成ST-LINK,怎么回滚?谢谢了

网友S(2016-07-28):
引用 网友D:
确实丢数据,刚开始还以为是我程序有问题,老是收不对。最后直接短接JlinkV2-1的T和R,发现会丢数据,我 ...

你好,丢失数据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楼主(2016-09-30):
感谢回复新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好,丢失数据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是怎么弄得

网友T:
提取的固件,但是没有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T:
提取的固件,但是没有bootloader。

怎么提取的

网友:
ida 反汇编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用的上stlink v21版本的固件

STM32: 关于ST-LINK/V2-1 BOOTLOADER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

终于将ST-LINK/V2-1的bootloader提取出来了,不知道公开出来会不会被投诉?正在考率要不要开发个与之兼容的bootloader。

ID: 01 d8 e4 a1 9f 77 1c f4 d8 af 04

网友T:
STM32: ST-LINK/V2与STLINK/V2-1 DFU协议分析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3

借助于IDA工具,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得到ST-LINK/V2、ST-LINK/V2-1与JLINK的固件。
当然在IDA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很轻松地分析其bootloader中的DFU协议。
下面先来看一下STLinkReflash.exe程序,这真是个好东西啊。
在控制台中执行这个运行用序,加上-v -u参数,你可以看到固件升级时的相关信息,如当前正在做什么,USB通信的所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T:
STM32: ST-LINK/V2与STLINK/V2-1 DFU协议分析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3

不错哦,果然高手

网友T:
板载的STLINK V2/1 一旦连接JLink试图读出固件,再次上电立即变砖,已经坏了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板载的STLINK V2/1 一旦连接JLink试图读出固件,再次上电立即变砖,已经坏了两个了。 ...

那挺纠结的,有没有办法恢复,你不是有这个固件么?用其他的烧录器把固件烧录进去就行

网友T:
引用 楼主:
那挺纠结的,有没有办法恢复,你不是有这个固件么?用其他的烧录器把固件烧录进去就行 ...

可以烧录,只是不能使用官方的软件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可以烧录,只是不能使用官方的软件升级了。

就是不能愉快的在stlink 和jlink之间,用官方的软件USB切换咯?
如有我bootlader 就可以切换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能愉快的在stlink 和jlink之间,用官方的软件USB切换咯?
如有我bootlader 就可以切换对吧 ...

是的啊,可以获取官方bootloader,或者自己写一个兼容的bootloader。

网友T:
STM32: 将提取的JLINK固件写入自制的ST-LINK/V2-1调试器上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09

运行ST-LINK/V2-1固件

在使用IDA分析时,发现在写入固件之后,还会写入encryption label,就感觉这么做会失败,
事实确实如此,在连接电脑之后,执行ST-LINK/V2-1代码时,USB接口就出现无法识别的问题。

看到想要在自制的ST-LINK/V2-1硬件上运行,还是要想办法得到原始的bootloader, 再想办法解决。
可喜的是,按照目前的进入,两三天之后,就应该可以得到bootloader了。

运行JLINK固件
JLINK固件貌似没有去做这样的检查,在写入固件之后,连接电脑能够正常识别出JLINK设备,
同时,使用JLINK commander也能够正常识别出target:

=========================================================================================

我怎么记得stlink的bootloader是0x08000000到0x08003c00?
*:下面是我参考的firmware
http://forum.easyelectronics.ru/ ... dbcef713d32007ab908

=========================================================================================

可能从0x08003c00开始的1KiB是配置信息吧,因为固件是从0x080040000开始的,所以就认为0x08000000开始的16KB是bootloader.
而从ST-LINK/V2-1@ STM32L476 Nucleo-64上获取的bootloader, 应该就是开始的16KiB吧,后面1KiB貌似也是配置信息:

0003c00: 77f6 af04 77d0 4510 54ad acae 7376 0410 w…w.E.T…sv..
0003c10: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
0003c20: 42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B……………
0003c30: 5096 564e 4f44 455f 4c34 3736 5247 ff42 P.VNODE_L476RG.B
0003c40: 3037 3635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0765…………
0003c50: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

0003fe0: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
0003ff0: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26cf …………..&.

=========================================================================================

STM32: 关于ST-LINK/V2-1 BOOTLOADER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

终于将ST-LINK/V2-1的bootloader提取出来了,不知道公开出来会不会被投诉?正在考率要不要开发个与之兼容的bootloader。

ID: 01 d8 e4 a1 9f 77 1c f4 d8 af 04

这些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T:
STM32: 将提取的JLINK固件写入自制的ST-LINK/V2-1调试器上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09

可能是跳转地址之类的

网友T(2016-11-02):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512622

楼主:
引用 网友T: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9373&page=1#pid9512622

这个新的有什么功能???

升级的有什么新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T:
板载的STLINK V2/1 一旦连接JLink试图读出固件,再次上电立即变砖,已经坏了两个了。 ...

用JLINK的读指令 能变砖???
V2是没有问题的。2-1没硬件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JLINK的读指令 能变砖???
V2是没有问题的。2-1没硬件不清楚

V2是没有问题的。

2-1没硬件会的。

网友U(2017-05-05):
请问楼主 我淘宝买的 U盘 st-link F103C8T6芯片的 应该怎么刷成 j-link

是不是让他进入dfu模式还是要再找另一个st-link重新下载固件?

还想问问 ,刷了j-link固件后能不能用来非st芯片的程序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楼主 我淘宝买的 U盘 st-link F103C8T6芯片的 应该怎么刷成 j-link

是不是让他进入dfu模式还是要再找 ...

下载一个jlink的固件就行,能够刷成jlinkob,这样就能给m0  m3 m4芯片下载程序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下载一个jlink的固件就行,能够刷成jlinkob,这样就能给m0  m3 m4芯片下载程序 ...

我现在是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刷进去 ,可以教教吗?

是不是要再找一个st-link 然后连接到另一个st-link的swd 去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现在是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刷进去 ,可以教教吗?

是不是要再找一个st-link 然后连接到另一个st- ...

对的,就是吧程序下载进去就行,stlink和jlink都阔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吧程序下载进去就行,stlink和jlink都阔以

我用J-link 连接了 st-link U盘型 然后用JFlash 去连接出现图片的错误了.

网友:
F103ZET6 刷了 ST2JLINK-V21 之后连接nRF51802 芯片提示上图 , 窗口内容说只能连接 ST芯片.

JFlash 版本如图 为SEGGER 官方最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