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能力与电压关系大么?

楼主(2016-05-04):
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能力与电压关系大么?
比如15V电压和24V电压?
好像无刷电机的电压是厂家规定的吧?不能超过该电压?
还是像步进电机一样,恒流的?

类似于步进电机
它的驱动电流是驱动器上设置的,
所以24V,36V驱动电压对它来说没有区别,因为恒流,只要电机电阻不要过大,
但实际上不是如此,36V的驱动能力平显要比24V的力要大

不知道无刷电机是否也是如此,

步进电机只要耐压够,直接220V整流后,300V DC驱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求指点,我想无刷电机里的漆包线耐压至少在500V以上吧?
驱动器恒定电流就行了?

网友A:
铁芯会磁饱和,电磁铁的电流不能无限增加,这就是最大输出功率了

电池供电和电机自转反电动势相互抵消,这就决定最大转速了,因为转速越高,发电电动势越大,总不能叫电动机给电池充电

电压决定转速,体积决定最高功率,这都是瞎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会磁饱和,电磁铁的电流不能无限增加,这就是最大输出功率了

电池供电和电机自转反电动势相互抵消 ...

你解释的还真没看明白

网友:
比如15V电压和24V电压?                                             大体积高功率电机的都用6S供电
好像无刷电机的电压是厂家规定的吧?不能超过该电压?    没见过哪个电机规定这个
还是像步进电机一样,恒流的?                                     是恒流的

类似于步进电机
它的驱动电流是驱动器上设置的,
所以24V,36V驱动电压对它来说没有区别,因为恒流,只要电机电阻不要过大,
但实际上不是如此,36V的驱动能力平显要比24V的力要大

不知道无刷电机是否也是如此,

步进电机只要耐压够,直接220V整流后,300V DC驱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高手都喜欢这么用,ibmx311原话

求指点,我想无刷电机里的漆包线耐压至少在500V以上吧?                      这个有点悬
驱动器恒定电流就行了?                                                                     本来所有的驱动器,包括做3D打印的A49XX小模块,都是恒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