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的福音,HMC5983和HMC5883L的替代料出来了,可以PIN to PIN

楼主(2016-05-04):
   最近看到很多人都在找HMC5983和HMC5883L的替代料,本着共同进步,互惠互利的想法,特出来给大家伙推荐一颗新的替代料:

QMC5883L,它能和HMC5883L进行PIN to PIN替换,你无需再去改动自身的硬件和开发板,只需在软件部分调整那么一丢丢就可以了。

你们如果需要更加详细的资料和信息,可以留下你们的邮箱或者私信我;

网友A:
5983有兼容的型号吗?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83有兼容的型号吗?

你的板子上5983的通信协议用的是SPI的还是II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板子上5983的通信协议用的是SPI的还是IIC的

用的spi哟

楼主:
那可能就得考虑改板了,因为这颗替代料只有IIC的协议,不过频率能达到200HZ

网友(2016-06-30):
传感器用IIC做高速和低功耗 ,简直逗逼

什么 xxuA甚至 xxxnA平均电流, 访问IIC时的上拉电阻损耗就不用算了?
读写IIC更是CPU频繁中断.

SPI速度高,无额外电阻损耗,且可以DMA,CPU省事又省电。

当然IIC 2根线可以连接N个设备是唯一优点。

网友B(2017-11-22):
你好,QMC5883的性能怎么样?适合做地磁停车检测吗?

楼主(2018-01-29):
引用 网友B:
你好,QMC5883的性能怎么样?适合做地磁停车检测吗?

性能要由于HMC5883L,自带温度补偿,地磁停车检测已经批量使用。
如有需要可以留个邮箱,我发资料给你。

网友(2019-05-12):
引用 楼主:
性能要由于HMC5883L,自带温度补偿,地磁停车检测已经批量使用。
如有需要可以留个邮箱,我发资料给你。 ...

楼主你好,可以发一份QMC5883的芯片资料给我吗?企鹅邮箱:一一三四三四八二二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