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BOM对于产品的重要性

楼主(2016-05-04):
说明:这篇文章是转帖,大厂的设计人员请飘过,因为你们肯定是按这个来的,其他的人还是建议看看,工作严谨点对自己对他人都好点

       我现在的公司主要做OEM,但是发现国内好多设计公司都不能建立一个合理的BOM表,在转入生产时产生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写此文章,让大家明白BOM的建立目的和方法,及在一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所扮演的角色。

        BOM全称Bill Of Material,即物料清单的意思。顾名思义,一个产品的BOM说明了这个产品总共需要多少零配件来组装。根据BOM,才能去采购物料,才能安排生产的flow chart。
BOM的开头需要注明1.产品型号2. 版本号3. 制定日期4. 文档编号5.总的页数。

       每个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会不断优化设计或扩充功能等等,版本号就是用来区分每个版本,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当一个新版本确定后,老版本就必须标注为过期文档封存,停止使用。如果发现新版本还不如老版本,要停用新版本,启用老版本,那么请给老版本确定一个更新的版本号。例如一开始为版本A,后来升级到版本B,后来发现版本B不如A,要重新用A,那么请将A定义为版本C,虽然A和C的内容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不定义为C而仍称A,那么A再做第二次设计优化后的版本号会造成管理的混乱,产品的BOM表发布必须由研发部发出,至少要由研发工程师、研发部主管每级签核确认,以确保BOM的正确性。

       BOM和产品的关系只能是多个BOM对应一个产品,而不能一个BOM对应多个产品,哪怕这两个产品仅仅是一张标签内容的不同。

       有的读者可能不明白产品型号和BOM版本之间的区别,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产品型号是因为市场需求制定的,而BOM是为产品型号而定的。例如,一家公司开发出了一个产品叫做 “001”,甲公司要求帮他做贴牌,就把这个产品定为“甲字001”,乙公司也要,于是又出来一个“乙字001”,虽然“甲字001”和“乙字001”完全是相同的,只是一个商标的不同。那么在生产时,就要为“甲字001”和“乙字001”各建一个BOM表,如果甲公司对“甲字001”要优化而乙公司觉得“乙字001”很不错没有必要改,就可以很容易的升级“甲字001”的BOM版本,而“乙字001” 的BOM版本不需变化。如果刚开始不管是甲还是乙,都统一做为“001”来生产,两个产品生产了数十次以后,生产线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做“甲字001”还是“乙字001”,差别不大,出错的机会也就大增,一旦两个客户提出不同改进需求就更是混乱大增。

       我有一个客户是做手机的,给了我三个版本的BOM,A是原始版本但PCB设计有点小问题,然后回去改了一个B出来,然后他们的一个客户说喜欢拉杆天线,就把原来的棒状天线改为拉杆的,并做了一下天线匹配,改了几个电阻电感的值出来一个C版本。最后他们在合同中说要生产XXX型号产品31000套,要求20000套按B版本BOM做,10000套按C版本BOM做,再把前面A版本的剩余1000套做完(PCB报废是浪费,虽然有小问题,因为短期使用看不出品质异常,所以他们舍不得扔,可见国内企业还需加强品质观念)。因为工厂作业是说做什么型号多少量,如果还要强调BOM的版本,那么需要另发联络单,增加了操作复杂度,而且这些天线的区别只有组装后才知道,如果在SMT的作业员万一没有看到联络单,万一半成品仓库在把做好的PCBA发给组装线用时搞错了BOM版本,万一组装的作业员把B版本的当成C版本组装,那么到最后哭都来不及。所以与其一个个通知强调BOM的版本号,还不如直接多设几个型号来的直观。最后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分别将产品型号定义为XXX-A、XXX-B和XXX-C。

         以上讲了一下BOM的重要性、产品型号和BOM版本的关系。后面的“制定日期”和“总的页数”这两项大家也都明白,“文档编号”只要企业采用ISO管理体系就会知道。

        下面我来谈一下BOM的内容。

         BOM中有1.成品料号2.阶次3.物料编号4.品名规格5.用量6. 插件位置 7. 工艺总计七项。

         成品料号,是指最终产品的一个编号,这个通常与产品型号和BOM版本有关,因为如果直接以产品型号出货给客户(贴牌厂商),客户无法管控这批次产品与前面几批有什么区别,通常只有在最终消费者面前出现时才露出型号真面目。以成品料号出,客户就能知道这批和前几批有什么区别,因为能从这组数据中得知BOM相关信息,再查BOM,就能知道这批产品的具体信息。

        阶次,阶次说明了元器件的附属关系,直接参与组装成成品的称为1阶,直接参与组装成半成品的称为2阶,例如电容电阻在电子产品中是2阶料,因为这些元器件需要先通过SMT,做成PCBA后才能进一步组装成产品。然后PCBA、外壳之类就称为1阶,因为这些直接组成成品。定这个阶次的划分,是为了便于生产的分工安排。例如,SMT只做PCBA,就可以直接查看PCBA的下一阶有多少料件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很辛苦的看完整个BOM,然后再找出SMT生产所需要的料件。

       物料编号简称“料号”,是对每一个元器件的编号,因为不同的物料有不同的属性,像电阻有DIP的也有SMD的,同时SMD的又分0402、0603、0201等等,为了便于快速识别,所以制定了物料编号。有很多公司都有对元器件的编码原则,例如,一颗0603的7K欧电阻编号为ES0603702,E表示该料为电子件,S表示为SMD元件,0603是这颗料的体积大小,702则表示了该元件的阻值。但是也有不少公司没有自己的编码原则,而是直接采用元件厂商的物料编号,这样的弊病是,如果到一家OEM的代工厂去生产,那个厂同时有两个客户,正好这两个客户都用这颗料,而且都用同一元器件厂商的物料编号。那么料就混到一起去了,如果甲先生产,结果料不够,于是就把乙的拿去用了。等到乙生产的时候,乙就上边上哭吧。这个哭好歹也只是多耽误几天,万一甲的元器件自己保存时保存不当,元器件受损,生产甲的时候又把乙的元器件拿取用了,然后生产乙的时候,就用上了甲的元器件,那就只能去请上帝帮忙了。

        品名规格顾名思意就是元器件的规格说明了,虽然在生产时不常用到,但做入料IQA检验时需要对此进行核对,确保没有送错料件。

       用量,说明了在一个产品种,该元器件的使用数量,在物料采购时可以很容易进行数据统计。

       插件位置,通常用于说明电子元器件在PCB上的位置,便于核对确认,确保SMT没有贴错元器件。

       工艺,工艺通常用来说明该料时用于SMT还是后段组装,通常有的公司只分SMT和SKD(后段组装),用1和2表示。有的分SMT、SKD和PA(包装),用1、2、3表示。

        以上就是BOM的基本框架了,根据需求,可以再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扩展。

网友:
BOM确实很重要,尤其是批量生产以后,修改一个器件会涉及到多个部门,走流程也比较麻烦,很多时候都不想改。

网友A:
命名规则有缺陷,如果这颗电阻有两种品牌,一种便宜,一种客户指定。怎么处理?我认为最好的编码规则就是没规则,按料号累加,纯数字别用字母。你去仓库干两天就知道。字母加数字会极大延长输入时间。

网友:
感谢分享,目前在做一个家电产品,BOM确实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命名规则有缺陷,如果这颗电阻有两种品牌,一种便宜,一种客户指定。怎么处理?我认为最好的编码规则就是没 ...

对, 料号使用流水号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产品的结构机械件和电子件一样多那还要麻烦好多!

网友:
BOM管理可以写一本书的。
产品管理从图文档管理发展到产品数据管理,再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就是围绕着对BOM认识的深入而发展成了一个行业软件。

网友B:
顺带说一句,有兴趣的可以参考国际的step标准,可以参考windchill、matrixone、Teamcenter等国外软件。
把上边任何一个搞明白了,恭喜你。

网友:
不错,BOM确实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带说一句,有兴趣的可以参考国际的step标准,可以参考windchill、matrixone、Teamcenter等国外软件。
把 ...

这几个软件有和谐版本吗

网友:
同问,看楼主是转帖过来的,是否有类似的例子呢,比如表格或是好用的软件分享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用windchill系统,很贵据说,对于公司技术管理还是不错的,办公全部无纸化。

网友:
写的确实不错。料号是可以加上一些种类、尺寸特征再加流水号的方式。

网友:
生产管理学问太多啦

网友:
以前公司用windchill、现在用SAP 都感觉不错

网友:
码字很辛苦的. 作为管理者首要责任就是   排除模棱两可的文件.

生产管理也是 程序的一种 , 要让程序有可执行性.     别他吗的整天死机!

网友:
大工厂,这方面做得很好。过去我上班的公厂要发出一份BOM要有好几道的检查,先用本部门的文管,生技部,采购部都要签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命名规则有缺陷,如果这颗电阻有两种品牌,一种便宜,一种客户指定。怎么处理?我认为最好的编码规则就是没 ...

元件编号,前面的数字是有规律的,表明是电子类,五金料,塑胶料等, 再分电阻 电容,电感等,再分插件,贴片,再分阻值等。最后面有些流水号。

网友:
我们公司上了SAP 和 TEAMCENTER  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件编号,前面的数字是有规律的,表明是电子类,五金料,塑胶料等, 再分电阻 电容,电感等,再分插件, ...

是的,就应该这样,不需要精确的表示出一颗电阻有几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