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循环试验 导致过孔失效

楼主(2016-05-04):
各位大侠,
近期我们公司一款产品【汽车电子】在做温度冲击(-40到125 )试验的时候,发现产品不正常工作。
最后发现是一个过孔有问题(断路)。

请问是什么原因?
换PCB厂家是否能解决?

网友:
过孔开窗了?一般最好绿油塞孔

网友:
汽车产品对材料要求高还有VIA方面

网友:
汽车产品还是找个好的厂家

网友:
不同种材料的热胀冷缩无法避免的吧,是不是应要减少这一工艺的量

网友:
汽车级的东西要用汽车级的电路板。冷热冲击导致的热胀冷缩会剥离镀层,拉断镀层。普通板用过孔塞焊料工艺可能可以。

网友A:
如果只是比例很小的话,需要热冲击的板子是否可以考虑双过孔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比例很小的话,需要热冲击的板子是否可以考虑双过孔呢。。。

双过孔,能减少不良率,但不能杜绝。

网友:
做两盎司铜

网友:
加大过孔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过孔,能减少不良率,但不能杜绝。

双过孔  +1

网友:
X光拍照,分析是过孔镀层缺陷还是热涨冷缩导致断裂

网友:
做这种极端测试,孔铜厚不低于25  或是更高为30 ,不能按常规板来做

网友:
不停的冷热循环,材料会热胀冷缩,过孔达不打到要求就会断了,变成开路,一般测试要求1000个循环,1个小时一个循环就是做1000个小时,单孔阻值变化不大与20%才算合格。

网友:
不一定要换厂,可以要求厂家换材料。

网友:
简单粗暴做法,过孔全部开窗,钢网上过孔全部开,刷锡膏进去填上,或者波峰时候过孔也焊上

网友:
过孔铜厚的问题,太薄了,过机时高温,热涨冷缩,有些就断路了,尤其是孔径大的更容易断路
上家公司试过在珠海一家PCB厂做一批板,就是过孔铜厚比另一家的薄,但他们检测说达标的(达到他们厂内标准)
有不少过孔断路了,有些半断状态,
被坑死了,最后整批销毁了

网友:
我们也是整天在做温度冲击,温度循环,还有随机震动.04那种,用的也是JLC的板子,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出了问题应该先彻查自己的原因,我发现,至少90%的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
你这要是搞军品,是要对说话负责的,问题找的不对,导致解决方案偏离,会被一次性打倒,并且永世不得翻身的。
关于可靠性的设计,有许多的设计基础,建议事先了解一下,可靠性设计,首先当事人要非常严谨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过孔,能减少不良率,但不能杜绝。

冗余设计 +1

网友C:
每个都双过孔这也不太现实吧,还是找正规pcb生产厂家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都双过孔这也不太现实吧,还是找正规pcb生产厂家靠谱

过孔太多的话全部过孔确实不太现实。

网友:
能不能过孔用焊盘代替,到时钢网开窗,涂锡膏过炉子把孔塞上

网友:
怪不的很多汽车模块的板是陶瓷基板的单面板

网友D:
双过孔用了N年的飘过………在之前的PCB厂另加全测,仍有时不时过孔不同,是两个同时不通,现在换到JLC,截止目前没出过问题

网友:
应该跟PCB基材有关,另外你说的短路是指和旁边的孔短了还是怎么个短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过孔用了N年的飘过………在之前的PCB厂另加全测,仍有时不时过孔不同,是两个同时不通,现在换到JLC,截 ...

请教:Altium怎样设置实现双过孔花费额外的时间最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Altium怎样设置实现双过孔花费额外的时间最少?谢谢!

自己把双过孔以及双面的连线做成一个零件封装,就很简单调用了。我是用99SE的。

网友:
是个办法,不过手工添加麻烦,DRC检查会报错。要是能把系统默认的过孔改成双过孔就好了
再麻烦您一下:双过孔之间的间距您的设置值是多少?

网友:
汽车用电子产品要求要高于普通工业产品,因其工作环境苛刻,而且要牵涉到驾驶安全。建议遇见这种问题到有条件检测的实验室进行鉴定,以确定具体原因。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且还是双过孔不能的,PCB返厂分析结果是过孔镀层厚度不足。
1 可能的原因是电镀时有气泡或有垛孔现像。
2 电镀时多种类型板子一起,电镀参数不合理。
3 电镀时出现PCB掉落或变型过大,但PCB板间间隔过小。
4 电镀液出现质量问题。
如果过孔质量控制好,应该不会出现热冲击问题的。
解决办法
1 选择好的PCB厂家
2 双过孔设计
3 减少过孔使用
4 开孔过锡

出问题后一定要把板子把厂家分析,出8D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