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将带 ascii码的科学记数法转为float ?

楼主(2016-05-04):
如:ascii的+212.76E-03  这是ascii码不是数字,如何转为float呢?请各位指教。
还有就是它总是11位ascii

网友A:
这也是数字啊,只不过是科学计数法,用matlab分分钟搞定啊,format lo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数字啊,只不过是科学计数法,用matlab分分钟搞定啊,format long

哦忘记用C实现。

楼主:
google一下可以用atof() 这个函数实现

网友B:
固定11位,那还不简单嘛

直接按照每一位的固定定义去变换就好了。

第一位是正负号,23467位连起来的整数,乘于或除于最后两位数(由第9位正负号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11位,那还不简单嘛

直接按照每一位的固定定义去变换就好了。

谢谢你的回答,单片机用得差不多想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节省或更有效的办法来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单片机用得差不多想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节省或更有效的办法来处理。 ...

答案在4楼,楼主你要好好看看C语言的库函数。

网友:
楼主怎么混的金牌会员

网友(2017-08-14):
你是想买示波器的么?我回不了你私信,你看到信息加我扣35533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