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器果然业余,带宽不合格

楼主(2016-05-05):
家里的带宽是50M的,之前一直用小米路由器1代,有次突然发现使用wifi连接speedtest测试带宽竟然只有38M,2.4G和5G都是这样,当时就惊了。立马直接用电脑连接光猫测速,发现是符合50M带宽的,那就是说明问题在路由器,然后又用有线连接小米路由器,发现也是50M,再用wifi连接还是一样。这是什么鬼????? 后来买了一个netgear6300v2,好家伙,随便测,有线,无线2.4G/5G全都是50M。这说明了什么?  然后果断就把小米当二级路由用了,留着它的唯一原因就是上面放了我很多的电影,还有就是下载电影比较方便。
不知道小米路由器2代有没有改善这个问题。

编辑原因:补充测试图片

笔记本的wifi网卡,支持2.4G和5G,可以搜到和链接5G信号

netgear6300v2的wifi配置

使用netgear6300v2的2.4G链接测试结果

------------------------------------------------------
小米路由器1代的wifi配置

小米路由器1代,2.4G测试结果

网友:
这个世界有很多可以选,为什么还要问2代呢

网友A:
我也有个小米路由器1代,黑色的,当时记得是路由器刚出来没多久,淘宝有囤积的商家抛货,比小米官网还便宜100元,所以就买了。说小米业余,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也遇到问题,但是和楼主情况不同。 我家里也是装的电信50M宽带,我的wifi连接速度到是没有问题,我用的网卡用的是AR9380(是802.11n的双频网卡),上网时上传下载都能满足要求(上行4Mb,下行50Mb)。
但是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有2点:
1、端口映射失效的问题,就是去年在家调试个UDP通信的项目,在路由器上设置端口映射,怎么都不行,偶尔能正常一下,换其他路由器马上就没有问题。
2、使用有线中继模式(也就是AP模式),运行有问题。因为新房刚装修好,准备搬家后弄个主路由(看上了TPLINK的R478G+)放弱电箱里面(全金属箱wifi信号出不来),准备将现有的小米路由器作为AP使用,所以有一天闲来无事就测试了下,发现小米路由器的AP模式(它里面叫有线中继模式)设计的简直垃圾,一会卡一会通的,有时候手机还获取不到主路由的IP的地址。
所以说小米路由器垃圾,我非常认同,路由器的软件设计完全浪费了芯片的性能。

下来在说说R6300V2,去年的时候,我公司的人很少,公司网络的维护管理,我也代管。由于之前用的路由器坏了,我就在某东买了个R6300V2,虽然软件设计上也设计得比较简单,但是也存在一点问题,比如公司的网速是 10M的,现在有一个人在用BT看电影,把上传下载都占满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上网很卡很慢,这个时候你可以会在路由器里面设置限速(虽然对于R6300V2的原版固件这个功能作用不大),但是这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网内有一台服务器,局域网内的,在设置限速的情况下,同时上传下载也达到了限速设置的最大值,这个时候,在访问局域网这台服务器,就会非常卡,甚至卡很久,也就是说可以这么认为:R6300V2原版固件的限速设置,当你的流量触发了他限速功能生效的时候,路由器不管你这个请求是不是走WAN口,都会限制。买的R6300V2原厂自带的固件默认是 国内版的,据说还有国际版的固件(不支持离线下载),我就没有尝试了,当时想毕竟R6300V2定位的是家用,我的要求可能是有些高了。  后来又入手了一台 磊科的 企业级路由器(有线的)作为主路由使用,然后把R6300V2设置为AP模式作为无线接入点,就在没遇到其他问题了,磊科的路由器性能一般,我主要是用它的带宽管理功能。  现在网上有很多R6300V2可以刷的第三方固件,什么DD-WRT,梅林固件 之类的,由于我公司现在网络一直正常,也就懒得折腾了。

鉴于以上的这些经验,所以我对新房的网络设备计划又进行了更改,买个R6300V2作为AP使用(最近已购买,某宝有标99成新的,价格还可以,拿到手感觉就是全新的)(前面已经证明小米路由器作为AP使用不好用),现在就是主路由还没有选好,是搬家后用现在的小米路由器作为主路由使用的,还是另购一个千兆的企业级的有线路由器,这个纠结了很久也还没决定。用小米作为主路由,觉得固件设计的有问题,新买吧,就浪费了这个路由器了,而且一个企业级的千兆路由器,TP这种品牌的也得 600元以上。

网友:
我的一代小米路由迅雷插件下载最高10M/s,也就是百兆带宽没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一下,是否存在小米产品偷偷上传或则下载。我反正是碰到了,家里有个小米盒子,经常是偷偷上传和下载,有时上传能达到1M,把它禁止后,立马顺畅了

网友:
刚买了个小米路由器min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小米路由器1代,黑色的,当时记得是路由器刚出来没多久,淘宝有囤积的商家抛货,比小米官网还便宜1 ...

我准备买个H3C或者华为,思科的千兆有线路由器用来连100M的电信宽带。TP的也不太行,手里一个双WAN的一直工作的不好。不过电信宽带上传真是坑啊。

网友:
我的一代路由已经被我拆掉硬盘了,机子仍箱底了,作为一个曾经的米粉,现在碰都不想碰猴王的东西

网友:
小米路由确实不好,但是应该不至于达不到300M和867M,你不说无线网卡是什么链接速率是多少一点意义也没有。你先看看无线速率达到300M和867M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之前用便宜的也一直达不到标称的带宽,几个一起用立马卡,换成华硕的一款路由器就没任何问题了

网友:
小米就算了, 不相信小米的东西

网友:
小米的参数能信

网友:
我那个小米路由也是测速一直不准

网友:
现在用电信送的光猫就差不多了,带电视无线。虽然无线功率小了些,不过刚好可以防蹭网。

网友:
以前参与抢过很多次  只用过小米的充电宝 还行

网友:
我用的50M的带宽,用的是腾达的小路由器,就是只有一个Lan口 的那种.下行给每台电脑分配的都是40M带宽,给手机,Pad分配的都是20M带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设置的,反正不影响用就不管了.

网友:
楼主的无线网卡不会是54M的吧?

网友:
我也用了小米路由mini,有时间测一下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我晚上回去把测试的过程截个图,并把测试设备的参数截图,早上没有在帖子中粘帖截图是我的问题,有点说话不负责任了,给各位道个歉啊。

网友:
我一直用tplink,感觉还算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小米路由器1代,黑色的,当时记得是路由器刚出来没多久,淘宝有囤积的商家抛货,比小米官网还便宜1 ...

企业级功能还是买企业级道具吧,家用的不靠谱,谁家的都一样,我们用了不少6300V2,结果是内网服务器偶尔访问不了,但是外网一直没问题,可是我们资源都在内网啊……
后来换了华为的AP(3k+)和防火墙,即使买小企业的,管理功能也非常强大,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划分VLAN,玩端口映射还是限速,VPN,都非常方便,搞不懂就找客服来弄

网友:
唉,小米的东西感觉能不买还是不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企业级功能还是买企业级道具吧,家用的不靠谱,谁家的都一样,我们用了不少6300V2,结果是内网服务器偶尔 ...

我们公司最近在建厂房, 估计到时候网络布置的时候老板又要问我,路由器和AP都有哪些品牌可以选择? 除了华为还有哪些品牌的比较好用?企业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最近在建厂房, 估计到时候网络布置的时候老板又要问我,路由器和AP都有哪些品牌可以选择? 除了 ...

思科啊,维护很省心

网友:
小米路由器1代是双频的啊

网友:
我的是一代,百兆跑的好好的

网友:
现在小米的东西真的要小心,碰运气。

朋友让我给他淘宝上买了小米5,我都告诉他,只要是真机,其它问题他自己认栽,不过收到后暂时还正常。
我哥让我给他买个小米4S,我还没买到,他自己去街上加钱买了,没想到开机就发热,什么都不干8小时就没电了,WIFI密码有时无法记住,密码锁有时也失效。
作为资深手机用户,肯定鉴别过就是小米4S,不是高仿,也ROOT清除了所有垃圾软件,结果还是待机不行,流畅模式点亮屏幕就发热。

网友:
粗粮一生黑                .

网友:
对小米没有任何好感

网友:
一个营销起家的公司,不能指望它有多少技术沉淀。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小米手机及路由,有一个别人送的充电宝,基本没用过,讨厌拿钱还要去排队购物

网友:
用的是 TP-LINK Archer C7 AC1750 ,速度还可以。

网友:
原本还打算买个小米路由3,楼主介绍个

网友:
改天我也是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小米路由器1代,黑色的,当时记得是路由器刚出来没多久,淘宝有囤积的商家抛货,比小米官网还便宜1 ...

最近刚开始装修新房,网络这方面有什么心得,回头朋友交流一下

网友:
小米 360等这些所谓互联网公司,其实跟KFC模式差不多,加盟店统一管理而已。不再多少了,哈哈

网友:
小米不专业,看看能不能下载下别的公司的固件,tt什么的

网友:
小米路由器2代,下载东西5m多,家中带宽50m

网友:
适合带宽低的场合

网友:
R6300V2必须刷梅林固件,原厂固件就是垃圾。
硬件跟华硕RT-AC68U基本一样,梅林就是拿华硕家的改的。
散热不好,加强散热之后性能刚刚的。

ps:小米是不专业,因为便宜啊,小米路由1带跟R6300V2当时价格差不多,但硬生生多出一个硬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近刚开始装修新房,网络这方面有什么心得,回头朋友交流一下

我的房子也是才装修完,还没搬家,网还没装,不过我把前期装修需要注意的地方说下,供参考。

首先看你的弱电箱是塑料还是金属的,如果是塑料的,无线路由器可以放在弱电箱里面,但是如果户型较大,覆盖面积也不够。

我的弱电箱,我换了个施耐德的金属箱,所以我的无线路由器需要放在外面,光猫放在弱电箱里面, 这样,弱电箱到路由器的位置就需要一根网线。

还需要注意一点的是,现在的电视直播,除了广电的可以选,还有电信的ITV等,我是准备装ITV的,那么如果装ITV,光猫到ITV机顶盒还需要一根网线,关于这个网线,我有同事尝试用电力猫、网口转同轴线等方案试过,效果都不理想。因此你装修布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我的房子装修,当初设计公司给的方案是,弱电箱到客厅1根网线,弱电箱到主卧一根网线,后来在我的要求下,客厅的网线布了2根。其中一根就是给ITV机顶盒预留的,当然同轴线也走了一根,估计后面不会用上了。

在就是,室内布线的网线,一定要走千兆网线(具体几类线不记得了),从当前的网络发展趋势看,外网都100M了,内网还是100M就会成为瓶颈了,更别说,以后还有可能会有家庭媒体中心的想法。

再就是还有个问题需要你注意,也是我平时发现的,我们的电视现在都支持联网,但是我发现,电视和路由器之间如果用wifi连接,比直接用网线连接的稳定性要差一点。因此我的主卧和客厅都有网线布置的,次卧没有网线。

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的:

但是无奈,客厅只布了2根网线,主卧的电视只能wifi连接了, 同时由于后面有设备要放在客厅,会显得凌乱,所以我就把方案改了下,如下:

目前我的网络布置方案就在按照后面这种方式实施中,关于无线AP,专用的AP具备双频同时支持 802.11AC 的型号很少,因此我买了个 R6300V2,准备设置为AP模式使用(我公司现在就是这么用的,感觉比较好用)。

补充一下,AP和路由器,也建议一定要买千兆网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房子也是才装修完,还没搬家,网还没装,不过我把前期装修需要注意的地方说下,供参考。

首先看你的 ...

你的弱电箱能放下那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弱电箱能放下那么多东西?

我装修的时候把开发商装的弱电箱拆了,自己换了一个,具体能装多少东西,也还没试,感觉还是比较大,体积是:386*280*120mm的。光猫和路由肯定是可以装下的,至于其他的东西装不下的话,就放外面算了。

网友:
我的小米路由2代带宽是足的,电信50M带宽能跑满,5G无线网卡路由器硬盘速度最快的时候有将近50m/s,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