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用鼠标垫的鼠标有什么具体指标?

楼主(2016-05-05):
我两个鼠标,一个能直接在桌面上用,桌子是木头的,另一个必须垫鼠标垫,这两种鼠标技术上具体区别是什么?毕竟垫一个垫子不如不垫方便,好像我那不需鼠标垫的鼠标也是电子市场上比较便宜的

网友A:
底部有个球的机械鼠标是不需要鼠标垫的,而且很便宜。

网友:
质量好的鼠标适应能力强一些。一般都是红光蓝光的, 高端的有激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部有个球的机械鼠标是不需要鼠标垫的,而且很便宜。

兄弟你是从十年前穿越过来的吗? 现在没有滚轮的鼠标了吧?

网友:
双飞燕,有种针光鼠,可以在毛皮,甚至透明的玻璃上,都能用

网友:
技术不同吧,我现在用的可以在透明玻璃上面用。貌似激光的可以

网友:
用激光鼠标就可以,可以适应多种材质平面

网友:
貌似叫做越野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是从十年前穿越过来的吗? 现在没有滚轮的鼠标了吧?

错,是二十年前,十年前也没有机械鼠

网友:
有屏幕直接加装改装电阻式触屏、电容式触屏、超声波定位触屏及磁感应触控笔于面板上操作的鼠标功能、小型 USB 触控板鼠标、轨迹球鼠标、USB 红外鼠标遥控器、激光投影键盘带鼠标功能的鼠标、手机触屏直接当鼠标功能的 APP、底部为蓝光的激光鼠标、Leap Motion 3D 手势控制鼠标、空中鼠标等,还有许多形式的鼠标,楼主将我列的这些去搜就知道是些啥东西了,我是大多都有也都玩过了!最后要说若使用蓝芽 4.0 或以上当鼠标装置的尽量不要用,谁用谁知道!而有线的底部为蓝光激光鼠标还是较实在些,前述都是纯个人的感觉!哈~

网友C:
激光的可以,就是那种工作时拿起来下面没有看到有光的那种。

网友:
激光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的可以,就是那种工作时拿起来下面没有看到有光的那种。

这种是用的红外led,不是激光。

网友:
罗技很多型号都可以放玻璃面上使用价格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