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8v发热问题有谁遇到过吗?[已解决]

楼主(2016-05-05):
采购的USBasp编程器,如下图:

实现基于usbasp的usb功能。重新编程使用。
原来用的Mega8a芯片,功能一切正常。
后来改用了Mega88v,厂家自带的编程器程序正常运行时芯片温度正常。
我自己的程序修改了芯片类型重新编译,写入后功能正常。就是芯片发热严重。
有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是程序要根据88v重新修改吗?

网友:
肯定是某一个IO口功能或状态设置与原来的电路不符合

网友:
以前端口接地或电源严重发热

网友:
是不是灌电流过大?

楼主:
电路与之前一样的。

楼主:
谢谢上面回复的各位大侠。
原因找到了。
电路版上有一条PD到PC0的直连线,程序没有初始化PD口。
原mega8默认是高阻态,换芯片mega88后默认是低电平。(我猜的,未证实)
程序拉高PC0时,内部电流过大发热严重。

现已修改程序,初始化PD口为高阻态,问题解决了。

网友A:
上电要初始化引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要初始化引脚啊。

谢谢。
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我一直以为PD口没用,就没有初始化PD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