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批量PCB有没有做光学检查和导通测试啊每批总有几个

楼主(2016-05-05):
不良的板子,等待着报废的命运

以下是嘉立创加入:
说过很多次了,要想帮助嘉立创,在系统上提交投诉单,不要随便在此发贴,  这样能统计出问题,就像楼主在这提交,一共做了多少片,有多少不良品,信息不全,,就在这投诉一个贴,有什么意义,?
一:要说明的是:所有的板全部经过了光学在母自动AOI  经过了AOI为什么线路还保证了百分之百,  1)在线aoi也有漏检率 2)aoi检查出来了,员工在过检修站的时候也在存在一定比例的漏检率
二:就因为抽测保证不了百分之百的直通率,所以就有飞什测试,抽测保证98%以年的直通率,而全测保证百分之百的直通率,  超出了指标都能得到坏一赔十的赔偿,
三:有时候不是我们推托,有很多客户说,抽测为什么不能百分之百呢,我们也想, 在市面上能保证98%的,没有几家,不进行成品测试能保证98%的,你找不到几家

网友A:
楼主这是8寸串口屏主板?

网友:
在JLC就别做什么工艺复杂的版本,俺都是10MIL线和间距,15/30MIL孔盘,基本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在没有限制条件下,为何不加大线宽和间距呢?

网友:
想多啦  还是加大线路还有过孔

网友:
这么宽松的板子你用那么细的线,你活该啊你

网友:
说过很多次了,要想帮助嘉立创,在系统上提交投诉单,  这样能统计出问题
一:要说明的是:所有的板全部经过了光学在母自动AOI  经过了AOI为什么线路还保证了百分之百,  1)在线aoi也有漏检率 2)aoi检查出来了,员工在过检修站的时候也在存在一定比例的漏检率
二:就因为抽测保证不了百分之百的直通率,所以就有飞什测试,抽测保证98%以年的直通率,而全测保证百分之百的直通率,  超出了指标都能得到坏一赔十的赔偿,
三:有时候不是我们推托,有很多客户说,抽测为什么不能百分之百呢,我们也想, 在市面上能保证98%的,没有几家,不进行成品测试能保证98%的,你找不到几家

网友:
我一直用7mil的线

楼主:
那请在置顶帖上注明这些投诉和品质的详细信息,我可没看到所谓的说过很多次。。。

网友:
编号是多少,麻烦到系统补一个投诉单

楼主:
这个我跟商务的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8寸串口屏主板?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这么大的板子,做那么细的线,我就不多说了,我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没出过问题的漂过

网友:
线要尽量粗点,记得念书时自己腐极子都是线能画多粗搞多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来的?

有FPC线接口,触摸接口能判断是TFT主板

比例4:3一般就5.6/8/10.4
前/后者大小不象,就剩下8寸了.

没有并口的排针,基本能判断是串口的,右上脚的几排孔也能佐证这点

网友:
楼主你的线是几mil的?

网友:
给生产方留更大的余量,就不会有LZ的问题了。

如果要求真高,就要看加工方的能力了。

网友:
jlc这边的朋友也是工作繁忙的,打字也不怎么顺畅。

网友:
这算啥,破大洞,全部短路在一起,坑里全是阻焊油,铜箔缺失一大片,都能过aoi

网友:
线宽是多少的?

楼主:
白皮书上的最小线宽

网友:
我怎么没有发现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如果楼主想省下检测费用,那么在设计时,尽量多留些余量,比如楼上大家说的,线条粗一些(不容易断线),间距大一些(不容易短路),这样你的合格率就会上去了。

线条粗一点,板子更耐用,万一进点水啊啥的,细线很容易腐蚀掉,而粗的就坚强多了,这是俺曾经多年的维修经验,所以俺的板子,大部分情况下,信号线宽20mil,极限10mil,再低的没整过。

话说我给客户定制的一个板子,这2年一直是抽测的,省了不少银子,目前还没发现问题过,以前在江苏的厂做,说是全测的,每批(也就200片)都会有几块PCB问题的故障要修炼,现在省事多了。而且即使每次收50工程费,还要加上运费,价格仍然比原来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