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6单片机工作不稳定

楼主(2016-05-05):
PIC16F886单片机,下载程序后通电动作不稳定,有的时候稍微动下板子就重启或者死机,而且死机后用示波器测电源电压在正负5V间波动,用同类型封装的别的型号的单片机测试正常,有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你的板子高级呀. 芯片自带微动传感器.

话说这颗芯片出货超过百万片呢.

网友A:
是否是翻新货,假货?如果是外部晶振,晶振是否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翻新货,假货?如果是外部晶振,晶振是否可靠?

晶振电路应该没问题,外部复位什么的也不会有问题的,我就想 就算程序里面有错误也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吧

网友:
用示波器挂在RESET脚和VCC脚看一下

楼主:
我是用的外部晶振XT   我看手册上说是要设置CONFIG和OSCCON寄存器  配置位可直接在软件里生成,我想问下OSCCON寄存器如何预定义

网友:
虚焊了吧

网友:
电源电压在正负5V间波动 ? 这样片子还没烧?

网友B:
出这种事情,首先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路,或者怀疑一下芯片来源。
PIC的技术,不是吹,中国所有的院士加起来也未必搞得定人家一个公司。

不才之前带个新同事,让开发一个驱动继电器的程序,结果下载程序后继电器高频开关震动,这位就一口咬定这是干扰造成的。
无语,花了几分钟看他的程序,10句有5句写的有问题。当时批评了他几句,没想到以后就不跟我说话了。

网友:
PIC的可靠性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这种事情,首先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路,或者怀疑一下芯片来源。
PIC的技术,不是吹,中国所有的院士加起来 ...

这同事没走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死机后用示波器测电源电压在正负5V间波动》?太匪夷所思了吧?

网友:
楼主表述有问题

网友:
配置问题!比如复位端口的选择,目测楼主的复位端口是悬空着。。

网友:
死机后用示波器测电源电压在正负5V间波动。。。不就是电源出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MCLR悬空又开了MCLR复位?

网友:
记得当年用877练手的时候,B口悬空不用且上拉关闭,手一靠近芯片,就复位或程序混乱

网友:
刚开始用PIC时遇过,是配置问题。877多出的配置位,试下打开或关闭,不同编程器可能不一样。PIC不太可能有同题。

网友:
晶振复位电源,先查这些

网友:
复位引脚电源不稳定吧

网友:
MCLR得用上;
不用的端口一律设置为输出类型;
电源尽量稳定一点;不会连104瓷片电容、独石电容都舍不得并联到电源引脚上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把LVP(低电压编程使能关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