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升win10问题

楼主(2016-05-05):
求助大神,联想yoga2平板电脑 win8.1系统怎么换成win10

网友A:
直接升级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升级就行吧

不行 检测更新都检测不到

网友:
网上找的。

如果是正版系统,微软会通过推送Win10的升级来升级。
(1)当收到Win10的推送之后,点击确定升级。
(2)重启之后如果没有了反应,就到”设置“-----”更改电脑设置“-----”更新和恢复“-----”Windows更新“里面去检查更新并把它推荐的更新全部选上,下载安装更新。
(3)更新完之后,不久就会收到微软的推送,有一个Windows的符号,在屏幕的右下角。点击之后根据提示安装即可。

如果没有收到win10的推送,则可以:
(1)检查更新,安装所有的推荐安装内容。
(2)查看安装的更新,如果有KB3035583补丁,则就会收到推送,便可以升级了。

网友B:
yoga2 好用吗 如果玩一些大型的游戏比如LOL会卡吗

网友C:
可以自己下载完整的升级文件,大概3个多G,手动升级试试。

网友D:
OEM机器升级得看各家厂商的升级策略,到联想官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ga2 好用吗 如果玩一些大型的游戏比如LOL会卡吗

win8系统个人不大熟悉,屏幕太小了 玩LOL应该不大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下载完整的升级文件,大概3个多G,手动升级试试。

试过了  不行 不知道是不这款平板比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D:
OEM机器升级得看各家厂商的升级策略,到联想官网看一下

有试过一键升级工具,但是检测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