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usb 驱动怎么写

楼主(2016-05-05):
我用libusb_win32这个软件生成了.sys文件跟.dll文件,请问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写程序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18-1-1.html
这个是详细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18-1-1.html
这个是详细教程

你好,我下载了你发的链接里面的PC端驱动程序源文件,编译之后总是提醒无法打开.dll文件,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如果你用libusb, 根本不需要写驱动。直接用zaig装个驱动然后在user space用libusb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下载了你发的链接里面的PC端驱动程序源文件,编译之后总是提醒无法打开.dll文件,请问这是正常的 ...

有个工程是专门编译生成USB_Driver.dll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工程是专门编译生成USB_Driver.dll文件的

对啊,就是编译那个工程然后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不过生成的dll文件也能用起来

网友B:
4 楼正解,然后用 libusb 库来编写 application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 楼正解,然后用 libusb 库来编写 application 就可以了。

嗯,libusb是挺好用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使用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libusb是挺好用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使用限制

https://github.com/libusb/libusb/wiki/Windows#Known_Restrictions

网友:
直接用winusb,资料微软wdk,建议2013以上环境

网友:
二次包装的产物,还不如直接点,而且winusb更面向底层,适合做复杂应用而又不必直接搞复杂的驱动,重要函数不到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