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面向对象的思路进行C语言开发

楼主(2016-05-05):
以前写单片机程序的时候,基本就是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很好考虑架构,文件组织等内容。当然当初也只是新手,现在从事汽车电子,突然发现ECU的代码那是相当的严谨,漂亮(我指的是手工代码,非自动代码)。同时这种代码让你看起来非常头疼,因为用到了大量的结构体,封装等。确实有点面向对象的味道。想想以前用结构体的时候基本是用来做协议或者状态机的。我也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即使公司的代码被泄露出去,那些阅读源代码的人也是异常头痛。层层的封装往往让你看了后面忘了前面。

因此也就想来问问各位码农同学,平时你们在写C代码的时候,是否考虑过面向对象的思路。大家都是怎么玩C的。附件貌似是从论坛里搞来的,这里在粘贴一下,里面就是介绍C语言面向对象的思路。

网友A:
现在写C,也是大量使用结构体,宏定义,层层封装,有点点面对对象的味道吧,把一个对象有的参数放进结构体封装起来,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B:
函数,封装,define 常量

网友C:
为何不直接使用C++开发呢

网友D:
尽量不要直接用指针操作内存

网友:
是否是这样,先学习学习

网友:
层层封装,只留几个函数接口,内部函数对外不可见,这样结构比较清晰。

网友:
为什么不用c++呢

网友:
没用过很复杂的

网友:
单片机这种级别的,资源少,实现的功能也比较简单,封装好各个功能模块,C就够了,C++的类继承等概念根本就不需要用到。

网友:
现在写程序也都把一个对象的几个参数封装成结构体,比较不会乱~

网友:
面向对象是一种好思想

网友E:
怎么说呢?这种做法搞来搞去,是研究编程语言去了,而不是做实际项目。
这当然在相对大型的或多人协作方面有好处,但这样不如直接用C++还方便。
C语言本是面向结构的,要面向对象比较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说呢?这种做法搞来搞去,是研究编程语言去了,而不是做实际项目。
这当然在相对大型的或多人协作方面 ...

感觉这个说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数,封装,define 常量

以前编程变量到处定义,现在也喜欢这种风格,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网友:
做大软件项目可以考虑,小点的就算了。

网友:
现在写C代码,都是模块化,也会封装(为了让人一眼明了),没有深入那么深。

网友F:
您有用过吗?好用吗?N年前听说编译效果差了点,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好一些?

网友G:
支持,封装太厉害了,看的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封装太厉害了,看的头大

理解了头就不大了,呵呵!

网友H:
大型协议,都是一层层的封装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您有用过吗?好用吗?N年前听说编译效果差了点,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好一些? ...

现在的项目写stm32都是用的C++ 用起来很好用的
至于编译效果差完全是不懂语言特性然后乱用特性导致的
mdk编译器部分支持C++11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项目写stm32都是用的C++ 用起来很好用的
至于编译效果差完全是不懂语言特性然后乱用特性导致的
mdk ...

部分支持是什么意思?需要配置吗?还有如果跟一些系统一起用的话会有问题吗,因为系统大部分都是c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部分支持是什么意思?需要配置吗?还有如果跟一些系统一起用的话会有问题吗,因为系统大部分都是c ...

C++03 基本支持  C++11之支持部分关键字  具体看帮助文档 不过一般也用不到这么多特性
要是和以前的程序一起使用要注意 C和C++混合编程的链接问题 这点和VC上的是一样的
比如ucos 头文件里面已经做好了转换 直接可以使用在c++文件里面
简单的来说就是 extern"C"{}  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J:
现在写程序各种结构体,各种宏。有时把函数的指针也放进结构体

网友:
学习了,觉得只有能够熟练的而且有意识的使用结构体了,才能成为高手

网友:
面向对象还没具体学过,总用结构体、宏定义、指针操作

网友:
还是小心。 很多C编译对指针支持都不好。

网友:
机智云的工程模板就如同楼主所言,新手很难看懂!虽说是小电工一个,C基本功也是常练习,多阅读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不要直接用指针操作内存

我们这儿用的多是指针常量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写C,也是大量使用结构体,宏定义,层层封装,有点点面对对象的味道吧,把一个对象有的参数放进结构体 ...

我们这儿除了大量的结构体,还有大量的函数指针,将其封装在结构体中,然后再用函数名来初始化,这样调用的时候用这个指针就行了。结果就是你看程序会异常的头疼麻烦,有时候很难找到函数的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直接使用C++开发呢

汽车电子控制,例如BCM,ECM,CCU等控制单元哪有用C++的。其他嵌入式领域我不知道,我一直认为C++的QT用来做什么显示啊会话神马的,真正的驱动部分肯定还是用C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写程序各种结构体,各种宏。有时把函数的指针也放进结构体

嗯,函数指针在我们这儿是经常放入结构体的,然后这些结构体由封装到其他结构体中,一层一层的,会让人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型协议,都是一层层的封装

嘿嘿,同感同感。在追踪的时候经常忘了,卧槽我上一个是什么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儿除了大量的结构体,还有大量的函数指针,将其封装在结构体中,然后再用函数名来初始化,这样调用 ...

是的,有根据不同命令头进行不同功能处理的那些函数,就直接做成表了,封装进结构体

还有些相同功能不同芯片的驱动的接口,也是函数指针,封装在结构体里。

网友K:
面向 对象 编程 。

这个太难了吧。

很多电工都没有对象呢?

网友:
以前高通的brew,就是用的这种object C的方式构建的。
C++完成逻辑层,接口层还是用C来写。

网友:
公司用C,模块化编程,还是面向过程
自己项目用C++,面向对象,非常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K:
面向 对象 编程 。

这个太难了吧。

网友:
现在都是用结构体和DE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面向 对象 编程 。

这个太难了吧。

我该怎么想呢电工没有对象。是不知道对象还是DSG的意思???

网友:
现在都是c和c++混合使用,至于对象么。。一会有一会没有

网友:
平时编程也是有融入面向对象的思想,使用函数指针其实就是C++的多态,主要用于隔离了变化。

网友:
很厉害的感觉,看LWIP,图片解码的源码也是用类似的

网友:
面向对象的 C

网友:
何必执念于此啊

网友L:
跟一个,凌明版的嵌入式C语言书箱

网友:
引用 网友L:
跟一个,凌明版的嵌入式C语言书箱

抱歉,软件超过16M传不上来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2017-02-03):
>为什么不用c++呢
No C++ Compilor for most of the MCU.

网友:
封装后移植和用起来确实方便很多,只是,看别人的代码会困难好多,一层层剥

网友:
最近几个项目都使用QP事件驱动框架,里面的核心就是使用C语言实现面向对象思想,然后加上QM自动生成代码工具,只要画图维护状态在一般的不是非常复杂的项目中已经非常不错,避免直接深入源码,只要懂状态机就基本上可以玩的转。

网友:
大量的结构体  不过最主要是调试的时候方便  不用满世界找变量

网友:
有没有人搞一个例子,来学习一下   ,分层分得好,也容易上手

网友(2018-12-19):
学习一下C语言的面向对象,总感觉自己写的程序比较乱。

网友:
今天用左手,明天用右手,每天都有换妻的感觉!
还怕没对象?

网友:
ST的代码生成器都改回不用面向对象了,还折腾这干嘛?软件要的稳定精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