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 这个硬盘是不是要挂了 读出70M,写入5M/S

楼主(2016-05-05):
320G的硬盘, 老笔记本拆的

用hd 看有警告, 试了下速度 ,写入也太慢了,测试是通过usb3.0 连蓝硕usb3.0盒子上的

是不是硬盘要挂了

网友A:
C4 05都重映射了是快挂了

网友:
据我判断,这个盘就要挂

网友:
最好直接接试试,感觉要挂

网友:
拷贝一个大点的文件,数数秒数,算下写入速度,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那个软件我只看上电次数和使用时间,其它都没用,也没见过谁能把所有项目的意义说清楚

楼主:
把硬盘挂到x61的底座上了, 重新测试了下, 写入只有10兆, 读出速度接近70兆, 看来有问题了, 没事把不重要的电影放上面吧, 估计不写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 05都重映射了是快挂了

c5是什么?
是扇区损坏过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