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中的 编码器跟随模式 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6-05-05):
鸣志的一款集成步进电机,STM17Q,(电机、驱动器集成);
有一种模式为 “编码器跟随模式”,直接将编码器的A B
输出信号接到驱动器的step、dir引脚上,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AB输入模式,跟编码器接就做同步用的

网友B:
不是说的很明白么?用一组信号控制A电机,A电机上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控制B电机。

网友C:
假设STEP上升沿有效,你看看STEP上升沿对应的DIR是高还是低?
这么说吧,STM17只是在STEP的上升沿处读取DIR电平,其它时间DIR对转动无影响,
而旋转编码器正好有这个特性,正旋时STEP上升沿处DIR是低电平,反转时是高电平
有的单片机程序就是把A接外中断,在中断里读取B的电平来确定方向然后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STEP上升沿有效,你看看STEP上升沿对应的DIR是高还是低?
这么说吧,STM17只是在STEP的上升沿处读取DIR ...

如果这样的话,就明白了;这个真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的很明白么?用一组信号控制A电机,A电机上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控制B电机。 ...

我想知道的是原理,4楼的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输入模式,跟编码器接就做同步用的

没大明白

网友:
端口配置成正交输入模式就可以了,和闭环电机的编码器输入模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