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迷你小相机有没有成熟方案

楼主(2016-05-05):
市面上迷你小相机的价格都是50元左右;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只需要根据外型改一下板;

主要功能:
1. 300万像素;拍照2560*1920 JPG;录像1280*960 30帧;
2. 支持1-32GB T-Flash卡;
3. 支持USB 2.0接口;

网友A:
50元左右?  这种也就是用30万像素插值到120万... ,拍照可以放大到800万甚至120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元左右?  这种也就是用30万像素插值到120万... ,拍照可以放大到800万甚至1200万 ...

插值不是很理解;如果是30万的像素的方案也可以;

网友B:
凌阳有这样的方案,arm9+图像处理器

网友A:
量大才能做到这么低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才能做到这么低价。。。

下载了先看看资料,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凌阳有这样的方案,arm9+图像处理器

这个方案成本会高50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才能做到这么低价。。。

请教一下这个处理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处理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gpdv6655

网友:
可以DI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