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单返单的继续讨论: 版本编号的问题

楼主(2016-05-05):
订单返单的重要性,我就不做过来多的说明,重要情参考此贴:  重要的事情说一万次:批量生产请返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8921-1-1.html

1)嘉立创现在以经解决:板厚不一样能返单, 对表面喷镀,及阻焊颜色都能返单
2)嘉立创将解决:打样是单片,小批量要拼版也能订单返单(也提交软件部)

3)本贴的主题讨论一下:有一些个性的客户,希望板子内面加上版本号的问题:
有部分客户,为了区分备一批不同的板子,每一批板子加一个不同的版本号来区分,导致重新下新单,下新单又导致新的出差可能,如果批量出错SMT焊接后将导致严重的损失,针对这样的客户,提的方案如下:

嘉立创本身每一批不同的板子都有不同的批次号,是否可以用嘉立创的批次号来做为你的版本号,如果可以的话,则相对简单,在你的板子内部每一批板换一个不同的批次号 如下图

网友:
直接套用,好像不行吧,P64是文件上传的次数,不能改,10是最快出货期,每次会有不同,但不同月可能遇到相同的;107781J2H能加上的编号只有类似于这样的才是唯的一排序的,每次都不同,这个工作板的编号可以用来当版本号(但这个对客户方面可能不是太方便);最能通用的可能只能是确认订单做资料当天的完整的【年月日】的日期哦。

网友:
一般都是加“年-周”标记的
比如 16-22,2016年第22周

网友:
可以预定义一个丝印 “YY-WW”在PCB上
加工的时候,再改成实际对应的年和周即可

网友:
和现在的你们指定位置加编号一样的操作啊

网友:
是的标注日期就行

网友:
这个关乎我的切身利益了,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重新下单,挺烦。
我真的觉得可以按你们指定位置加客编的方式来操作啊,比如约定几位特殊字符,然后替换就OK了啊!这个应该也挺简单的吧!

网友A:
反对改文件!    理由:  万一员工操作失误,文件改错了,麻烦就大了.

文件定稿后, 量产版本号不应该发生变化!

这里说的"本版"  应该理解为 "生产批号" , 可以在物料标签上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对改文件!    理由:  万一员工操作失误,文件改错了,麻烦就大了.

文件定稿后, 量产版本号不应该发生变化! ...

PCB生产日期标注这个应该不至于去修改文件,在其他厂做,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日期批号。

网友:
还是日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