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4-20mA的朋友,用PWM方案做4-20mA,你们一般用多少HZ的频率?

楼主(2016-05-05):
PWM调节做4-20mA的方案虽然不能和AD421这些专业芯片比,
但是成本低,精度也还能接受,所以应用应该非常广泛,
电路可能有多种,但是PWM程序这边的思想应该是差不多的,
这个帖子想讨论的是PWM的频率问题。

我们以前一直用的是30HZ左右的频率,也有不少同行也是用这个频率,
以前都是用国产的电流表或校验仪来调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一用安捷伦的六位半来校的话,就会出现电流乱跳的情况,
我们分析估计是安捷伦的六位半采样率过高。
更改了PWM为50HZ,用安捷伦的六位半来调,电流妥妥的。

所以想问下各位做过4-20mA的朋友,你们用PWM转4-20mA,一般用多大的频率?
这里也就增加了20HZ,不知30HZ时,安捷伦的六位半的跳动是因为多采了什么信号?
望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没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么?

网友A:
30Hz 50Hz这么低的頻率?

网友:
这个跟你的输出响应,以及分辨率,纹波要求息息相关,不能一概而论,这哪是电工该有的基本要素?

最低我曾经用过大概250Hz,分辨率16位;最高现在25KHz,分辨率大概12-13位;不过目前大部分用的是2KHz,分辨率略低于16位。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是把你的台表的采样速度调慢一点。

网友B:
不过你的30hz频率也有问题,高精度的表,采样时间都是跟电源周期相关的,所以在中国你应当用50或25的速度。30是美国用的,因为美国的市电是60hz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C:
频太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是把你的台表的采样速度调慢一点。

现在不是调台表的问题,
现在是现场遇到有和西门子的采集模块不匹配的问题,
就是环路里串电流表,无论是采集模块处还是我们表头这边,电流都非常稳定,
但是经过西门子的采集模块转出来的数字量就非常不稳定,
现场有其他厂家的两线制仪表,同样的线路和同样的采集模块,转出来的数字量就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Hz 50Hz这么低的頻率?

对的,因为定时器不够用,要照顾好多时间,这边能给4~20mA的也就只能这么大,再大了,分辨率又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太低了点

么有办法,各方面因素导致只能做这么大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的30hz频率也有问题,高精度的表,采样时间都是跟电源周期相关的,所以在中国你应当用50或25的速度。 ...

难道30hz时六位半跳,而改成50hz就正常是和市电的50hz有关?

网友D:
Σ-Δ 的方式做,用120Mhz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Σ-Δ 的方式做,用120Mhz的输出

这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单片机才能输出120MHz?

网友:
这个频率一般用50Hz比较合适吧

网友:
看一下电流波形什么都搞定了

网友:
用的 1K 反正后面滤波成直流量的。

个人认为频率和后面的滤波电路参数匹配好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Σ-Δ 的方式做,用120Mhz的输出

120M,单片机能跑到多少M,开玩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30hz时六位半跳,而改成50hz就正常是和市电的50hz有关?

不然为什么台表的采样率要用NPLC做单位?
你看看34401的手册就知道了
你没做过小信号采集,所以不知道市电的干扰有多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为什么台表的采样率要用NPLC做单位?
你看看34401的手册就知道了
你没做过小信号采集,所以不 ...

早上试了下25Hz的,效果也不行,好像只有50Hz的是妥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调台表的问题,
现在是现场遇到有和西门子的采集模块不匹配的问题,
就是环路里串电流表,无论是 ...

西门子的采集模块也知道50Hz市电的厉害,惹不起躲得起
所有的高精度采集模块基本上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你也得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上试了下25Hz的,效果也不行,好像只有50Hz的是妥妥的。。

哦,你是信号源啊,你只能用50*x的刷新频率。
25的刷新频率别人用50采样率来采,只能对你半个周期积分,当然是不对的。
仪表都是用50/x的采样率,保证总是采到市电的整个周期。这样对你50*x的刷新频率也一定能采到整数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你是信号源啊,你只能用50*x的刷新频率。
25的刷新频率别人用50采样率来采,只能对你半个周期积分, ...

那现在只能改成50Hz了,但是改下50Hz后分辨率低了,
那帮人又要纠结4mA为什么只能调到3.998或者4.002,而不能调到标准的4.000了。。

网友:
10Khz PWM,字数补贴!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现在只能改成50Hz了,但是改下50Hz后分辨率低了,
那帮人又要纠结4mA为什么只能调到3.998或者4.002,而 ...

你研发黑科技的?
差2微安而已,你要精度多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0M,单片机能跑到多少M,开玩笑

Cpld 不是用单片机

网友:
30 -50HZ 这个太低了,需要用大的电容来滤波
之前做的一个电子离合器,用的是1K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研发黑科技的?
差2微安而已,你要精度多高???

关键是客户不这么认为,有的客户他就非要你调成4.000,你咋办?
而且这样的客户不止一个两个,你跟他解释等于对牛弹琴。。。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ld 不是用单片机

你确定是做两线制仪表?
都用上cpld了,为啥不直接上AD421这样的专门的芯片?
成本!成本!成本!走量的东西很在乎成本的。

网友F:
30 -50HZ这个有点不合常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做两线制仪表?
都用上cpld了,为啥不直接上AD421这样的专门的芯片?
成本!成本!成本!走量的 ...

不是做仪表的,只是有用到模拟量输出,不想外加DAC,直接用CPLD来实现D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研发黑科技的?
差2微安而已,你要精度多高???

有那么一群客户,就喜欢看你的4mA是不是4.000,
在他们看来,只有是4.000的才是准的,才是精度高的,
温漂?转换后的误差?他不管,他就要你调成4.000,
不然就说你表不准,然后你的货款就等吧,然后老板就和我们吵……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 -50HZ这个有点不合常理

不合常理,但是行业里用这两个频率的很多,
而且不是用了一年两年,怎么也得十年八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客户不这么认为,有的客户他就非要你调成4.000,你咋办?
而且这样的客户不止一个两个,你跟他解释 ...

你能够保证在工厂生产出来的4.000到了客户手里不会变成4.0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能够保证在工厂生产出来的4.000到了客户手里不会变成4.002?

变了他可以调,至于现场调过之后准不准他不管,
到了现场,他会以他的标准来决定你的表准不准,
哪怕你是用六位半校准过,而他现场只是个几块钱的万用表,
但是他一定要调成4.000,这类客户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G:
4-20ma是直流吧,难道不能用用示波器测一下?你多少频率跟别人无关,重要的是输出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4-20ma是直流吧,难道不能用用示波器测一下?你多少频率跟别人无关,重要的是输出准确 ...

因为是电流,又没有土豪的电流探头,以前还真没弄示波器看过,刚才试了下。
在环路中串了一个250欧姆的电阻,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分别测了PWM频率为32HZ和50HZ的直流、交流波形,只是软件更改,硬件未动。
交流对比:

直流对比:

这么说,一直是我的输出不够精准了?
这个32HZ的PWM方案是以前的老工程师留下来的,
用了十来年了,也没啥问题,就一直这么用着,而且好多同行也一直这么用着。

网友:
频率是根据分辨率,滤波电路,输出建立时间三个互相制约的因素,根据现有的物理条件限制,一般选取50Hz以内

如果系统输出分辨率是1mV到10,000mV,PWM计数器要从0到10000,输出波动要小于0.5mV

最差情况是方波时候,需要把交流成分从5V峰峰值,帅剪刀1mV,大约要60(?)分贝,根据这个估算RC滤波器的取值

RC的取值不是越大越好,需要考虑建立时间的因素,即从寄存器写入,到精确电压输出所需要的等待时间,因此不应该给RC滤波留过多的冗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电流,又没有土豪的电流探头,以前还真没弄示波器看过,刚才试了下。
在环路中串了一个250欧姆的电 ...

神奇了~
32Hz和50Hz刷新率,照理说纹波不至于差到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奇了~
32Hz和50Hz刷新率,照理说纹波不至于差到哪里啊,

这个是PWM的频率不是刷新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奇了~
32Hz和50Hz刷新率,照理说纹波不至于差到哪里啊,

但是就是这么神奇了。。
以前还真没测过。。

网友:
一看波形,啥都明白了吧。滤波器对不同频率本身会有不同响应,调滤波器成你要的效果就行了。

网友(2017-03-20):
引用 楼主:
因为是电流,又没有土豪的电流探头,以前还真没弄示波器看过,刚才试了下。
在环路中串了一个250欧姆的电 ...

从这两幅图来比较,问题可以肯定不是只在于频率,正常用1K。

网友:
一直用130hz,别问我为啥。后面滤波器搞好了啥频率都可以

网友:
能上高频尽量用高频,频率太低,分辨率要求高的话 滤波体积会很大

网友:
楼主的PWM应该是用定时器+IO口模拟出来的

网友:
电容应该饱和了吧 加大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