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瑞萨e2 studio,提示请转到“控制面板”来安装和配置组件

楼主(2016-05-05):
windows xp电脑系统
安装瑞萨e2 studio,提示如下: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现用CubeSuite+,这个软件用的人多,
e2 studio有什么特点和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用CubeSuite+,这个软件用的人多,
e2 studio有什么特点和优点?

我刚刚接触瑞萨,
不知道用什么编译器,
e2 studio瑞萨网上推荐的

网友B:
CubeSuite+没法中文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beSuite+没法中文注释

还有这种SB编译器的?

后注:
网上有设置,可以用中文注释和中文字符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SB编译器的?

另外更蛋疼的是寻址超过256(好像是)就需要far关键词。导致指针操作会出现诡异现象

网友C:
瑞萨软件不是强项硬件确是NB

网友A:
http://www.renesas-mcu.com/read-htm-tid-16611.html
如何在cubesuite+中使用中文注释和中文字符串?
打开CubeSuite+,Tool-Option-Text Editor,进行以下设置:
General处
–勾除【Enable file encoding auto detection】
–【Default file encoding】选择“简体中文(GB2312)

打开左边工程目录:Build Tool (如CA78K0R)--Compile Option---Extension处
–【Kanji character code of source】选择“EUC-JP(-ze)”
经过以上的设置,尤其是第1页的设置,CubeSuite+基本可以支持中文注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ubeSuite+没法中文注释

可以支持中文注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瑞萨软件不是强项硬件确是NB

功耗还可以,有些比较特色的功能,比如指定AD门限值唤醒。
这个功能不知道有没有其他ic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renesas-mcu.com/read-htm-tid-16611.html
如何在cubesuite+中使用中文注释和中文字符串?
打开C ...

一旦有问题,技术支持就说把中文注释删干净。

确实发现过中文注释带来没法解释的问题,删除程序就正常了。
所以不敢用

楼主:
瑞萨网站的技术支持说e2 studio,可以用在WINDOWS XP。

昨天联系了晶贝的技术支持,e2 studio不能用在WINDOWS XP,
推荐用CS+ for 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