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散热器外壳哪儿做

楼主(2016-05-06):
结构类似就可以,尺寸大点没事,壳体要密封,知道联系QQ1838766976或头像QQ

网友:
铝型材壳体,定制的,应该也有通用的。

网友:
市面上应该有通用的

网友:
马宝上有很多,很多通用的,实在不行,给图纸,店家给加工

网友:
这些都是铝型材壳,X宝大量

网友:
看到这外形就想到朝阳电源

网友:
自己做一个,水杯+冰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