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高斯正态分布函数,不是很清楚,寻求帮助

楼主(2016-05-06):
/***************************************************
* 产生高斯分布的函数,返回产生的符合条件的数值个数
****************************************************/
void GuassGen(float *p1,float *p2, float *p3,float *p4)
{
    N1 = 0;//因为这个变量为全局变量,所以这里一定要对其进行重新计数操作
    double temp = 0.0;
    float *w1 = new float[Num1];//一个暂时保存数值的数组来进行判断

    for(int i=0;i<Num1;i++)
    {
        p1[i] = 2*p1[i]-1;
        p2[i] = 2*p2[i]-1;

        w1[i] =(float)pow((double)p1[i],2.0) +(float)pow((double)p2[i],2.0);

        if (w1[i] < 1)
        {
            temp = w1[i];
            w1[i] = (float)sqrt((-2*log(temp))/temp);
            p3[N1] = p1[i] * w1[i];
            p4[N1] = p2[i] * w1[i];

            p3[N1] = p3[N1]*var + mean;
            p4[N1] = p4[N1]*var + mean;
            N1++;
        }

    }

    return ;
}

最近发现这个函数,打算研究下,算法如上,跟高斯正态分布函数模型对应不上,不是很理解,有没有懂得人呢?

楼主:
补充一些内容如下:
高斯分布函数可以参考:http://blog.csdn.net/rns521/article/details/6953591

网友:
太高端不懂帮顶!

网友(2016-07-14):
想知道楼主把这个东西用在哪方面

网友:
随便找本蒙特卡洛方法的书翻下里面随机数生成的章节就可以了。大概的意思是假设已知分布函数为F(x)的随机数为X,则F(X)是一个0到1之间均匀分布的随机数,所以假设有0到1之间的均匀分布的随机数Y,则F^(-1)(Y)就是满足分布函数为F(x)的随机数(F^(-1)(...)表示F(...)的反函数),这样只要有0到1之间均匀分布随机数,理论上就能变换出满足任意分布的随机数。具体到正态分布,因为它的分布函数(分布密度函数从负无穷到x的积分)没有解析表达式,反函数不好求,但是二维正态分布密度函数通过坐标变换到平面极坐标下可以解析积分,求出反函数,所以算法里同时生成了一对随机数。要求不高的话正态分布随机数还有更简单的生成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