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电偶补偿导线和冷端补偿的区别

楼主(2016-05-06):
坛子里的前辈们,有搞过热电偶的给科普一下吧

网友A:
热电偶补偿导线也叫热电偶延长线,在0-200度的温度范围内与热电偶材质基本一致;
冷端是热电偶与不同材质(如铜材质)连接形成的冷端点,会使测量到的温度值产生偏差,因此需要冷端补偿保证测量温度不偏差。

网友B:
热电偶是温度差测量,标准是一端在0摄氏度,就是冷端了,另一端是被测量温度;
冷端补偿是指的是没有把冷端放在0摄氏度的地方,产生的电压不是正确的值,处理修正的过程;

补偿导线是在传感器和仪表的连接用的,通常电偶很粗或很贵,不可能做的太长,于是就有了补偿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是温度差测量,标准是一端在0摄氏度,就是冷端了,另一端是被测量温度;
冷端补偿是指的是没有把冷端放在 ...

a:热电偶是测量热端与冷端的温差产生的电动势,热端就是测量端,那么冷端是不是就是就热电偶引出的那两根线末端,
b:图中的补偿导线是不是相当于把冷端后移了。而温控器里面的冷端补偿电路(比如二极管补偿电路)在温控器内部,它不是应该在冷端的吗?
c:图中没有看到闭合回路,热电偶测量难道不用产生回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补偿导线也叫热电偶延长线,在0-200度的温度范围内与热电偶材质基本一致;
冷端是热电偶与不同材质( ...

热端(测量端)其实也是有两种不同的金属压制而成,那么从热电偶引出的两根线与与不同材质相连接是不是又形成两个冷端呢,还是从热电偶引出的两根线直接接在一起形成冷端

网友:
直接用MAX6675

楼主:
MAX6675只能应用于K型热电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