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个吹竖笛的机器,有些细节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6-05-07):
最近想做个吹笛子的机器,搜索一番发现了如下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yMjYwNjQ=/v.swf

调研了一下各种笛子,发现竖笛比较容易初学,于是选用了如下英式8孔竖笛(音乐界普遍鄙视德式6孔竖笛,也就是小学里学的那种。。。)

视频里用的估计就是这种电磁铁

但是电磁铁工作时会产生讨厌的噪声,就想到如果用直线舵机似乎也有噪声,而且响应速度不一定够快

于是想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1、除了电磁铁之外,有没有更好的执行器,响应快且噪声小

2、气泵用哪种好?出气量可调,而且低噪音

另外,如果以后用来演奏竹笛或者箫,如何方便的控制气流强度、气流频率、出气量和出气方向?(所以竹笛和箫比竖笛难学)

我有个想法就是用皮老虎风箱模拟人肺的功能(日本有款机器人就可以模拟人肺和嘴,因此可以演奏颤音等复杂技巧)

楼主(2019-02-10):
过了快3年了,终于做了个demo出来,目前机械感太强,电磁铁动作声太大,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demo1:虫儿飞
https://v.qq.com/x/page/x0836feoegv.html
2、demo2:沧海一声笑
https://v.qq.com/x/page/y083608tfv7.html

楼主(2016-05-07):
日本新型机器人拥有肺部能吹笛子,背景音乐不是笛子。。。不过文字介绍有点意思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5MTg3MTY=/v.swf

机械乐器的巅峰:瑞典小伙用2000钢珠自制音乐盒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5MzM4MjY1Mg==/v.swf

网友A:
把电磁铁放到隔音箱里,引出绳子配合弹簧来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日本新型机器人拥有肺部能吹笛子

这个视频的配乐不是笛子声

楼主:
英式/巴洛克式8孔竖笛指法

脚踏式皮老虎风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磁铁放到隔音箱里,引出绳子配合弹簧来控制

方法不错,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的配乐不是笛子声

音乐估计是随便配的,不过文字介绍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乐估计是随便配的,不过文字介绍有点意思

能有颤音,加上仿生的呼吸。。简直了

网友C:
气流控制只有开和光,声音比较生硬
欧姆龙血压计里面有用到一款压电式气泵,可能适合你

网友D:
看成箫了。。。

网友:
有钱,有闲,折腾。

网友E:
用一个气罐储寸压缩空气,气流可用调压阀调节

网友F:
      这个有难度,笛子吹的时候还要配合手指的动作,想当年追老婆时学笛子的那个辛苦劲就怕了,结婚后不吹了,老婆常埋怨骗到手了就啥文艺都没了,被逼急了我来一句神回复: "还不是怪你给我放了气,现在气压不足了"

网友G:
电磁铁到了行程的极限后会有声音,是否可以拆开改造一下,在两边垫上东西不让他直接金属相碰

网友H:
为什么要这样啊!
直接用电脑合成,用扬声器发不行吗?

吉他软件  Guitar Pro 6  可以合成各种效果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难度,笛子吹的时候还要配合手指的动作,想当年追老婆时学笛子的那个辛苦劲就怕了,结婚后不吹了, ...

网友:
竖笛用电路板吹,有创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这样啊!
直接用电脑合成,用扬声器发不行吗?

是不是alpha GO来了之后,人类就不学围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alpha GO来了之后,人类就不学围棋了?

这个比喻不恰当,就好比说“是不是有了电脑合成音乐,人类就不玩乐器了?”,“是不是有了照相机,人类就不画画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演奏乐器本来就是人类专属的事情,精髓也不在乐器本身的发声,而是在于演奏者对每个音符的理解而演绎出来的抑扬顿挫,是人赋予乐器的“灵魂”,所以用电脑控制机械来演奏乐器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K:
这个好像不能控制气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比喻不恰当,就好比说“是不是有了电脑合成音乐,人类就不玩乐器了?”,“是不是有了照相机,人类就 ...

用电脑控制机器演奏音乐,本身就是码农在音乐家面前想证明所谓的音乐技巧也不过如此而已的报复而已。
想当年学吉它,弹奏“多瑙河之波”,读谱弹奏却感觉节奏不对。那时没有网络可上,只有广播可以收听,没法听别人的演奏学习。于是用单片机编了一段程序,才学会调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电脑控制机器演奏音乐,本身就是码农在音乐家面前想证明所谓的音乐技巧也不过如此而已的报复而已。
想 ...

问题就在音乐并不是只有技巧,感情、风格、个性这些东西电脑目前还是无法模拟的,电脑控制机器演奏音乐和软件合成没有本质区别,又何必多此一举?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问题就在音乐并不是只有技巧,感情、风格、个性这些东西电脑目前还是无法模拟的,电脑控制机器演奏音乐和 ...

走软音源作曲早是家常便饭了....

网友:
可以翻牆的話  看一下這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HfI9q1xDGA

网友:
引用 网友L:
走软音源作曲早是家常便饭了....

别说软音源作曲了,初音未来都开无数场演唱会了,连Lady Gaga都是她的粉丝呢……

网友M:
用气杆控制是否可行,吹气也可以找个气缸,通过控制开关开合程度控制气体流量

网友N:
1、除了电磁铁之外,有没有更好的执行器,响应快且噪声小  --伺服电机

2、气泵用哪种好?出气量可调,而且低噪音  --伺服电机拉气缸

另外,如果以后用来演奏竹笛或者箫,如何方便的控制气流强度、气流频率、出气量和出气方向?(所以竹笛和箫比竖笛难学)  --伺服电机G代码脚本

我有个想法就是用皮老虎风箱模拟人肺的功能(日本有款机器人就可以模拟人肺和嘴,因此可以演奏颤音等复杂技巧)  --伺服电机拉老虎吹子

总之买一堆伺服电机就对了,我在研究音圈电机,你用音圈电机也可以

网友O:
还是电磁铁,气泵电磁阀不便宜;配上人形机器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1、除了电磁铁之外,有没有更好的执行器,响应快且噪声小  --伺服电机

2、气泵用哪种好?出气量可调,而且 ...

你这个高大上啊,贵爆

网友:
坛里人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题就在音乐并不是只有技巧,感情、风格、个性这些东西电脑目前还是无法模拟的,电脑控制机器演奏音乐和 ...

非常赞同!这就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思维的本质区别!人工智能没有感情,只能严格按照规矩办事,而感情可以让同一个事物产生无数的变量。

网友P:
做一双手出来,小电机直接控制指关节。后边加个气体流量阀,控制开关和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流控制只有开和光,声音比较生硬
欧姆龙血压计里面有用到一款压电式气泵,可能适合你 ...

之前听说过,我去调研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成箫了。。。

吹 xiao太容易歧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气罐储寸压缩空气,气流可用调压阀调节

是个不错的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难度,笛子吹的时候还要配合手指的动作,想当年追老婆时学笛子的那个辛苦劲就怕了,结婚后不吹了, ...

哈哈,会乐器确实是个不错的撩妹技能,现在想想除了技术,偶尔搞点琴艺书画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磁铁到了行程的极限后会有声音,是否可以拆开改造一下,在两边垫上东西不让他直接金属相碰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先加些减震皮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这样啊!
直接用电脑合成,用扬声器发不行吗?

电子音乐确实有其独特的魅力,不过我非音乐人士,只是图个热闹,形似足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电脑控制机器演奏音乐,本身就是码农在音乐家面前想证明所谓的音乐技巧也不过如此而已的报复而已。
想 ...

非常之同意,之所以这么玩,一方面是闲,想做点东西玩;另一方面,也是主要原因,是因为不懂音律+手残,用电脑控制反而更容易,哈哈
纯粹图热闹,只求形似。

楼主:
这个果然更为精彩,非常感谢分享!!又发现了个宝藏
日本人做东西真是精益求精,让我十分佩服。

非常感谢大家,这次发帖集思广益,抛砖引玉果然收货颇丰。
还是国外好东西多啊,不过如何有效的找到有用信息真是个技术活(之前也搜索过,但是没找到有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气杆控制是否可行,吹气也可以找个气缸,通过控制开关开合程度控制气体流量 ...

确实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N:
1、除了电磁铁之外,有没有更好的执行器,响应快且噪声小  --伺服电机

2、气泵用哪种好?出气量可调,而且 ...

高级解决方案,做大做复杂后可以考虑用上这些机构,然后考虑山寨日本那个机器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是电磁铁,气泵电磁阀不便宜;配上人形机器才更好.

先做个电磁铁的感受下,以后有时间了再做人形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做一双手出来,小电机直接控制指关节。后边加个气体流量阀,控制开关和气流。 ...

这样最拟人,以后有时间了试试,山寨那个日本机器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好像不能控制气量

气量控制确实比较难,所以没有直接挑战笛子和箫

网友H:
今天才看到视频.  做这个不是玩音乐,是玩技术.

以前在展会有看到用PLC控制气缸(手指大小的气缸)弹钢琴的.用气缸比用电磁铁好,没机械声.

目的就是展销他们家的气缸!  但是可能实现颤音会有点问题!

像你这个用步进电机模拟手指做会好很多(20HZ/秒),但程序复杂程度会增加很多。

另外气量控制可以用比例伺服阀,有没有小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才看到视频.  做这个不是玩音乐,是玩技术.

以前在展会有看到用PLC控制气缸(手指大小的气缸)弹钢琴的. ...

气缸确实不错,就是控制复杂点,打算先用电磁铁实验,成功了再升级

楼主:
you~tu~be上日本人做的吹竖笛机器,果然更为精致,简直就是艺术品,气泵用的是EARTH MAN ACP-160S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2MjEzNTkzMg==/v.swf

网友(2019-02-10):
厉害,三年时间,坚持搞出来了。冲这个执着给你点赞,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了快3年了,终于做了个demo出来,目前机械感太强,电磁铁动作声太大,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demo1 ...

楼主真能坚持

网友:
你都想到这份上了,看来和音乐无缘,这样吧——用DSP合成

网友Q:
现在的演示视频,气源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现在的演示视频,气源是什么啊?

一个5L的空压机

网友:
还真做出来了。

网友Q:
请问一下 用风机 可以做出来吗?

网友:
这毅力可以啊

网友:
牛,就冲这劲头,得赞。另外,演奏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一下 用风机 可以做出来吗?

应该也可以,也有用普通气泵的,不过气体不太连续,效果可能不如空压机好

网友:
效果不错,能坚持下来更不错

网友:
我的天啊,lz3年前发帖一通讨论,竟然搞出来了……

网友:
佩服楼主,有毅力。演奏效果也不错!

网友:
可用舵机 代替 电磁铁

网友:
不错,有想法,动手能力也强。

网友R:
曾经也想做个自动的马林巴木琴 但构思了下花费不少  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磁铁放到隔音箱里,引出绳子配合弹簧来控制

这个主意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也可以,也有用普通气泵的,不过气体不太连续,效果可能不如空压机好 ...

加个气罐啊…

网友S:
世界上大多数有价值的发明原本不是冲着它去的,不知楼主有没附带的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R:
曾经也想做个自动的马林巴木琴 但构思了下花费不少  没下文了

之前做了个类似马林巴的铝板琴,效果一般,后来懒得改了

https://v.qq.com/x/page/m0536wyr21z.html

楼主:
现在用的空压机,自带5L气罐,感觉稍微有点小,频繁启动充气,懒得再加气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世界上大多数有价值的发明原本不是冲着它去的,不知楼主有没附带的收获! ...

哈哈,说的很对,主要是知道了很多错误的方法,对3D打印和一些材料也有了新的理解

网友:
坚持完成3年前的一个项目,点个赞!

网友R:
引用 楼主:
之前做了个类似马林巴的铝板琴,效果一般,后来懒得改了

https://v.qq.com/x/page/m0536wyr21 ...

楼主能把这个马林巴的分享出来吗 很想玩这个

网友T:
youtube上的日本人,好象做的是个midi协议输出设备
这样电脑上随便什么midi乐谱,直接输出就行了.
控制方便很多.

谷歌翻译一下能看.
https://weekly.ascii.jp/elem/000/000/184/184627/

楼主:
引用 网友T:
youtube上的日本人,好象做的是个midi协议输出设备
这样电脑上随便什么midi乐谱,直接输出就行了.
控制方便很 ...

不错不错,又发现了新东西,研究下,这个网页之前没看到过,不过我就是参考他的视频做的,日本人做的很好,还有很大差距。
买个USB转MIDI线就行,下位机解析MIDI协议,arduino有现成库。但是并非随便什么midi乐谱都能用,很多竖笛演奏不了,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牛!!!

话说是不是用舵机的话,就没有电磁阀的吸合音了

但是舵机也有舵机转动的声音,还有抖动声,想找到一种简单而且静音的执行机构好难 实在不行,只能在结构上动点脑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能把这个马林巴的分享出来吗 很想玩这个

过了大概2年了,太久远了,很多东西都忘了,当时用的595级联操作电磁铁(这样其实并不好,有些连音玩不了,还是推荐用IO多的单片机直接控制电磁铁),
arduino解析MIDI协议,买根USB转MIDI线,上位机播放MIDI文件即可,不过需要稍微修改下以适应铝板琴(还是铝板琴更通俗)的音域。

我用的32音,有钱还是上37音的

MIDI电路

Arduino MIDI库,现在可能有更新的了,怎么用忘了

我的代码,其实很简单,很多复杂功能没弄

PS:
能科学上网的话,推荐参考这个视频,我觉得做的最好,也是日本人的,他用的木槌和他这种结构音质更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bC-nrtuoM
截图

网友V:
直接用带usb的arduino 32u4或stm32.  不需要买usb转midi.    还能直接用串口midi,老外有个程序虚拟出usb midi设备来。

网友R:
有个国产的做的很好  是木制的 以前QQ 空间看过 我的最大问题是怎么调音

网友:
用气动推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个国产的做的很好  是木制的 以前QQ 空间看过 我的最大问题是怎么调音

哈哈,是吗,还能找到的话发来看看
调音用调音器(手机版推荐gstring free),只要频率对了音就对了,然后就是繁琐的调节过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直接用带usb的arduino 32u4或stm32.  不需要买usb转midi.    还能直接用串口midi,老外有个程序虚拟出usb mi ...

哈哈,这样更省事了,我找找看,若是能发个链接就更好了

楼主:
可以考虑,只是感觉气动结构体积好大,不太熟悉气动控制

楼主:
看了看日本RePro的作者Twit*ter
https://twitter.com/YAxis_ToriTEC

作者正在制作RePro第二版,很期待了

发现作者有2篇文献介绍过这个项目,如果有哪位兄弟能找到电子版就好了
1、週刊アスキー2013年11月26日号
2、卒業論文

网友R: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吗,还能找到的话发来看看
调音用调音器(手机版推荐gstring free),只要频率对了音就对了,然 ...

找不到视频了 很久了 那人单片机反而不熟悉  看了他的制作过程  是工厂里做的 效果很震撼 野蜂飞舞 什么的都能弹而且弹的非常好

网友T: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样更省事了,我找找看,若是能发个链接就更好了

原生usb midi设备:
  32u4之类做usbmidi很简单,直接下个MIDIUSB库就行了,里面有demo.

串口MIDI 实现:arduino-serial-midi
  http://projectgus.github.io/hairless-midiserial/

测试的话,直接下个手机软件 "TOUCH OSC" ,https://hexler.net/software/touchosc
实现了一个网络midi设备,电脑装TouchOSC Bridge,再结合下面的虚拟midi之类的软件 就能使用了.

软件全在这儿
https://www.tobias-erichsen.de/software.html

Software
Windows
rtpMIDI
Network MIDI driver for Windows 7 up to Windows 10, 32 and 64 bit.  Compatible to network-MIDI included in Apple OS-X and iOS 4.2

loopMIDI
Virtual loopback MIDI-cable for Windows 7 up to Windows 10, 32 and 64 bit.

virtualMIDI
Virtual MIDI driver for Windows 7 up to Windows 10, 32 and 64 bit with the ability to dynamically create and destroy freely nameable MIDI-ports.

libRtpMidi
Portable implementation of RTP-MIDI and Apple network-MIDI session protocol, compatible to Windows, Linux, macOS, iOS and embedded systems.

usbMIDIDriver
Multiclient USB MIDI driver for Windows 7 up to Windows 10, 32 and 64 bit.

virtualKeys
Tool to display a virtual keyboard to send & receive Note-On and Off events.

graphicalAnalyzer
Graphical 128-band octave-based spectrum-analyzer using MME and ASIO.

zeroconfServiceBrowser
Tool to enumerate network-services which are advertised using Apple Bonjour™ / multicast DNS.

ASIO2KS
Generic ASIO-driver for WDM-kernel-streaming capable soundcards.

网友T:
引用 楼主:
看了看日本RePro的作者Twit*ter
https://twitter.com/YAxis_ToriTEC

这就是杂志上的电子版呀
https://weekly.ascii.jp/elem/000/000/184/184627/

网友W:
电磁阀加硅胶垫就好,气源用步进加同步带拉风箱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找不到视频了 很久了 那人单片机反而不熟悉  看了他的制作过程  是工厂里做的 效果很震撼 野蜂飞舞 什么 ...

看不到感觉好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电磁阀加硅胶垫就好,气源用步进加同步带拉风箱

哈哈,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T:
原生usb midi设备:
  32u4之类做usbmidi很简单,直接下个MIDIUSB库就行了,里面有demo.

哈哈,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就是杂志上的电子版呀
https://weekly.ascii.jp/elem/000/000/184/184627/

感谢,原来就是这个,我还以为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楼主:
找到了几篇有用的文献分享下

楼主:
策划全新的机构中

网友:
高大上。挺好的

网友:
支持 有自己的业余爱好

楼主:
OCR了一下,并用仅剩学过的一丁点日语校对了一下,然而发现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
不赞不行呀!

网友X:
引用 楼主:
过了快3年了,终于做了个demo出来,目前机械感太强,电磁铁动作声太大,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demo1 ...

下一步,openCV识别音谱,然后演奏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下一步,openCV识别音谱,然后演奏

哈哈,以后可以试试,再研究深度学习AI做谱

网友R:
引用 楼主:
看不到感觉好遗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stitem_page1.5!20~A

找到视频了  有很多首

网友:
佩服 佩服   。有意思

网友Y:
全新机构有加了气流控制了吧,气流控制好,再加点表现技巧手法,可以以假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0MzkxMTUy.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20~A

找到视频 ...

看到了,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Y:
全新机构有加了气流控制了吧,气流控制好,再加点表现技巧手法,可以以假乱真了 ...

用了伺服阀,可以做气流控制,感觉需要用流量传感器先采集下真人的气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