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的A键用不了了,会是软件冲突麽?

楼主(2016-05-07):
  这个笔记本很少用,另外按键表面有保护膜,今早突然发现A键功能失灵,击打按键也没觉得有什么机械问题,个人感觉坏的几率比较小,会是软件冲突麽或者有办法分别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么?

网友A:
插个外置键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个外置键盘试试~

都是笔记本了,手头正好没有外置键盘!
另外我觉得外置键盘是不是只能证明usb是好的,并不能判断机子本身的按键是否故障!

网友:
调出屏幕键盘试试

网友:
整天AXXX看的太多了,把A给敲坏了,如果外置键盘A健也不能用,那才是热键冲突、按键被锁等等奇葩软件情况。

楼主:
那有没有这种软件,把A键和一个不常用的键功能交换软件,也就是按下那个键出现的是A,按A键出现那个键!

网友:
惠普的笔记本中间几个键突然就坏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键盘坏了。

同意此楼  哈哈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这种软件,把A键和一个不常用的键功能交换软件,也就是按下那个键出现的是A,按A键出现那个键!{:sa ...

这个软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可以.

感谢分享,马上试试

网友:
现在电脑键盘好像都不是可以整个扣下来的了

网友D:
如果键盘坏的话不会只坏这一个键的,你再试试其余的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键盘坏的话不会只坏这一个键的,你再试试其余的按键

的确是只有几个人按键坏掉了,其他的键都没有问题。应该不是软件不兼容导致的,估计是坏掉了。

网友:
用多了自然就坏了

网友:
我之前一台东芝L600就是这样的,当时我扣下来换还是那样,结果是新装的一个软件冲突造成,后来恢复系统就好了,你试下进入安全模式,按键是否可以用。

网友:
也感觉是键坏了吧。

网友:
完美控,还是换一个新的吧

楼主:
如果屏幕按键a键是好的,是否可以证明按键坏了?

楼主:
我重装了系统,问题还是一样,但是进入安全模式a键是好的,也就是说按键没问题,应该还是驱动或者软件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