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8电子负载DIY,开源,源码注释,适合自学

楼主(2016-05-07):
原帖时间较久: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588-1-1.html
不方便进一步与坛友沟通互动。
在此重新开贴,重新明确部分信息。
首先是电子负载的技术指标:
1、总功率最大20W,实际产品1年多的测试,5V/4A是极限。在此申明,风扇已经使用15元的滚珠静音风扇,功率2.5W(5V/0.5A)。
2、只支持恒流放电模式,去掉业余用不上的短路冲击测试
3、支持USB充电,充电输出支持5V/3A。
4、去掉PC通信的支持,开发消耗资源太多,维护成本高。
成本预算200元,配送12V/2A电源适配器,放电线,充电线。
代码全部开源,注释详尽。用于初学者入门。
产品实物图:

楼主:
代码注释情况如下:

楼主:
代码整体结构见下图,模块化设计。

网友:
顶一下,支持开源

网友:
顶一下~恒流功能确实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A:
建议加上PC端的软件功能协议,PC端软件为测试锂电的放电曲线必备。市场上1000-1500之间的电子负载就自带了。PC软件可以不用开发,用M6000还是什么的,具体忘记了,要回去查1下。协议是公开的。

网友:
支持,电子负载一般做什么用途?

网友A:
这个软件最早是老美的 艾德克斯 搞出来,然后被国内山寨了。结果大家都抄他的了。机器不同厂家,软件居然通用,哈哈哈,我大中国就是吊

网友B:
这负载不能只限定测 5V 啊 ?!要是这样就只能测 QC 1.0 的充电器及移动电源了!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
什么东西呢

网友C:
电源网有个168 的电子负载,150w的,可以去看看,目前也在众筹

网友D:
你的CV环路用的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网有个168 的电子负载,150w的,可以去看看,目前也在众筹

168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CV环路用的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的。

电压参考由PWM实现,恒压闭环控制由运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负载不能只限定测 5V 啊 ?!要是这样就只能测 QC 1.0 的充电器及移动电源了! ...

最高可以测试24V,只是最大散热功率只有20W

网友C:
好像是198,具体多少忘记了

网友:
开源活动,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198,具体多少忘记了

恩,那个按键看着就很不错,毕竟开模的。

网友E:
不错啊,支持一下,不过PWM线性度不是很好

网友:
仪器好像有仪器的标准协议,SCPI。命令都是通用的。

网友F:
看看HP的小功率电子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参考由PWM实现,恒压闭环控制由运放实现

那估计是是前级用CC后级用CV补偿器,硬件双闭环。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弄个通读的啊,串口或USB都行,如果有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最早是老美的 艾德克斯 搞出来,然后被国内山寨了。结果大家都抄他的了。机器不同厂家,软件居然通 ...

是那个软件呢?搜不到

网友:
怎么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支持一下,不过PWM线性度不是很好

多段校准,测量误差小于1%,显示精度最小1mA,最大9.999A

楼主:
还没开始,凑够200个就可以启动一次生产。

网友G:
不带上位机的话,恐怕是鸡肋功能了。另外电工都喜欢折腾,建议出散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上PC端的软件功能协议,PC端软件为测试锂电的放电曲线必备。市场上1000-1500之间的电子负载就自带了 ...

有没有这个软件的详细资料,谢谢啦

网友H:
这个确实不错 外壳的仿真图是用什么软件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高可以测试24V,只是最大散热功率只有20W

嗯,理解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没开始,凑够200个就可以启动一次生产。

有大侠你操刀,东西肯定是杠杠滴,大侠前几年在移动电源做的风生水起,应该至少赚了几kw吧,
财务自由之后,现在可以清闲的玩爱好了,Very Good.

网友:
那里开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上PC端的软件功能协议,PC端软件为测试锂电的放电曲线必备。市场上1000-1500之间的电子负载就自带了 ...

有开发一个初步的PC测试版本,可以用于描画曲线。不过界面不友好,稳定性也不够。有能力继续开发的,可以联系源代码。
C#语言开发。获取PC端程序源码条件是参与众筹,并切实证明自己有能力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确实不错 外壳的仿真图是用什么软件实现的?

PROE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大侠你操刀,东西肯定是杠杠滴,大侠前几年在移动电源做的风生水起,应该至少赚了几kw吧,
财务自由之 ...

梦想很美好,自由考内心,跟钱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带上位机的话,恐怕是鸡肋功能了。另外电工都喜欢折腾,建议出散件。

可以回去自己拆开。散件不方便发货。装配有详细爆炸图,也会另外制作视频。

楼主:
需要参与众筹的,请留言。看看坛内能否吸引200个支持者

网友:
MARK一下吧!最近在搞电源,不知道会不会用到

网友J:
实物图和3D效果图怎么这么像~~~~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看看HP的小功率电子负载

这个我当初还仿真过呢,不过最终参考了一步一步电流源的那个帖子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实物图和3D效果图怎么这么像~~~~

不像怎么做产品?
产品是根据设计图纸制作,当然要像了

网友:
想学习一下,在哪下代码和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我当初还仿真过呢,不过最终参考了一步一步电流源的那个帖子做的

这个反馈环怎么工作的?
参考基准和反馈电压接到了一起,不知道怎么实现恒流控制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反馈环怎么工作的?
参考基准和反馈电压接到了一起,不知道怎么实现恒流控制 ...

上面的运放虚短虚断,流过51k的电流等于流过10k的电流

网友L:
关注中,要是电流能再大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面的运放虚短虚断,流过51k的电流等于流过10k的电流

运放压根就没有参与闭环反馈,这个电路没法实现闭环控制。
不知道是从哪里找到做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注中,要是电流能再大点就好了。

可以自己换外壳,换散热风扇。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运放压根就没有参与闭环反馈,这个电路没法实现闭环控制。
不知道是从哪里找到做参考的 ...

这就是楼上传的HP电子负载里面的反馈部分啊,把你的原理图传上来瞅瞅,我帮你看看有问题么。

网友M:
想搞个,但电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搞个,但电压太低了

你需要多少V?负载功率多少?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就是楼上传的HP电子负载里面的反馈部分啊,把你的原理图传上来瞅瞅,我帮你看看有问题么。 ...

+-8V电源供电,R5/R6构成放大倍数。定性分析,可以实现闭环。输入参考基准为负电压即可。

楼主:
特别申明:魔小灯京东众筹已经成功,5月16日开始发货。请坛友互相通告,站内短信通知我,需要什么颜色。谢谢!

网友:
最近在搞stm8,学习一下

楼主:
魔小灯众筹成功,开始发货。购买的坛友,需要更改颜色的,请站内短信通知。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魔小灯众筹成功,开始发货。购买的坛友,需要更改颜色的,请站内短信通知。谢谢!

没看到开源的东西啊?

这贴和众筹有几毛钱关系?看不懂这贴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看到开源的东西啊?

这贴和众筹有几毛钱关系?看不懂这贴是几个意思! ...

众筹是我的产品,分享给大家。
开源是众筹成功后的事情。

网友:
电子负载的技术

网友N:
引用 楼主:
众筹是我的产品,分享给大家。
开源是众筹成功后的事情。

这里的开源就是上面的几张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里的开源就是上面的几张图片吗?

是图片显示的代码

楼主:
天工一号软件设计说明
一、主要程序说明
        Main函数
        初始化硬件资源
调用Init_Hardware()函数初始化系统硬件资源,包括时钟、ADC、定时器、GPIO、Flash、EEPROM等的初始化。
        CPU主时钟初始化stm8_clk_init();
        GPIO初始化GPIO_init();
        ADC初始化InitAdc();
        TIM3定时器初始化init_tim3();
        TIM2初始化为PWM功能TIM2_Init();
        Flash初始化InitFlash();
        EEPROM初始化eeprom_init();
        初始化全局变量
调用Init_Variable()初始化全局变量,包括天工一号的工作模式gWorkMode、工作状态gWorkStatus、放电使能DIS_EN_ON、充电无效CHG_EN_OFF、当前的显示状态Current_State等。
        设置Timer1和Timer2 PWM工作频率
        调用函数SetTimer1PwmFreq(WORK_PWM_FREQ)设置Timer1 PWM的工作频率;
        调用函数SetTimer2PwmFreq(WORK_PWM_FREQ)设置Timer1 PWM的工作频率;
        计算工作模式下和校准模式下PWM的最值
        初始化校准变量值InitCaliValue()
调用InitCaliValue()函数初始化ADC校准理论值,具体校准理论值如下:
ADC0通道的校准理论电压值为5V;
ADC1通道的理论校准电流值为2A;
ADC2通道的理论校准电压值为4V;
ADC3通道的理论校准电流值为2A;
ADC6通道的理论校准电流值为0.1A;
ADC7通道的理论校准电流值为0.1A;

网友:
开源的呢?

网友:
怎么开源啊,谢谢楼主。

楼主(2016-06-07):
几百个魔小灯工程样机低价处理,欢迎坛友参与!
详情参考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9833-1-1.html

网友(2017-04-18):
比较好奇楼主这个天工一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忽悠人的吧?电路图都没一份?

网友(2017-07-19):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上PC端的软件功能协议,PC端软件为测试锂电的放电曲线必备。市场上1000-1500之间的电子负载就自带了 ...

懒洋洋查到PC端具体是什么软件了吗?您有协议吗?

网友:
非常不错,电路图是否可以参考?

网友:
怎么开源?电路图呢?

网友(2017-09-10):
我发现做电子负载,都只会用这个电路。而电子负载主要的控制部分没人研究。在售的是电子负载
如台湾博计、台湾Chroma控制部分都特别复杂,因为都是硬件的。这是硬件的强项,我们非要因为
会用STM32而用stm32

网友:
STM8电子负载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