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做ISP升级完后为何重启才能运行

楼主(2016-05-07):
求助:MSP430做ISP升级完后为何重启才能运行

主程序已经写到FLASH区,中断向量已经修改为APP的向量。然后

asm("mov  #04000h,PC");

此时还要断电重启下 APP区的才能执行,求助下这如何是好?哪个地方忘记做了或没做?

=======================
解决了 asm("mov  &0xFFFEh,PC");  记住,是中断向量复位地址

原因是 Flash的APP被升级到新的APP,向量表也已经更新,此时跳转到4000起始地址无任何意义,  而跳转到0xfffe中断向量地址处(0xfffe地址存的是复位代码的执行地址,PC此时加载这个地址,就意味这会跳到中断复位函数处),就会执行复位。ISP升级起码是这样的。

升级后若是不这样做,除非断电重启,或按下RESET键(汇编的复位没有试过。APP程序升级后在复位前 直接 用汇编写复位命令 应该能复位,毕竟此时APP区的代码和中断向量全部被更新了)。

网友A:
我感觉还是启动地址或者中断向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还是启动地址或者中断向量的问题。

启动地址?  这个不是升级程序的Flash起始地址吗?

中断向量再升级后Boot跳转APP前 看了中断向量区间,一模一样啊。

我是关闭中断 再写中断向量的,写完校验所有APPFalsh,若是成功就跳转,不成功还原Boot的中断向量。

网友B:
你用isp升级是工作在内置的isp程序之下的,程序切换到用户程序的方式我只知道通过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isp升级是工作在内置的isp程序之下的,程序切换到用户程序的方式我只知道通过复位 ...

解决了 asm("mov  &0x4000h,PC");

楼主:
解决了 asm("mov  &0x4000h,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isp升级是工作在内置的isp程序之下的,程序切换到用户程序的方式我只知道通过复位 ...

怎么复位啊,有没软件复位的办法啊。

网友C:
开启看门狗 不喂狗,就可以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启看门狗 不喂狗,就可以复位了。

跳转到第一个中断向量:复位向量,解决了。抱歉,发的晚了

网友B:
厉害, 好方法.  原来都是硬件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好方法.  原来都是硬件复位

求助下,遇到个问题,我升级 100个模块 后,发现其中每次过夜后总有10个左右  挂掉。

经检测电流低到几十微安,估计是CPU不运行了。 但重新复位又开始运行了,你遇到这种状况没有?

网友B:
没遇到过   这个不好确认是升级引起的吧,是不是程序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   这个不好确认是升级引起的吧,是不是程序跑飞了

问题方向找到了,是APP的原因。

折腾了一遍 CPU寄存器,又长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