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跟随载人平衡车终于快做完啦,还有4天就要交了

楼主(2016-05-07):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刚做好的跟随模块,距离不超过3.5米都还行,发射超声波的用了两个模块,防止角度过大发射不过去,模块用的是改装的SR04,4元一个不算贵,转向部分来不及调PID了,但是忽悠下答辩的老师应该还是可以的,我们是艺术生,产品外观设计专业的,所以大部分去做外观了,做功能的不是很多,希望毕设能过呀。。。
测试视频 v.youku.com/v_show/id_XMTU2MTQyMTY2M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2MTQ2NDk3M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2MTQyMTY2MA==.html

手里面拿的是发射超声波的模块,电源用的是充电宝产生的5V,车子用的是169A的1405,36V锂电,12AH

网友A:
先预祝毕设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预祝毕设过关!

谢谢啦

网友:
骚年跑起来

网友:
过关后开源

楼主:
哈哈,这个程序不难,其实代码就写了6行,还是用的STM32做的,大部分都是WHILE(1)等待了,我们艺术生只是做建模外观的,没有C语言的学习,都是瞎捣鼓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程序不难,其实代码就写了6行,还是用的STM32做的,大部分都是WHILE(1)等待了,我们艺术生只是 ...

不是电子的都搞得这么专业了.叫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子的都搞得这么专业了.叫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情何以堪

嗯,用51或者STM32都能写的,很稳,但是51的话最好用STC15f系列的芯片,安卓的程序用易安卓来写,电脑端上位机我一直用易语言写的,对分析陀螺仪很有用的

网友B:
我也想搞台玩玩,楼主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搞台玩玩,楼主花了多少钱

两千多的二手车,你调PID的话一定要加个大开关在把手边上,要不然失控的话这电机力量还是相当相当大的,一旦失控要做好保护电路锁住H桥防止乱撞

网友:
预祝毕设过关!

网友C:
做成可负重的还有点市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可负重的还有点市场的!

毕业后来研究下fo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可负重的还有点市场的!

你是说跟随模式的时候上面放上重物吗,这个本来就可以的,只要地面坡度不是很大都能爬上去的

网友D:
做得不错啊,预祝毕设过关!

网友:
不错,有空也想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不错啊,预祝毕设过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跟随模式的时候上面放上重物吗,这个本来就可以的,只要地面坡度不是很大都能爬上去的 ...

嗯 ,比如做搬运重物的时候,比较实用。速度要跟的上人的步行速度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比如做搬运重物的时候,比较实用。速度要跟的上人的步行速度最好! ...

嗯,到时候我把磁性编码器加上,这样能对轮子转速计算了,跟随效果会更好,视频中的是初步测试,防止接收的数据过大等问题造成受伤,所以限制速度了,室外效果可能会好些,墙壁反射超声波的状况大大减小,更有利于跟随

网友:
坐等开源

网友E:
楼主大神啊,用foc可以去掉速度环,不过PID的调节就不太好调试了 需要考虑无刷电机的换向问题,我们正在做,有时间可以一起聊聊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F:
问下lz用超声波实现跟随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lz用超声波实现跟随的原理是什么?

测量手中超声波模块到车体两边模块距离的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神啊,用foc可以去掉速度环,不过PID的调节就不太好调试了 需要考虑无刷电机的换向问题,我们正在做 ...

扣扣:一二久久170216 outman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量手中超声波模块到车体两边模块距离的差值

好办法,不过这个只适合于变化较小的场合,突然转个身机器就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神啊,用foc可以去掉速度环,不过PID的调节就不太好调试了 需要考虑无刷电机的换向问题,我们正在做 ...

不知道你拆过扭扭车主板没,他们的电机控制和车体姿态解算不是在一起的,只要发串口即可进行控制电机了,毕业了我准备也来研究无刷平衡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办法,不过这个只适合于变化较小的场合,突然转个身机器就找不到了。 ...

是的,转向不能太大,距离0.1-3米内才行,需要做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扣扣:一二久久170216 outman

我们也尝试过 我加你qq了 可以详细聊一下

网友(2016-06-10):
祝楼主毕设通过!

网友G:
艺术家玩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艺术家玩电子,,,

哈哈,骗骗老师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骗骗老师还是可以的

恭喜楼主还活着...

网友H(2016-08-03):
引用 楼主:
嗯,用51或者STM32都能写的,很稳,但是51的话最好用STC15f系列的芯片,安卓的程序用易安卓来写,电脑端 ...

LZ 的mos驱动部分能否截个图,最近做直流电机驱动总是烧mos 第一次接触mos

网友:
祝毕设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的mos驱动部分能否截个图,最近做直流电机驱动总是烧mos 第一次接触mos

采用经典的IR2184+IR1405的驱动方案,你看2184经典接法就行了,我也是照葫芦画瓢。。。

网友(2016-10-24):
挺厉害的了,我之前学单片机花了好久才明白中断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