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ENC28J60板子 在一个子网内 某一时刻只有一个能Ping通

楼主(2016-05-07):
两个ENC28J60板子 在一个子网内 某一时刻只有一个能Ping通

楼主:
两个ENC28J60的板子 在子网内建立UDP服务器,IP分别是  192.168.0.11   192.168.0.13    电脑IP为192.168.0.2      电脑分别ping这两个UDP SERVER  某一时刻只有一个能ping通

网友:
mac地址重了?

网友:
mac地址在局域网中不能相同,是软件设置的,看看你的程序,
也可以在PC机上用ARP -a命令查看缓存的通讯过的MAC地址。

网友:
Mac估计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