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怎么实现配接256M字节的NOR FLASH

楼主(2016-05-07):
各位大虾,我现在想用NOR FLASH储存大容量的图片数据,需要用到100多M字节,我看了LPC1788的中文手册说用(静态片选0)可以支持高达256MB数据,但不知道如何接线,以及软件上参数怎么配置, 故请大家帮忙,先谢谢啦。

网友:
我很好奇你的nor flash 是什么型号,竟然有100多M字节那么大!

网友:
这么大的容量要用NAND FLASH

楼主:
S29GL01GP 128M字节

楼主:
NAND FLASH也用过,在读写数据时LCD显示有影响(主要是对SDRAM数据有影响),因此选用NOR FLAS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29GL01GP 128M字节

这么大容量多少钱

楼主:
S29GL01GP(含17%税)价格大概在70-80元左右吧,这个成本对于我产品来说是可接受的。现在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操作过类似接法,或提供些思路?

网友A:
kanakn官方的1788原理图,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nakn官方的1788原理图,就有。!

你好,能提供个链接给我吗,我看看。

网友:
my god.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容量的Nor Flash。

网友:
那地址线可是密密麻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