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己画过S3C2440A核心板的兄弟没?指点下SDRAM走线

楼主(2016-05-07):
有自己画过S3C2440A核心板的兄弟没?能不能指点下SDRAM走线的走线要领?走线一般能做到多少mil?
最近对这个感兴趣,从网上找到一些原理图,但是对SDRAM走线之类的没信心,求指点 ;-)

网友:
网上找份DDR的Layout指南看看,SDRAM比DDR要求要简单

网友:
SDRAM的随便画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上都说过了,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
下份开发板的PCB图,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要等长要求 但要求不苛刻

网友A:
如果有时间的话,计算一下每条线上信号的建立保持时间余量比较好。

网友:
等长等宽等间距

网友(2016-07-01):
SDRAM看设计参考,DDR才难

网友:
基本上可以随便画,话说我以前用MENTOR的自动布线,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随便画吧,2440的频率又不高,只在距离不远,连通了基本上都能工作。

网友:
长度随便画,有一点要注意下,线和线的间距不要太小,至少保持一倍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时间的话,计算一下每条线上信号的建立保持时间余量比较好。

这个一般怎么求的?pcb软件有这个功能么?求教,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