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收集曲线一般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6-05-08):
大家在做PID时,收集曲线 一般用什么工具?

网友A:
同问,也有一样的需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也有一样的需求,哈哈

你也是刚开始学PID的?

网友B:
有些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绘制波形: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8F%A3%2B%E6%B3%A2
如果实再找不到,可以试下我这个:(在55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57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绘制波形: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4052&highlight=% ...

谢谢!有没有官方什么软件!难道大家调试PID看曲线都是自己写的上位机程序吗?你知道DCS是什么?是不是这个可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官方什么软件!难道大家调试PID看曲线都是自己写的上位机程序吗?你知道DCS是什么?是不是这 ...

不知道呢,我只知道DSO是示波器

网友:
DA输出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事后分析串口接收加上表格绘图就好了,

网友:
神器*labview^
好用到屌爆

网友C:
Jlink 有示波器功能的软件

网友(2020-03-06):
引用 网友C:
Jlink 有示波器功能的软件

什么软件啊?

网友D:
J-scope,可以看全局变量,并绘制成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J-scope,可以看全局变量,并绘制成图

非常感谢,已经用上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