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电机加负载

楼主(2016-05-08):
调试PID的时候要用,用手加不方便也不稳定,有什么好办法吗,小电机云台用的

网友:
专业的测功机

网友:
电磁离合器,一端接电机一端固定,控制离合器输入电压。

网友:
有现成的话可以接驳永磁电机加电子负载?

网友:
几号              等大神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
磁粉离合器,一段接电机,一端固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电机内直径5mm,外径26.8mm,某宝上问了几家电磁离合器都不太合适呢,还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A:
装个叉子搅面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叉子搅面糊

网友:
加个电机整流再接一个电阻箱      正好可以测阶跃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