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ID号原来这样破解!啊哈哈哈哈

楼主(2016-05-08):
2012年AVR被破解
2013用STM8
stm8 唯一ID号加密方法.思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0720-1-1.html

2016年唯一ID被破解(烦!被聊城鑫*连破解抄袭3个产品.恶心!STM8I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898-1-1.html

之前一直听人家说无用完的FLASH空间有多危险.一直都不知道。今天发现问题了.吓死人

2016-05-08再一次加密!
我看几年后再有人来破!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看来是不明文出现ID的地址,而是利用一个空闲的FLASH地址,通过加密算法,间接算出地址,也就是说整个hex不出现ID的地址信息. 是这样子吗?

网友:
应该大约知道楼主要说什么
要防止此问题也很简单,code中不要出现唯一ID的地址即可

这个方式我也常用,是用来挖洞给破解人的陷阱,让他一时以为破完了而以为没有其它的保护

网友:
不明白还是没明白楼主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下吗,并且怎样才能比较有效的防破解方法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其实很容易防

读地址不要用固定地址,

而是用运算法,用变量去读取.

这样就无法用查找法找到所谓的uid地址了

楼主:
1.
8K  FLASH不可能全部用完吧?总会有些空间剩的.好吧。只要有12字节就够了.这12字节就保存母片的ID
2.读唯一ID时,是先向一个指针初始化,然后连续读ID对吧?如下
    unsigned char *pIDStart=(unsigned char *)(ID_BaseAddress);
    for(i=0;i!=12;i++){*p++=*pIDStart++;}
这样的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了。
这个HEX文件烧录到芯片.---成产品卖出去-------------这就是母片!

3.客户拿到母片总能读出HEX的。技术难度高点。总能读出HEX的
问题来了。客户在这个HEX文件里面。能不能查到(unsigned char *)(ID_BaseAddress);    ????
以STM8S102为例ID_BaseAddress=0x4865
那么这个HEX中就肯定能查找到0x4865如第一张图片
母片的ID号也能读出的!而且母片FLASH是有空余的
就把母片的ID写入0x7E00这地址吧!如图1的第3步

最后!把HEX文件所有的0x4865 改成0x7E00

烧录到新的芯片里面

这样会发生什么?
    unsigned char *pIDStart=(unsigned char *)(ID_BaseAddress);
    for(i=0;i!=12;i++){*p++=*pIDStart++;}
这里读的是母片的ID,不是芯片自己的ID
这里不存在4865只有7E00

解决方法就是不要明文出现ID号的地址!

网友:
国内人现在都不认真研究做产品,都是先研究加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8K  FLASH不可能全部用完吧?总会有些空间剩的.好吧。只要有12字节就够了.这12字节就保存母片的ID
2.读唯 ...

我管你三七二十一,我也不管你明文不明文,上来就读这个ID,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ID地址是固定的,我不管你出现不出现,上来就开读,然后...何解?

网友:
学习了,收藏慢慢看

网友:
放一个明的读当诱饵,再来个暗的读做校验。

网友B:
把一组重要数据用唯一Id做密钥加密,程序运行时将数据解密。爱怎么破解怎么破解吧。只是上位机烧写再写一段程序罢了。

网友:
可以在程序读一下没用的FLSAH有没有被使用的情况。

网友:
赶紧收藏了,目前所有程序还没做过加密。

网友C:
没用的,LZ难道不知道有内存读写断点这个功能?无论你怎么绕都能抓到你读0x004865那条指令。

网友:
学习,慢慢研究

网友:
是个办法

网友:
内存断点很容易就抓到,而且好像stm唯一id可以改

网友:
能要能跟踪进去,高手一看就明白。

网友:
能破的也属高手了,学习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防不胜防啊

网友:
什么是唯一的id,那个加密的算法是什么作用,是为了让别人看不懂而设计的吗

网友:
对楼主做什么产品比较感兴趣

产品能远程“控制”?

网友:
内存断点无用过,明天试试

网友:
芯片的程序都被读了,还指望能防止反汇编,只是增加破解之人2、3天的工作量而已。

网友:
技术高超,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LZ难道不知道有内存读写断点这个功能?无论你怎么绕都能抓到你读0x004865那条指令。 ...

这里只有大师是明白人,哈哈。

ID加密只能防什么都不懂,只会读片烧片的人,对于那些有分析能力的没什么用。

网友:
调试器断点功能干什么吃的

网友:
有高级断点功能 数据访问   如果硬件关联性不太复杂  还能跑虚拟机

网友:
那个叫ida的反汇编神器也不得了吧

网友:
最无语应该是单机单芯片的 芯片还能改id的 哈 直接原样复制  stm32多年前不就能改uid了么

网友:
一般做法应该是读uid检验外加rom段检验  uid验证芯片 rom段检验防止修改固件就是楼主说的直接修改指针值  加密问题应该请那位破解link的大神来给大伙上课比较好

网友:
会破解的人才会反破解

网友:
要反破解的大湿父快来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LZ难道不知道有内存读写断点这个功能?无论你怎么绕都能抓到你读0x004865那条指令。 ...

请教一下大师,假如不直接使用UID作为最终的UID,而是将包含UID的一大片地址内的数据内容计算MD5摘要,将MD5摘要作为最终的ID,比如将STM32的内置Bootloader以及UID一起计算MD5,或者更进一步,先根据读取UID一个字节作为偏移量,然后从内置Bootloader+偏移量开始计算MD5,这样每片单片机的起始计算地址都不一样了。如此这般,能否通过读写断点轻易绕过UID的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大师,假如不直接使用UID作为最终的UID,而是将包含UID的一大片地址内的数据内容计算MD5摘要,将 ...

稍微增加了一点破解难度,不过如果你的判断点还是一条比较指令加一条跳转指令的话,那其实帮助也不是特别大。
除非你在很多地方都插入了判断代码,而且还不能是指向同一个函数调用,最好是一些混淆过的代码片段,特别是在一些进入几率很低的分支里面做判断,甚至随机触发,这样破解起来就会比较麻烦。
其实靠UID加密理论上是无法完全防止复制的,只能增加破解难度,最终使破解所花的时间成本接近重写一个,这样就算达到目的了。

网友:
看来唯一iD码不能用了

网友:
懂了,这方法可以,得避免这一点。

网友:
哈哈,不觉明历

网友E:
如果用jlink调试可以有内存断点
可以设置当访问某一特定地址的时候停止。。
所以用内存断点可以直接get这个玩样

要不用dma直接读取一片内存 这片内存里面有 唯一ID
然后再进行运算 这样应该可以绕开内核的断点检测

网友:
   没看懂,还样子还得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
动态跟踪时一样然并卵.

网友:
不明觉厉  mark

网友:
用的ID地址一直是经过异或临时算出来的

网友:
没看明白,描述的够简洁

网友:
一直这么做,但听说有单片机ID能改写,破解的只要用对方提供改写好ID片子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唯一ID能复制,加密都是浮云,

网友F:
可以利用烧录器,在烧录的时候把代码跟唯一id一起生成一个校验码写到空白flash内,在程序中进行自校验!如果破解后有改程序,校验会失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稍微增加了一点破解难度,不过如果你的判断点还是一条比较指令加一条跳转指令的话,那其实帮助也不是特别 ...

大师,我觉得搞破解的人应该对常用系列芯片都有虚拟机或者叫模拟器吧。像KEIL的软仿那个虚拟机在51时代就是能加插件仿真单片机+外部器件的。MDK虚拟机还是不够方便的,比如STM32的时钟配置,打开HSE,RDy_FLAG并不会像物理芯片一样置位,如果死等就绪标志会原地一直死等下去。破解者的虚拟机可以做的更强更灵活,当然虚拟机和物理芯片肯定不可能一模一样。比如先用仿真器+硬件跑,找到问题点,将内存和寄存器全部导出到虚拟机,相当游戏保存进度,可以在电脑上反复从导入点处开始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这么高级吧,STM8没JLINK,另外破解方只能拿HEX反编译,所以能反的也是高手
STM8也没DMA,
ID ...

stm8 有stlink也是可以内存断点的
hex都拿到了直接软件调试都可以啊。。
没有dma就更简单了
做破解的第一个直觉不是给uid打上断点么

网友:
没用过加密的进来学习

网友:
LZ 是大侠,其实LZ 说的很明白,关键点
1、把HEX文件所有的0x4865 改成0x7E00,这样的话读UID 的程序都会被更改为读“虚拟UID” 了
2、用烧录器,把母片的UID 读出来,然后大批量的、和修改过的HEX一起、将母片UID写入到0X7E00,这样就成功了,这个的好处是,你用什么的UID算法都可以成功。

PS:STM8 的UID 是无法更改的,市面上的UID破解方法就是用了这个方法,而且解密者都是严格保密的,对外都说是更改UID来破解的以便混淆视听,其实用的就是这种虚拟UID 的办法。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H:
楼主做法是对的, 隐藏 唯一ID的明文;
接着 把生成ID地址的函数 和 读ID的函数写成 强制inline, 再在多个地方做ID读取,

再加多一点, 在某个地方故意使用这个 地址值, 然后, 再存一个补码做校验, 让丫去改这个值, 直接判断是被破解的,  然后就 彩蛋, 彩蛋 + 彩蛋,.....

网友:
不用指令读取,再怎么变也是能通过数据断点抓到的。用dma搬运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要下班了明天看

网友:
高手太多了,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1.
8K  FLASH不可能全部用完吧?总会有些空间剩的.好吧。只要有12字节就够了.这12字节就保存母片的ID
2.读唯 ...

这种不明文出现读取ID的地址我一直在用啊~楼主现在才想到?OUT了~
我一直都是先把ID地址加密后,然后放在一个地方,然后程序运行的时候在将其读回来解密成实际地址,然后在读取ID~
破解的人假如知道你是ID加密的,那么首先肯定是要找到你读取ID的地方~那么肯定是找有读取ID地址的那段代码~所以~~咋们绕一个圈子~吧地址隐藏一下~这回又增加了破解者的难度~

网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
原来破解这么简单。。。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唯一ID看似真的不保险。

网友:
都不是一般的人啊

网友:
鄙人浅薄,收藏慢慢体会

网友:
营养帖。读ID后用白盒算法加密存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一组重要数据用唯一Id做密钥加密,程序运行时将数据解密。爱怎么破解怎么破解吧。只是上位机烧写再写一段 ...

这是好办法,没有跳转和判断,大大增加破解难度,除非他把加密算法高透
不过如果他有调试手段能看到母版的内存,那也很容易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都是绕一段代码,让变量得到4865,这样破解的人也能快速找到这段代码?    ...

下好内存读写断点,不管怎么绕只要读4865这个地址就会被检测到的

网友:
学习下,每个码农都应该有套自己的加密算法。

网友:
无力,只能学习!!

网友:
我也搞不懂,有时给客户发HEX文件调试,只是限制了自动关机的时间,是不是很容易破解呀

网友:
新手,没看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下好内存读写断点,不管怎么绕只要读4865这个地址就会被检测到的

一个月检测一次就可以了,再搞个一年检测一次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一个月检测一次就可以了,再搞个一年检测一次的

我原来也这么搞过,开始使用不出问题,累计使用200小时或者开关机200次才检测id,如果是盗版再采取措施,不过好像我的东西没人盗版

网友:
唯一ID能修改的。。。

网友:
淘宝上卖的stm8脱机烧录器,那种加密怎么样?

网友:
你们的产品有多难?
没有包括一些后台的设置吗?
如果有,那破解难度就大很多了吧。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了解少了,没看明白

网友:
不明觉厉,记号留着学习。

网友:
get到,感谢啊

网友(2016-07-08):
可以结合一些按键或者拨码在出厂前按一定顺序按后才激活,然后激活之后产生自己的唯一ID和随机数分多个地址加密保存,然后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LZ难道不知道有内存读写断点这个功能?无论你怎么绕都能抓到你读0x004865那条指令。 ...

可以判断出是否正在仿真, 然后跳过读取UID.

SWIM复位是有复位标志的, 软件仿真的话可以判断一些特殊寄存器的初值来判断

网友:
恭喜楼主。领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法是对的, 隐藏 唯一ID的明文;
接着 把生成ID地址的函数 和 读ID的函数写成 强制inline, 再在多个地 ...

不是很懂,好好想想

网友:
还没有接触过单片机的破解方面的东西,不明觉厉

网友:
楼主 做的什么高端产品

网友:
思路不错~我的想法是把程序入口地址加密了~每一个片子程序的入口地址都不同~

网友:
写个模拟器只要有HEX就容易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判断出是否正在仿真, 然后跳过读取UID.

SWIM复位是有复位标志的, 软件仿真的话可以判断一些特殊寄存 ...

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没有成功,能否指点一下通过那个寄存器能判断运行在调试模式??

网友:
配合MD5安全性会好些吧

网友:
不觉明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LZ难道不知道有内存读写断点这个功能?无论你怎么绕都能抓到你读0x004865那条指令。 ...

我在想即便能抓到读4865那条指令.破解者能很简单的改HEX,让读4865变成读其他地址么?请教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头像是猎虎?

网友:
厉害,厉害!
目前的开发过的ST还没ID加密过,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破解价值

网友:
对于侦测ID地址问题,我觉得可以分12次读ID,每次读一个字节,把这函数插入到不同的地方,最后吧ID组合起来

网友:
我觉得软件运行一定时间后再校验,这样仿真破解难度增加了。

网友:
认真学习,认真学习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费用。 3300 含ID加密的”
刚从网上问到的

网友:
看看来要在加密上下点功夫了

网友:
yes,当年的最爱!

网友:
还没搞过加密解密,mark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管你三七二十一,我也不管你明文不明文,上来就读这个ID,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ID地址是固定的,我不管你出现 ...

可以没法让你跟踪,用一点方法,吧这段加密的算法放到一个内存段上,加密完后,删除就ok了,你没得追....我已经有产品这样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原来也这么搞过,开始使用不出问题,累计使用200小时或者开关机200次才检测id,如果是盗版再采取措施, ...

这个思路可以嗳~只要能判断出程序被人改过,暂时先不管,等到了正式量产交货后再出问题,可他妈坑死山寨的了。。。

网友:
如果加片atsha204a呢,也没多少钱,有人破解过么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真心这么关注不被破解的问题么 加个加密芯片全部解决 要是本来产品就属于低端拼量拼价格的 还是想想如何降低成本以价格优势来遏制对手吧 靠搞这些不靠谱

网友:
干嘛非得要读单片机唯一ID呢?换个思路吧!不如使用串口、USB或者其他方式,对产品授权。

网友:
还没编写过加密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1.
8K  FLASH不可能全部用完吧?总会有些空间剩的.好吧。只要有12字节就够了.这12字节就保存母片的ID
2.读唯 ...

看了半个小时,好像解决方法是这样。

母片的芯片ID和你的HEX,对于客户来说是知道的。
如果需要复制,那么会将母片的ID写到新的芯片的一个FLASH空处,并将HEX中指向母片ID的指针都指向这个新的地址。

对策是:
函数分成3部分。

写入根据芯片ID计算出KEY并保存,因为地址为明文,因此这个函数中的地址可以在HEX中修改。
StmWriteUniqueID()
我猜测在实际运行中这个函数执行不到,只有你在激活的时候才执行这个函数。
如果真的是我猜的的这样,不如程序中指定该函数在FLASH中的存储位置,当成功激活后,程序自己将这个函数所在的区域擦除掉。

检查芯片ID与KEY是否对应
StmCheckUniqueID()
该函数调用新增加的函数GetIdBaseAddress,以保证本函数中不出现0x4865,因此难以找到修改的位置。

新增加的函数,之前不存在这个函数,该函数目的用于隐藏地址0x4865,计算结果是0x4865
GetIdBaseAddress()

也就是说,在客户修改HEX文件后。
StmWriteUniqueID() 函数无法读取真实ID地址,是客户修改后的FLASH的地址
StmCheckUniqueID()函数取得是真实的ID地址

所以StmCheckUniqueID返回为假。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可以没法让你跟踪,用一点方法,吧这段加密的算法放到一个内存段上,加密完后,删除就ok了,你没得追....我已 ...

不是。
我是说,每个STM32的读ID不是固定的吗?那个ID地址是固定的啊,你变不变我才不管呢,反正我就是要读那个地址。。。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是。
我是说,每个STM32的读ID不是固定的吗?那个ID地址是固定的啊,你变不变我才不管呢,反正我就是要 ...

我在刷完程序后,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把ID读出来,加密后放到内存某一个或几个地方,然后删除这段加密和读取ID程序(这段内存全部变成FF),下次启动根本没这段程序, 这段加密代码在第一次启动都刷没了,你到哪里去追踪?,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第一次上电一定要可靠,让程序读出来ID,加密,放在某个或几个地址,然后删除,与下次上电或以后启动做必要的准备,如果在中间断了电.......你懂的,呵呵,我就被自己挖的坑整过.不过毕竟这少之又少,一般会特别注意第一次启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在刷完程序后,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把ID读出来,加密后放到内存某一个或几个地方,然后删除这段加密和读取ID ...

我能不能这要理解:
1. 你是利用原有的ID,产生了一个新ID,并存在一个你自己任意定义的地址;   这样的话,地址变了,不再是STM32官方规定的那个读ID的那个地址了;
2. 你的程序需要刷2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不能这要理解:
1. 你是利用原有的ID,产生了一个新ID,并存在一个你自己任意定义的地址;   这样的话,地 ...

不需要刷2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1.
8K  FLASH不可能全部用完吧?总会有些空间剩的.好吧。只要有12字节就够了.这12字节就保存母片的ID
2.读唯 ...

牛逼,直接替换假冒的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在刷完程序后,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把ID读出来,加密后放到内存某一个或几个地方,然后删除这段加密和读取ID ...

那第二次上电不是还是要读ID,计算后跟第一次上电加密的值进行比较?这样才能验证是不是被盗版了吧

如果不进行验证,那直接全片读出来再烧写进新片,不就直接能跑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那第二次上电不是还是要读ID,计算后跟第一次上电加密的值进行比较?这样才能验证是不是被盗版了吧

如果 ...

我搞错了,刚看了下程序,不是删除,是加密那段做crc,然后放到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搞错了,刚看了下程序,不是删除,是加密那段做crc,然后放到别的地方...

我也在考虑把重要的代码做个CRC32或MD5之类的计算,如果有了修改就能发现了

网友:
有些愚钝,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1.
8K  FLASH不可能全部用完吧?总会有些空间剩的.好吧。只要有12字节就够了.这12字节就保存母片的ID
2.读唯 ...

是不是可以 4865的数据读出来,,  加密算法后存到 flash的某个地址, 之后看版权 就从这个flash里面读,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在刷完程序后,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把ID读出来,加密后放到内存某一个或几个地方,然后删除这段加密和读取ID ...

mark  有参考意义

网友:
加密 破解 再加密 再破解,碟中谍啊

网友:
传统的加密方法是没有用的

网友:
STM32F4,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有空要来试试,不过仍要谢谢楼主提供的方法了。

网友:
知道防不了,但也不能让破解的人太过于轻松

网友:
首先uid得是确定可靠的唯一的

网友(2016-08-17):
虽然不是太明白,但还是要点赞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jlink调试可以有内存断点
可以设置当访问某一特定地址的时候停止。。
所以用内存断点可以直接get这个 ...

如果烧录完直接关掉JLINK调试功能呢?

网友:
不管如何加密,如果人家能读出你的hex出来。即芯片内部flash内容,跟复制进去的内容一致,就能正常工作。只不过多些字节而已。。。。。你所谓的加密统统都没得用。。外部eeprom一样。人家也可以拆下来读。。。。。。解密不解密还是在于芯片能不能被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搞错了,刚看了下程序,不是删除,是加密那段做crc,然后放到别的地方...

客户多开几片获得hex,然后比较hex,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烧录完直接关掉JLINK调试功能呢?

这里的前提是读到了hex
读到了可以解析出汇编
汇编直接改掉就好了

好像还可以改启动方式 这个时候调试不关闭  然后再介入jlink手动跳转pc就好了

说以没有硬件保护都是纸老虎

网友(2016-09-20):
引用 网友F:
可以利用烧录器,在烧录的时候把代码跟唯一id一起生成一个校验码写到空白flash内,在程序中进行自校验!如 ...

这是确实可以

网友:
以前就听说STM32唯一ID被破解了,原来是这样破的。

网友:
程序里直接找ID肯定是暴露的啊。

网友:
相对变量动态寻找操作,要隐蔽的多

网友(2018-04-19):
引用 网友L:
我在刷完程序后,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把ID读出来,加密后放到内存某一个或几个地方,然后删除这段加密和读取ID ...

我在刷完程序后,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把ID读出来,加密后放到内存某一个或几个地方,
存放的地址用两个样品bin文件对比一下就找到了。
另外,第一次可以这么做,之后的启动是不是就对比上次存放位置的ID号了?如果这样,直接复制不用修改bin就能用了,因为你只在第一次上电读取芯片唯一ID,之后做算法处理,放到其他几个位置,在次上电直接对比上次存放的位置,这很容被发现。

网友:
需要防止破解,说明功能很牛逼呀!应该没有啥不能破解的,都只是成本问题;

网友:
我做的产品,CPU的id只是个幌子,当然也是用了很多功夫的,真正的坑是nandflash的id,很多nandflash也有uid的……

网友:
楼主做的产品很畅销。

网友:
现在搞这种破解ID加密的程序员发财了,灰色收入比咱们编程序的还高

网友:
有人想解密你的程序,说明你的产品畅销啊。

网友:
做产品前,要先想好尽量防止破解。
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稍微增加了一点破解难度,不过如果你的判断点还是一条比较指令加一条跳转指令的话,那其实帮助也不是特别 ...

多谢大师的思路!
还想请教大师,机器码如何做混淆呢?

网友:
防不胜防,所以我现在都懒得加密了。

网友:
一山更比一山高,同时使用多套加密方式,效果更好

网友:
首先是要能获取到hex文件。现在很多芯片有读取保护。jlink接上去识别不了芯片,需要先执行擦除操作才能连接上。

网友:
与其费半天劲破解,不如下点工夫多研究一下把产品做好。个人愚见

网友:
可以HEX自校验.

网友(2019-12-04):
这么绕 不小心就把自己坑了 成本不在乎直接用防破解芯片,为毛用通用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1.
8K  FLASH不可能全部用完吧?总会有些空间剩的.好吧。只要有12字节就够了.这12字节就保存母片的ID
2.读唯 ...

找到道友一枚 哈哈

网友:
加密算法,学习了

网友:
如果产品利润够高,直接用加密狗比较好吧

网友:
不错,学习了。问题如程序要验证这个ID,那如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