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gerber要怎么设置,嘉立创才能认?

楼主(2016-05-08):
昨天做了个小板子玩玩,出了光绘,发过去,很快通过审核了,但我发现选的EMS快递比顺丰贵,所以取消订单,重新上传了一份。但第二次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钻孔文件导不进去
还是那个压缩包一点都没改,怎么这么快就不认了呢?
软件版本cadence16.6 补丁S032

网友:
你自己导入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删除钻孔文件(xxx.drl)第5行内容(;DESIGN: xxx.brd)即可。

网友:
还是那个压缩包一点都没改,怎么这么快就不认了呢?

楼主:
用cam350 V8.0好像就导不进钻孔文件,用V9.5就很正常。

我想知道嘉立创审核订单的电脑上是装的统一软件吗?怎么有人电脑上能审核通过,有人就审核不过呢?

还有个问题,CAM350好像看不到椭圆孔(绿色圈内),但我以前做板厂家都能做出椭圆孔来,不知道厂家一般对这个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am350 V8.0好像就导不进钻孔文件,用V9.5就很正常。

有异形的,出分孔图就行了,单钻孔文件是不行的

网友A:
椭圆孔你要用NC route, 光用NC Drill 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椭圆孔你要用NC route, 光用NC Drill 是不行的

好像不用的,板厂好像会根据drill.art来判断是不是椭圆孔。至少公司所有的板子都不出这个NC Route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用的,板厂好像会根据drill.art来判断是不是椭圆孔。至少公司所有的板子都不出这个NC Route文件 ...

那就是别人人工照你样子,板子上去找,然后,结合你其他层的文件,来画的。
人工,就意味着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别人人工照你样子,板子上去找,然后,结合你其他层的文件,来画的。
人工,就意味着出错。

所以就要问下嘉立创厂家是怎么处理椭圆孔的?
公司有很严格的流程,既然不要求这个椭圆钻孔文件,那么这个文件肯定不是必须的,板厂根据*.drl 文件和drill.art很容易就知道哪里要做椭圆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就要问下嘉立创厂家是怎么处理椭圆孔的?
公司有很严格的流程,既然不要求这个椭圆钻孔文件,那么这 ...

按你的道理,钻圆孔的文件也是不需要的。
因为,你的drill.art上面都标出来了,
他们可以人工一个一个输入坐标自己来敲出这个数控钻孔文件出来。

另外,板厂怎么根据你的drl文件知道哪里钻椭圆孔?
你这个drl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椭圆孔的任何信息。
别人是根据你那个drill示意图,自己找出来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就要问下嘉立创厂家是怎么处理椭圆孔的?
公司有很严格的流程,既然不要求这个椭圆钻孔文件,那么这 ...

nc route没有强制必需,你不出锣带,板厂人员会根据你分孔图手工添上去。
但,从严格流程上讲,NC ROUTE是要出的。

既然板厂不认你从CADENCE直接导出的GBR,他们肯定是认你把CADENCE导入CAM350后再导出的GBR吧。
我一般都是把LAYOUT软件出的GBR导入CAM350后检查完后,再在CAM350中拼板后导出。把这样的GBR发给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