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 TCP模式下,断开后不能重连!!!

楼主(2016-05-09):
我将W5500 配置在TCP Sever模式,当与电脑建立连接,通讯没有问题,待机一段时间之后,在此通讯提示失败;无法重新建立连接,

这是我打印的寄存器的值,Sn_SR1为0x17表示连接已建立,实际上连接早已断开,并且我设置Sn_KPALVTR = 0x0a;即50s发送一次心跳包;实践监控没有发现W5500 发送任何心跳包,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出现的问题?望坛友赐教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的

楼主:
必须进行一次完整的通讯之后,才会发送心跳包~~~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没法回答,什么都没有,估计大神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没法回答,什么都没有,估计大神也没办法

已解决了。。。。是我没有进行一次完整的收发通讯

网友B(2016-08-02):
发现winnet的开发包有问题,非得服务器先开监听,然后客户端才能连上。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是客户端先开,服务器后开。
为此,我改造了下它的一个函数,问题才得到解决。

网友:
while加上这句:
W5500_Write1Bye(W5500_Sn_CR, CR_SEND_KEEP, (VDM|RWB_WRITE|S0_REG));  //发送心跳包检查端口的连接状态,否则意外断开不会产生超时中断,必须在成功发送一次数据后才会发送心跳包。

网友C(2017-09-06):
引用 网友B:
发现winnet的开发包有问题,非得服务器先开监听,然后客户端才能连上。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是客 ...

你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告诉小弟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告诉小弟么?

等我开了电脑再回复

网友:
客户端有retry机制就可以了

TCPserver本来就是要侦听的,否则为什么还叫server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我开了电脑再回复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在官方的SOCKET.C中有这样一个函数 connect(uint8_t sn, uint8_t * addr, uint16_t port)
它里面
while(getSn_SR(sn) != SOCK_ESTABLISHED)
{
        if (getSn_IR(sn) & Sn_IR_TIMEOUT)
        {
                setSn_IR(sn, Sn_IR_TIMEOUT);
                //#if _WIZCHIP_ == 5200   // for W5200 ARP errata
                //setSUBR((uint8_t*)"\x00\x00\x00\x00");
                //#endif
                return SOCKERR_TIMEOUT;
        }

}
本来连接不上服务器,或者掉线或者服务器没开,应该可以return SOCKERR_TIMEOUT超时返回,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程序进入到这个while中,无法顺理成章地满足if的条件,就这样无法返回,套在死循环中。
因此我在去connect服务器之前,开启定时器计时,一旦陷进去了,程序阻塞了。这时候只有定时器中断还能继续计时,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置一个全局标志位,在那个while中用if判断这个标志位是否置位(也就是不要原装的那个判断),如果置位就返回SOCKERR_TIMEOUT。然后干别的事情,过会再来connect,等网络恢复了,总能connect成功。这样比死在while中,网络恢复了还出不来要强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官方的SOCKET.C中有这样一个函数 connect(uint8_t sn, uint8_t * addr, uint16_t port)
它里面
while(g ...

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