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雕刻机控制系统

楼主(2016-05-09):
整了个貌似广告雕刻机的架子,想自己搞个控制系统把它转起来。用来帮机器设备的底板打点用。
雕刻机小白一个,求推荐雕刻机控制系统  。还有这设备精度有多高?0.5mm达的到么?
主轴电机的变频器进水报废了。得买新的。其他3轴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东西精度不是一般低,0.5是不可能的。
三轴的维宏卡便宜,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精度不是一般低,0.5是不可能的。
三轴的维宏卡便宜,也简单。

不是吧,0.5都达不到。晕  它是丝杆控制的,怎么精度会很差呢? 有什么办法能提高精度?

网友B:
这架子好大,像是广告店用来亚克板刻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子好大,像是广告店用来亚克板刻字的

是呀 ,调亚克力和木头的  好多木屑在上面  还没搞卫生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C:
带座光轴、T形丝杠、如此工作台、这种机架。。。看全部行程有没有两毫米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座光轴、T形丝杠、如此工作台、这种机架。。。看全部行程有没有两毫米的精度。 ...

LZ以为捡到一个宝,看被你们打击的!哈哈

楼主:
1000收的   反正还没给钱  跟那卖的人说了  我先玩  如果不行就退给他  他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