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近1年的Note4丢了,想再选个手机,拿不定主意.

楼主(2016-05-09):
用了近1年的Note4丢了,想再选个手机,拿不定主意.

再来个note4,又不是很想,玩得有点久了 ;-)

想来个note5,听说不能换电池,有必要纠结这个问题吗?

想来个iphone6,不同app软件间的文件交叉访问或共享是个问题.

网友:
考虑来、考虑去,没纠结钱。看来钱不成问题。

网友:
来个乐2 如何 ? 价格低份量足

网友A:
S6 edge+或者S7 edge

网友B:
换个水果感受下吧

网友:
前几天刚买的乐2,买壳买卡壳了,第一家壳交易被我关闭,选了一个本地的,结果寄到他NN家了。最后又换了一家买,结果我正好出差了。
然后一个逛荡,手机屏坏了,外屏200,寄到深圳。
算了、、、将就着用吧,怪谁呀?

网友:
坚果  如何

网友C:
note4可以换电池,你换过没有?

网友:
直接IPHONE6S,如果不折腾的话用着省心

网友:
换电池真无所谓,开机关机要时间。真不够用一个移动电源搞定

网友:
先搞个水果用明年把水果卖了钱刚好买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水果感受下吧

水果是好玩,流畅, 4出来时就开玩, 6家里也有, 但是软件间不可以文件互访,很不方便.

不然早就弄个大水果把玩了.

楼主:
Xperia Z5 是SONY的吗?

买东东,喜欢一线的大牌 ;-)   打算在三星和水果间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S6 edge+或者S7 edge

对曲屏 一点好感也没有, 没啥用, 还贵上不少.

网友:
mate8,我用着挺满意的。尤其是指纹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te4可以换电池,你换过没有?

电池换过啊,  就是玩的时间太短了, 买一个新的换上,很省事,

平时几乎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Xperia Z5 是SONY的吗?

买东东,喜欢一线的大牌 ;-)   打算在三星和水果间选一个,  ...

索尼手机虽然买的人不多,但品质和用户体验相当不错。

网友D:
S7 edge,哈哈,虽然我还没下定决心买它。

楼主:
刚刚在路边店看了一下Note5 和 iphone6sp,  都不错,  Note5还可以双卡,

楼主:
放了好几年的Note1, 插卡仍可以用, 还算比较流畅, 哈哈,

话说, 外放的音质感觉挺好的.

楼主:
顺便找到了十多年前的神机, 插卡,竟然可以通话, 信号杠杠的,

楼主:
当年的BB机, 古董了, 估计开机也没信号, 就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的BB机, 古董了, 估计开机也没信号, 就不折腾了.

老怪物就別出來嚇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找到了十多年前的神机, 插卡,竟然可以通话, 信号杠杠的,

真是神机!

网友:
同问,我手机坏了

网友:
老古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换过啊,  就是玩的时间太短了, 买一个新的换上,很省事,

平时几乎没有换过.

电池自己换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找到了十多年前的神机, 插卡,竟然可以通话, 信号杠杠的,

电池还能用?真神了

网友:
感脚现在手机没啥突破,啥都查不多!

网友E:
可以考虑下nexus 6p,还有moto x style,最近在关注,都是去年的机

网友F:
三星9100,4GRAM,全网通,5000mAh,待机2天,2500元,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S7 edge,哈哈,虽然我还没下定决心买它。

如果不需要双卡,可以买国外的二手充新的水货S7 edge,只要3K多,便宜不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星9100,4GRAM,全网通,5000mAh,待机2天,2500元,很不错

这个机型,我怎么没有搜索到

网友:
现在基本上只用小米家的低端货了,红米note用用也挺好,自动更新系统也比较省心不用像以前一样成天折腾系统,可能是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下nexus 6p,还有moto x style,最近在关注,都是去年的机

都好贵,3000出头

网友:
老古董收藏好。哈哈

楼主:
自己换啊,  本来就是可以随便换的.

楼主:
考虑了一晚上, 有点偏向 苹果,  用了这么多年的三星,  换个口味, 顺便也 "装装b"  ;-)

哪位知道iphone上文件如何交叉访问, 比如一个应用下的txt文档,另一个应用也可以打开编辑并保存回原来的位置?

记得当年用iphone4可以建立文件链接的,新的ios不行了,还是我没搞对.

网友:
现在的苹果已经不是当年的苹果
没有新鲜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了一晚上, 有点偏向 苹果,  用了这么多年的三星,  换个口味, 顺便也 "装装b"  ;-)

哪位知道iphone上文 ...

越狱仅此一条路

IOS所有权限 及安全策略都是基于文件系统不能随意访问

网友:
S7,用了一段时间,还不错

网友H:
还是看你准备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看你准备多少钱

价格都没差多少吧,

网友:
看到好多老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型,我怎么没有搜索到

三星A9100,前两天当当做活动2500